请问油门踏板踩不动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24):
前几日一早开车出门,怠速起步后需要加油门时发现油门踏板跟焊死了一样一动不动,一开始以为是油门踏板下面被什么异物给垫上了,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下车将引擎盖打开, 用手拉了拉油门拉线,发现比较顺畅, 再上车故障消失了。 油门失效不像制动失效那样危险, 可特殊情况下突然失去动力也很要命啊。

虽然接下来这几天没有重复出现这个故障,可这正是问题的可怕之处啊, 如果始终存在估计原因也找到了,或者每周出现一次也好有个准备。想这样悬在哪里悬着是最吓人的。

网友A:
几年的车了,是不是拉线什么的有问题了。。。慢慢踩踩,大脚油门踩踩,看看哪里不顺畅。。。关键时刻加不上油很危险。

网友B:
是不是拉线冻住了?  还是你早上起来没睡醒踩着刹车当油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的车了,是不是拉线什么的有问题了。。。慢慢踩踩,大脚油门踩踩,看看哪里不顺畅。。。关键时刻加不上 ...

车子还差三个月就满三年了.
故障现象是一点都踩不动, 比熄火状态下的刹车踏板还硬. 感觉卡滞点应该很靠近踏板. 如果在那一米多长的钢丝拉线末端被卡住, 怎么着踩下去也应该感到有点弹性才对啊.
关键时候失去动力确实也很危险. 所以现在特别想知道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应该从哪里入手检查.

网友A:
先看看踏板那里,踏板和车体中间有个轴,看看轴顺畅不?
踏板拉着钢丝的一端,估计就是这端有问题,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拉线冻住了?  还是你早上起来没睡醒踩着刹车当油门了??

回无版, 前不久的事情, 最低温度在5度以上, 应该不是冻住了.
确实是早上第一次动车, 虽然脑子现在有点木, 但还不至于踩错了, 因为踩了几次, 车子一直靠怠速驱动慢慢向前游了一两百米, 中途踩了多次都踩不动, 车子也没有停顿.
当然要说使了多大力气踹倒也没敢, 担心将拉线或者什么零件给拉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踏板那里,踏板和车体中间有个轴,看看轴顺畅不?
踏板拉着钢丝的一端,估计就是这端有问题,卡住了 ...

好的. 明天抽空仔细看看. 顺便拍摄一些图片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无版, 前不久的事情, 最低温度在5度以上, 应该不是冻住了.
确实是早上第一次动车, 虽然脑子现在有点木 ...

遇上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必须得破坏性的, 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卡住的,  有时候是油门线内部钢丝磨断并且形成倒刺 顶住了油门线的移动, 你多踹几脚 油门线断了 发现问题总比在路上抛锚来得安全。

网友C:
只有两种可能,油门线和节气门,先换油门线因不贵,检查节气门,照你说应该是节气门问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上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必须得破坏性的, 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卡住的,  有时候是油门线内部钢丝磨 ...

嗯, 有道理. 当时因为急着送孩子上学, 所以打开引擎盖拨弄拨弄能开就过去了, 甚至都没有当即回家发帖求助.
明天通过观察能发现最好, 发现不了只有下次再遇到同类就用力踩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两种可能,油门线和节气门,先换油门线因不贵,检查节气门,照你说应该是节气门问提

好的. 明天仔细看看这两个地方.

网友D:
节气门开度问题。太脏了。清洗并作小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气门开度问题。太脏了。清洗并作小小调整。

多谢指教. 明天看看再说. 说实话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节气门长什么样.

网友D:
什么、类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类型车

长安奥拓2013款手动舒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