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大家鉴定一下,这是传说中的 “坡莫合金”吗

楼主(2016-03-25):
一种是小变压器,另一种拆自交流互感器。这些“金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银白、软、柔韧、非常容易上锡!但是看了坛里老辈的文章有人说坡莫合金是很脆的!现在迷惑中,还请大家赐教!

磨掉表面的油上锡容易

磨掉表面的油上锡容易

上锡效果

上锡效果

网友A:
坡膜合金的可能性非常大。那小变压器的变比没测量一下吗?看样子数量也不少啊,没拆的还有几个?出一对我研究一下?

网友:
别再拆了,会后悔的。
出一对让彗星老师研究一下,也许会有.....价值。

网友:
都拆坏了,啥合金也没有意义了。
软的不是坡莫合金就是低碳钢(铁片子),而低碳钢是不能做铁心的。所以应该是坡莫合金。你再确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坡膜合金的可能性非常大。那小变压器的变比没测量一下吗?看样子数量也不少啊,没拆的还有几个?出一对我研 ...

前两天刚拆了一个,感觉不对劲。手头表不够档次测不了电感,见笑了。还有好些!手头变压器好有10个。互感芯还有20-30个。可以给老师两个研究研究!如果是好东西一定造福坛友!

网友:
见识见识了,坡莫合金。

楼主:
东西已经发给老师了,相信过两天就有结果了

网友B:
谁能普及一下坡莫合金与普通硅钢片有何区别,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能普及一下坡莫合金与普通硅钢片有何区别,谢谢了。

同样期待!再说说如何利用就更好了!

网友:
片厚度是多少? 如果比一般的薄, 横断面一点锈迹没有, 2样东西都比较小, 可能是坡莫合金.

网友:
以前听过这个名词,不知道什么特性,今天涨点见识。

网友C:
18650电焊的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焊的条吗?

不是!应该是变压器和电感芯!

网友:
搬个小凳,认真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