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闭路电视馈线,可以用来拉水平天线吗?

楼主(2016-03-25):
闲置的闭路电视馈线,可以用来拉水平天线吗? 谢谢回复!

网友A:
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是导线,铜线铁线网线电话线钢线都可以,只是效率和损耗不同。银线和粗铜线最好,你用不起。    但是 你的电视馈线一定要把外圈屏蔽层和内芯线连在一起当做一根线使用。我用过遍地都可见的光纤线,内有钢丝,长度如果足够,信号照样杠杠的。

网友B:
可以的用外屏蔽网做导体,看你用在哪个波段就用多长,根据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是导线,铜线铁线网线电话线钢线都可以,只是效率和损耗不同。银线和粗铜线最好,你用不 ...

谢谢,拉矿石机天线!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外屏蔽网做导体,看你用在哪个波段就用多长,根据计算公式。

谢谢,拉矿石机天线!长度20米,高度12米,应该比钓鱼竿天线好点把!

网友:
闭路天线好的一般是铜线的,做天线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拉矿石机天线!长度20米,高度12米,应该比钓鱼竿天线好点把!

版主下一步要注意防雷了,还有天线静电不要因小失大,临时拉起来听听可以。

网友:
用外屏蔽网,集肤效应,效果不错

网友:
内外连接在一起,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水平天线已经OK了,刚才使用水平天线比钓鱼竿天线多收了三个台,个人认为可以了,使用矿石机把开关开上,不使用把开关关了,当然雷雨季节不会使用矿石机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
楼主的电磁环境貌似不错,周围没什么遮挡。这样空旷的地方,架天线最好了。有了好的天线,再配上好的地线,强台可以放舌簧喇叭了。

楼主:
使用的这个矿石机

网友:
继续学习,多长知识

网友:
百年大计安全第一,到啦雨季那是是个引雷器到时候卷起来放到无人的库房啦就ok啦。

网友:
版主这台矿机是接收的中波段吗?这个线圈有多大的直径?多少圈?可变电容是并联的吗?我有一些1.4的镀银铜线,正想实验一下这种空心间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