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美国的5763电子管和6146电子管能不能换成亲民管子

楼主(2016-03-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5763是半个FU17,6146更是廉价的fu46.两种管子都不值钱。不过,看电路你那前级管子不像是5763,也没必要使用5763.

网友A:
我告诉楼主:这图我实验过,5763可用国产6P15,6146可用国产FU4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楼主:这图我实验过,5763可用国产6P15,6146可用国产FU46.

多谢,您实验的效果怎么样?6p15是直接代用吗?电源变压器用多大功率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您实验的效果怎么样?6p15是直接代用吗?电源变压器用多大功率的?谢谢!

我实验效果还可以,用6P15脚位要改动,用FU46直带61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验效果还可以,用6P15脚位要改动,用FU46直带6146.

多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您用的多少瓦的电源呢?

电源变压器用100W足够了,实际发射功率出不了60W,最多40W,

网友D:
哈哈,复古派在行动。电子管丙类效率可以到百分之六七十,100瓦左右没问题。没有6146可以用2E26.主振6J1应该就够。

网友:
其实可以做小一些的,比如6P15,6P9P加上807(FU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复古派在行动。电子管丙类效率可以到百分之六七十,100瓦左右没问题。没有6146可以用2E26.主振6J1应该 ...

主振6J1功率太小了,我告诉你:6J1只能作收音机主振(本振)。6146发射功率没100W,我实验过最大40W,6146最大阳极耗散功率只有25W(电子管手册中有),6146阳极耗散功率和FU-7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