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山特C3K110V充电板可以改成48V吗

楼主(2016-03-26):
本人手上有个山特UPS烧毁了,充电部分好的,就是全桥击穿了,想给他改成48V电源使用,不知道可以不。本人小白。

楼主:
白色的烧毁的很严重了,本人学历有限,忘各位名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其实也没啥别的,主要看电源主芯片是什么型号,知道了对应引脚查电路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电源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啥别的,主要看电源主芯片是什么型号,知道了对应引脚查电路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电源电压了。

谢谢,他的电路上有电位器,可调到80V左右,再低就降不下去了。   调节301到最小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虽然没人和我说,但是我准备换掉采样电阻试试看看电压能有所调整。小弟并不像做伸手党,只是初中学力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改的,
黑色还是白色的那种,控制板出不出

你用控制板啊,我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改的,
黑色还是白色的那种,控制板出不出

我的qq957952003

网友C:
把变压器不用重绕,把次级的串连改并联,然后改取样电路就可以了,我成功了,可以24到56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压器不用重绕,把次级的串连改并联,然后改取样电路就可以了,我成功了,可以24到56可调

谢谢您,我也试试。

网友(2017-07-05):
白色款,充电板分立件的居多,找到tl431(光藕附近),1脚对地电阻,以及110v电源正极电阻,二者分压,直接计算采样电阻保证分压后tl431,1脚电压2.5v即可,改多大电压*(对地电阻/(对地电阻+对电源正极电阻))=2.5。电压150以下基本随便改,但电流尽量不超过8a,除非该绕变压器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也试试。

变压器输出基本没串联,采用多股漆包线并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