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绕空芯线圈制作参数表

楼主(2016-03-26):
线径0.5毫米,线筒直径50毫米,采用密绕方式。按匝数从小到大确定相应的电感量。

网友:
这个好,收藏留用。多谢分享!

网友:
排列序号少46、47、48.。匝数也是跳跃。

网友:
这个真是好东西,保密收藏

楼主:
就少掉一行数据,这儿再重新上传一下表格

网友:
有数字电桥就是好。。。只要图纸上有明确的电感参数  我们绕出来后 自己用电桥测量 看是否达到要求

楼主:
这个理论计算值和实际绕制测量值还是非常接近的,误差很小,大概在百分之一到二左右,绕制后用电感表测量一下适当调整一下,实际应用不测量也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这个好留下了。辛苦!

网友:
不劳而获真是不好意思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理论计算值和实际绕制测量值还是非常接近的,误差很小,大概在百分之一到二左右,绕制后用电感表测量一 ...

好资料

网友(2016-09-29):
     非常好的资料!收下,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将匝数(X坐标)与电感量(Y坐标)画个对应曲线出来,看看匝数与电感量对应线性度如何?

网友:
这真是方便了许多。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有了“自感”这种东东,匝数和电感量还会有“线性”吗?
如果再引进一个频率参数,或者您再企图追 ...

密绕空心线圈电感 L大概表达为:

式中: K为线圈长冈系数;μ0为真空磁导率;N为线圈匝数;S为线圈面积;l为为线圈长度。
由于K值是个变量,在线圈直径是长度 l的1/10倍时接近1,在1倍时为0.69,在10倍时为0.2 ...... 随线圈长度 l 变长,K值接近 非常小的值等等。
而随线圈长度 l 变长,线圈匝数 N为平方数增长。所以,最终结果密绕空心线圈电感 L还是随线圈长度 l 变长而增大,只是到最后增大越来越不明显而已。
主要还是想利用LZ 的excel 数据表的原始数据,可以做个散点图,来看看两者的规律。

网友:
非常好的资枓,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