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天电子狗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3-26):
元件位置我焊接在一起了,现在7808输出给7805电源,电子狗供电显示,问题来了,元件不知道用什么替代

元件位置我焊接在一起了,现在7808输出给7805电源,电子狗供电显示,问题来了,元件不知道用什么替代
小白斤最大能力修好了一台电子狗  呵呵 那个激动啊,但是问题来了
纵天电子狗不显示维修
电子狗现在能显示了 但是拆了一个件,不知道什么元件,还行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新手发帖不会编辑 见谅,元件印字 好像是RY18
且看图

ry18

ry18

补充内容 (2016-3-27 21:36):
天线买来了,不知道该怎么接啊

楼主:
在midi12买的一台导航,送了一个坏的电子狗请多指点,级别太低,发图有限,多多加分啊 呵呵呵

网友A:
看不懂是什么元件,请高手帮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是什么元件,请高手帮你解答。

谢谢,原件查了不知道什么,有的说是MOS管

楼主:
有知道的么,帮忙看下,大师

补充内容 (2016-3-28 07:27):
请不我要回帖了,我无法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B:
量下阻值啊,再就是下载个贴片元件查询软件,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下阻值啊,再就是下载个贴片元件查询软件,祝你好运

无穷大了,贴片原件查询软件下了好几个,没有有用的,能给推荐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穷大了,贴片原件查询软件下了好几个,没有有用的,能给推荐个呢

等我晚点回来研究下,你3个脚都替换量了阻值,没有一个有阻值?

网友B:
现在是没有这个元件,也可以正常工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我晚点回来研究下,你3个脚都替换量了阻值,没有一个有阻值?

哦哦  您说的是板子上的 哈 理解错误 我这就量下看下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没有这个元件,也可以正常工作了吗?

是的,正常显示
哎 一失足 成千古恨啊 呵呵 我被禁言了
看这珍贵话题
大家能帮我加点分么
今天焊接天线,最后还是失败,没找到纵天的图纸
就连纵天官网说明书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我晚点回来研究下,你3个脚都替换量了阻值,没有一个有阻值?

大师 帮忙看下那个元件是什么?还有 天线该怎么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常显示
哎 一失足 成千古恨啊 呵呵 我被禁言了
看这珍贵话题

你不是有个好的吗,拆开参考别人的线路!那天线插USB的概率不高,取板子上的5伏试下,死马当活马搞,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个电子狗天线是专用的,usb口才是链接天线和天线内部数据的。 你买的普通GPS天线没用。升级也是升级G ...

谢谢,看usb接口应该天线是带电源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靠usb接口给天线供电。

那么天线应该是四根线的了

楼主(2016-04-27):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 这是个好东西

问题是天线不是有源的,不知道怎么接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不好修呀,

是啊,这个主要是电源部分坏了,运气好

网友(2016-07-09):
纵天电子狗怎么样,测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