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前置放大电路,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6-03-27):
(图片)

楼主:
为什么采用电压负反馈呢,不是说这种反馈对输入电阻有影响吗?

楼主:
电路图中的555001方块里面有电阻电容的组合元件,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电压并联负反馈,可以稳定信号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阻,降低输入电阻。
电路在开环时候的输入电阻比较高,适当引入并联负反馈 使输入电阻降低也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反而如果输入电阻过高,那么抗干扰能力和信噪比都会下降。
方块中的原件组成了阻容网络,应该起到一些频率和相位的修正调节作用。

楼主:
谢谢海版,实际听,觉得比一般的电路要好听的,故此一问。也不知道是否由于FM信号的缘故,将来做前级,要仿照这电路。

楼主:
图中的音量电位器质量真的好,这么多年还没有噪音,很厉害。有人说,电位器阻值大了会影响频响,我没有感觉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中的555001方块里面有电阻电容的组合元件,起什么作用啊?

此电路,是一个电子管FM立体声解码器。

电路图中的555001方块里面有电阻电容的组成的元件是19Khz陷波器,

因我国的 FM 立体声广播制式是导频制,采用导频信号频率是19Khz

接收机经过鉴频+立体声解码后,用这个19Khz陷波器滤去左右信号残余的19Khz导频信号。

能提高立体声分离度和声音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一个电子管FM立体声解码器。

电路图中的555001方块里面有电阻电容的组成的元件是19Khz陷波器 ...

多谢,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这个电路没有放大作用,反而会衰减一些,类似阴极输出器,为啥用这个电路,必有道理。

网友:
这是大力宝的解码器的电路一部分。

楼主(2016-04-26):
今天彻底明白这机器为什么要加一级几乎衰减的电路了------消除音量电位器对频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