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68-1型单管机

楼主(2016-03-27):
用这个接线盒制作单管机,接线盒尺寸:90mm*70mm*27mm,长、宽度尚可,高度矮一些,制作须尽量压缩空间。
采用的是68-1型电路,做了两点小改动:1、用一个5~20p微型可变做再生,微型可变一端接高频管集电极,另一端接再生线圈(再生线圈的另一端接地)。2、因没有高阻耳机,只能用手机耳机收听,为了优化收听效果,针对小盒子尺寸有限,专门制作了一个小型输出变压器,说是小型,其实比市场上卖的那种小变压器还是要大的。输出变压器基本参照E192、E193的参数,铁芯面积5*5.2mm,初级0.12线径300*2圈;次级0.27线径120圈,输出功率估计有200~250毫瓦。实际接收效果测定,此变压器用与不用,差异明显。用了可以替代没有高阻耳机的缺陷,使收听效果大幅度改善。高频变压器,用6*8磁芯,0.0.8线径漆包线,初级250圈,次级300圈。因空间有限,两节5号电池放不下,只能用一节压缩9v电池,但9v供电工作点很难调整到最佳状态,也曾尝试改用9015和4148二极管,工作点也调整不好,不稳定,时常“阻塞”,也许还要调整其他元件,不想费劲,直接改用单节3.7v锂电池供电。美中不足是手中没有可以用螺丝固定的耳机插座,机壳一侧暂且打开。因音量大,拟用一10k电位器调谐(不带开关,已安装到位,但尚未启用,接法不太明确,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发一组制作图片——

网友A:
做的很不错,数据也很详实,最近想装个单管机,有所启发。另请教一下,如果可变电容是223P的磁棒线圈匝数要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不错,数据也很详实,最近想装个单管机,有所启发。另请教一下,如果可变电容是223P的磁棒线圈匝数要 ...

从理论上说,磁棒线圈匝数与可变电容器容量之间有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过,这方面我不是太讲究,差不多就行。单管机性能的优劣,关键还是高频管的质量好坏,其他元件参数差不多就行,再就是偏置电流要调整到位。

网友B:
盒子外形挺好,如果能打个铆钉板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子外形挺好,如果能打个铆钉板就更好了。

所言是啊!我不是想偷个懒嘛,这样快捷方便。

网友:
听收音机还是听大喇叭的爽,特别是听中波,带着一部刘七十年代的老收音机逛早市或公园很拉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理论上说,磁棒线圈匝数与可变电容器容量之间有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过,这方面我不是太讲究,差不 ...

谢谢老师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