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音加重EQ电路,让普通音响有低音炮效果.

楼主(2016-03-27):
讲究原滋原味的请忽略此电路.
讲解:普通音响系统在低音量输出时高低音的灵敏度严重降低,造成再高保真的声音也没有好听的效果,这时适当增加味精进行调味是很明显的,适合不影响邻居邻听爆棚音乐的效果.
此电路可能要适当调节参数才能迎合自己的特定效果,主要是高音的增益强度,低音的上下限.

楼主:
注意,再厉害的EQ如果没有基本的音响系统,那也是白搭,所以此电路最多算锦上添花,想用2822类的功放加3寸的喇叭达到多爆棚的效果,那太难为人.

网友:
楼主好主意,EQ可以弥补在环境的影响下提高音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以不需要花多少钱,提升音乐的韵味

网友:
有正反馈嫌疑,易自激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容易自激,也会影响高音的音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再厉害的EQ如果没有基本的音响系统,那也是白搭,所以此电路最多算锦上添花,想用2822类的功放加3寸的喇叭 ...

大烧级人物是绝对反对并抵制EQ的,但他们却不知道因为音箱曲线的不平直所听到的声音已经“被EQ”了
如何消除“被EQ” ? 答案是使用EQ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容易自激,也会影响高音的音色

试试看,负反馈很重的,所以自激的力量不够.高音?实际高音很亮丽,它们自己走自己的路.

网友B:
重度的EQ要有足够功率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度的EQ要有足够功率支持的

平时功率只开到1/10就够的话,那余量大大的有.现在家用的音响功率使用量一般都小,大了挨投诉不小心还被砸玻璃

网友(2017-01-10):
以前的JVC的磁带随身听伴侣就是这样的外置增强盒改善音质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应用,做成插件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功率只开到1/10就够的话,那余量大大的有.现在家用的音响功率使用量一般都小,大了挨投诉不小心还被砸 ...

不失真的情况下声音响度增加一半就要10倍功率的。。。

网友:
重点不在此,从硅OCL功放以来,功放完成高低音放大,已不是问题,重点在与扬声器的配接;功放功率供给能力,扬声器的承受能力;能力不行,调少了,没效果,调多了,低音混乱,反而牵连中音浑浊。
       干脆EQ+激励器,則如重庆火锅。

网友(2017-03-04):
调的再大也不如加个低音炮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