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 点焊机

楼主(2016-03-28):
    想玩18650,锡焊了一组电池,非常辛苦,而且不能保证电芯不受损伤。
看到坛友们用微波炉变压器改造的点焊机非常不错,于是也淘了一个微波炉变压器,但可恨的是次级铜线初级铝线,没办法呀已经淘来了那就将就着用吧。拆除次级线圈就不说啦,看坛友的帖子吧。
    实测变压器空载电流4.8A(电源电压230v)初级铝线直径1.18mm .次级用0.4x25 mm 紫铜带4层并绕了5匝。实测次级空载电压5.15v。

次级接线端子

次级接线端子

裁剪好的紫铜带

裁剪好的紫铜带

拆除原次级后的铁芯

拆除原次级后的铁芯

窗口绝缘

窗口绝缘

窗口绝缘

窗口绝缘

4层紫铜带包好绝缘材料

4层紫铜带包好绝缘材料

聚酯薄膜胶带

聚酯薄膜胶带

所用的绝缘材料

所用的绝缘材料

绕好后的样子

绕好后的样子

网友A:
太棒了技术很棒学习了我也想做个

楼主:
图片怎么没安装顺序排列呀?全乱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技术很棒学习了我也想做个

    谢谢捧场 你一定做得很好

网友:
太棒了技术很棒学习了我也想做个    好手艺~~

网友:
能不能烧坏啊。

楼主:
     找了一个旧的仪表盒做机箱。

输出端子固定绝缘支架

输出端子固定绝缘支架

侧面

侧面

电流与时间控制

电流与时间控制

楼主:
   电流和时间控制器

主控板

主控板

给控制板供电的小工频变压器

给控制板供电的小工频变压器

楼主:
  这是焊把和焊针

线鼻子用压线钳侍候

线鼻子用压线钳侍候

30平方铜线编个辫子

30平方铜线编个辫子

热缩管封闭

热缩管封闭

穿件外衣

穿件外衣

简易手柄

简易手柄

氧化铝铜焊针

氧化铝铜焊针

行程开关做的脚踏开关

行程开关做的脚踏开关

楼主:
   焊接效果
0.15镍带,电流百分之90时间10ms
要想焊接牢固,焊点漂亮电流时间压力必须配合恰当。

0.15镍带在1mm 铁板上试焊

0.15镍带在1mm 铁板上试焊

两并两串18650动力电池

两并两串18650动力电池

楼主:
制造过程中拍了好多细节照片,不知道怎么都给弄丢了

楼主:
      相机拍的变形了,手机补拍一张

网友B:
做的不错手艺蛮好的,焊点也好看我有一个细节不清楚,那就是点焊时镍带上一个电极,那么另一个电极放在什么位置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手艺蛮好的,焊点也好看我有一个细节不清楚,那就是点焊时镍带上一个电极,那么另一个电极放在什么 ...

   谢谢夸奖     焊接时两个焊针在同一个平面上。焊比较厚的工件一个焊针在下面另一个焊针在上面加压焊接。

网友C:
不错,手艺好。难道只用来焊电池吗?一直想做一个,东西也备齐了,但觉得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手艺好。难道只用来焊电池吗?一直想做一个,东西也备齐了,但觉得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就不做了呗  免得浪费宝贵的资源与时间

就这么个简易的玩意儿你想指望它焊什么呢?

网友:
电流与时间控制显示面板在那家买的呵

网友D:
楼主手工不错。输出线短点会不会更好,低电压大电流,线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工不错。输出线短点会不会更好,低电压大电流,线越短越好

35平方铜线50厘米应该不算长了,试焊效果还可以

楼主:
  补几张控制板照片

网友E:
大家都说,矿坛上人才多,真的人才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说,矿坛上人才多,真的人才辈出。

   只是借鉴了前辈的宝贵经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借鉴了前辈的宝贵经验而已

恭喜你成功了,别人也在借鉴,就是没有动手的,说明你是高人,赞一个。

网友F:
这个点焊机工作电压和电流有多大,打算用3个电压5V,电流60A的开关电源并联作个点焊不知行不?

网友G:
做的很好,名头有些费解。

网友H:
前面那个坛友说是拆除初级线圈,你说是拆次级线圈,到底是拆除哪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点焊机工作电压和电流有多大,打算用3个电压5V,电流60A的开关电源并联作个点焊不知行不?

    你好  次级电压5.15v。次级电流钳表实测980A,短路时电流估计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面那个坛友说是拆除初级线圈,你说是拆次级线圈,到底是拆除哪个线圈?

为什么要拆除变压器初级线圈?仔细看看有关点焊机的帖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很好,名头有些费解。

   呵呵  应该是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点焊机,写标题时给简化的太多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拆除变压器初级线圈?仔细看看有关点焊机的帖子就明白了

我的感觉是:他是把微波炉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拆掉,将次级线圈作为电焊机的初级线圈,再用截面足够大的铜带绕制次级线圈。因为原初级线圈达不到电焊机的容量,我是这么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感觉是:他是把微波炉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拆掉,将次级线圈作为电焊机的初级线圈,再用截面足够大的铜带 ...

如果用次级作为变压器初级使用的话理论上应该可以!可是原设计次级匝数要比初级多多了(做升压变压器使用)这时你重绕的次级需要多少匝才能满足点焊机的工况需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次级作为变压器初级使用的话理论上应该可以!可是原设计次级匝数要比初级多多了(做升压变压器使用 ...

是的,是升压变压器(开始没去想),你说的对的。前面那个坛友可能说反了,或是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是升压变压器(开始没去想),你说的对的。前面那个坛友可能说反了,或是我看错了。

    没事儿  只要理解正确了就不会走入误区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时间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I:
不错,能不能在家一个压力控制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能不能在家一个压力控制装置

   好建议!以后会考虑加一个预压装置的
目前主要是焊18650,凭手压的感觉还行。

网友:
原来一直想做一个!现在才发现做出来对我来说也没多大用!还好当时没有去做!

网友:
这个点焊机做的真的不错,给人雄壮威武的感觉。

网友:
做的不错,请问楼的控制板是买的还是自制的,能不能分享下资料

网友:
做的怎不错,还是数显的时间和电流一目了然

网友:
空载电流4.8A?会不会太大了啊?都一千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