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尖与轴承的疑惑,居然有弹簧的吗?

楼主(2016-03-29):
:这个表啊,越修越坏,越研究问题越多啊。都第五次想放弃了。
今天到了好多的动圈,冷静想一想,还是先不装游丝,试试间隙吧,有些表头毕竟是摔过的。
结果很疑惑:
1.66年108-1遵义,轴承组件是硬的,按树上说的调整,直到,间隙很小,成功。
2.但是:9X年的踊跃,73年的mf9,71年的求精108-1,,他们的轴承都是软的,
2.1貌似同螺丝的轴承孔,先装了一个弹簧,然后装轴承《轴承的外圈是间隙配合》;然后将孔的外开口处压小避免轴承掉出来。
2.2,现象就是
2.3.,用手可以轻轻地捏着动圈上下窜动,轴尖会在轴承孔里窜动。
2.4.。踊跃原装的组件貌似有些问题,稍微紧一点,只要弹簧的压力一起作用,表针明显摩擦卡顿。
2.5,另外两个弹簧轴承的表呢,貌似正常,不卡。
2.6,当我,在很大范围内(1--2mm)调节轴承螺丝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卡
3.我的疑问:固定死的轴承,书上讲过
3.1但是这带弹簧的轴承,第一次确认,存在,而且连续至少三个表头都有同样的现象

请了解这个情况的前辈给说说,这种弹簧轴承具体是什么情况,有那些特点,如何正确的调整。如何判断是否运转正常。

先行谢过!

网友:
轴承内是有弹簧,你用牙签(绝不能用金属物)向轴孔内轻轻捅一捅,有弹性的。记得有本书中说到轴尖轴承间隙只有0.0几个毫米。

网友:
  轴承内有弹簧,目的是防震,没有弹簧不防震,轴尖受震动或掉落会损伤轴尖。正常的表,水平放置时,底轴承支撑,上轴承扶正没有压力。所以轴尖与轴承之间有间隙,大小以表针有轻微的“点头”现象为准。

网友A:
工业车床我没有接触过,只是自己DIY有数控车床!
DIY数车的时候我就是直有个疑问,顶尖和卡盘都是刚性连接,要是车床有震动顶尖松一点的话工件就松动了!主轴上肯定是不能回弹簧的,所以在顶尖上加个弹簧的话效果就不一样了,就像台虎钳一样除了丝杆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液压弹簧!
其实我都没看懂楼主贴子的内容,但是看见贴子的标题我就联想到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不知道这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业车床我没有接触过,只是自己DIY有数控车床!
DIY数车的时候我就是直有个疑问,顶尖和卡盘都是刚性连接 ...

普通机床一般常用的是两种顶尖,一种是带轴承的回转顶尖,另外就是镶硬质合金的固定顶尖,回转顶尖常常用来粗车,精度不要求很高的精车也能应付,对于要求较高,或者刚性不好的工件比如较长的轴类都用固定顶尖。你说的顶尖加弹簧的很不常见,我也只在书里看过,很久了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加工细长轴类使用的,用来补偿加工时工件热胀冷缩长度的小幅度变化,这种细长的特殊工件我们这乡村机械厂极少见,偶尔遇上一次两次也是操作者经常调整顶尖,使顶尖始终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接触力度。这只是车床顶尖,我也就了解这么多。楼主这有弹簧的,我猜是不是用来缓冲震动的?弹簧吸收震动,避免刚性连接遇到冲击会造成硬性损伤?都是猜的

网友C:
表头是指针表的核心部分,精度比较高,修表头既是技术活,也是细心、耐心活。

主席的话: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藐视给自己树立信心,能修好;重视需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和要领。
理论的东西可以从书本和别人的经验学到,基础理论是必须的,不然就是蛮干、瞎干。
掌握基本知识后就是动手能力了,动手能力是技能,靠多练、积累经验,有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对付游丝,轴尖间隙、动圈比较娇嫩的东西,手要轻、稳、准。

说了一堆废话,不知对初学者有没有用。

回复你两个问题:
1.弹簧是用来防震的。
2.调整螺丝,逐渐(一点一点渐进)缩小间隙,用嘴对指针轻轻吹气,指针离开0刻度向右移动,停止吹气,指针又回到0刻度,继续渐进重复上述方法,当看到指针移动有点卡滞,放松(回调)螺丝大约四分之一圈,再对指针吹气,感觉指针来回都顺畅了,基本就算调整好了。

关键一点,不能靠手感来决定调整间隙是否合适,当手感觉得顶紧时,轴尖已经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头是指针表的核心部分,精度比较高,修表头既是技术活,也是细心、耐心活。

主席的话:战略上要藐视, ...

感谢指点。厚颜追问一句: 我说的,遇到固定不带弹簧的轴承和带弹簧的两种情况,都是正常的吗? 是否带弹簧的是后期的改进版本呢?

网友:
有无弹簧,可用镊子夹住指针沿轴向上下轻轻移动,手感有弹性的就有减震弹簧。(个别表的弹簧腐蚀、生锈了也许手感不到了)
大多表是装有弹簧的,早期的表就有弹簧了,并不是改进型。表的种类太多,厂家太多,后期作坊偷工减料没有弹簧这就说不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业车床我没有接触过,只是自己DIY有数控车床!
DIY数车的时候我就是直有个疑问,顶尖和卡盘都是刚性连接 ...

顶尖刚性连接的作用没弄明白吧,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小加工件的弹性变形,提高加工精度,或增加加工件的稳定性。车床很精密,振动极小,消震措施到位无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顶尖刚性连接的作用没弄明白吧,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小加工件的弹性变形,提高加工精度,或增加加工件的稳 ...

谢谢坛友普及知识,我从来没接触过工业车床!也算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我自己做的数控车床刚性一点不好,就是震动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坛友普及知识,我从来没接触过工业车床!也算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我自己做的数控车床刚性一 ...

什么样的震动?空转震动还是车削震动?床头箱主轴加粗,上大斜面轴承,床身加厚加固,溜板箱燕尾槽距加宽,丝杠用滚珠丝杠并调整间隙,车细长轴时候上中心架或跟刀架,回转顶尖车短工件可以上高转速,用大轴承顶尖,固定顶尖使用时转速要低,车长工件速度一高,中心架都吃不住,那个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的震动?空转震动还是车削震动?床头箱主轴加粗,上大斜面轴承,床身加厚加固,溜板箱燕尾槽距加 ...

就是自己随便做的一台玩具车床!东拼西凑组装出来的!

网友(2016-09-01):
引用 网友A:
工业车床我没有接触过,只是自己DIY有数控车床!
DIY数车的时候我就是直有个疑问,顶尖和卡盘都是刚性连接 ...

你好,我想欣赏一下你DIY的数控车床?能发个图吗?还有能发一下你DIY数控车床顶尖和卡盘连接的照片吗?我想看一下连接处和工业车床连接处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2017-01-19):
高级表的轴承,是安装在轴承螺丝上的,而且它们之间并没有固定死,而是有一个小小的弹簧顶着的。当动圈受到震动,因弹簧会相应作出反应,这样可以保护动圈的轴尖不被震坏。它的原理与手表的防震原理是一样的。

当然,对于某些低档表或冒牌表,就没有这个调调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机床一般常用的是两种顶尖,一种是带轴承的回转顶尖,另外就是镶硬质合金的固定顶尖,回转顶尖常常 ...

一般加弹簧的固定顶尖用在外圆磨床上 车床使用比较少 用来补偿热涨时导致的工件弯曲 但这个弹簧是顶针座自带的和固定顶针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