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两块老表MF10和MF47

楼主(2016-03-30):
最近又弄了两块旧表,本来不想进了,无奈47表是白菜价,83年的,旧归旧,里面还是很新的,很喜欢,阻尼很好,一次到位,平衡还行,测量电阻也行,但是有点儿毛病,归零经常差一点点不到位,晃晃或震动一下就到位。
想了几天,分析是游丝问题。

拆开表头,检查表后游丝,没发现问题,正常。检查前游丝,果然游丝稍倾斜且疏密不均偏离中心有偏向摩擦。

用多股电线取一股做一个小钩,仔细轻轻拉扯游丝,到游丝间隙均匀,见好就收。   试机,立竿见影,好了,归零顺畅,修好了。

另一块是70年老10型表,刻字版,外观尚可,就是用其它表测电流档不通,但是胡乱测其它档似乎表针可以轻轻动,说明仅表头通。买回家,接电池测电阻档不动。仔细分析电路,测了一下,发现整个电阻档表头电路不通,是档位联动开关没有接通造成的,但是开关本身是好的。再仔细看看,忽然发现是凸轮位置不对,根本不在正确位置。再仔细看,原来是中心拨盘松了,位置乱套了。

找到原因了,拧松中心螺母,转动拨盘到位到15伏档位,固定螺母,试机,一切都好了,功能正常,阻尼那个柔顺,一步到位。测了几个电阻,几乎都压线。

修好两块老表,心情舒畅好几天。

网友:
玩表大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网友A:
忍不住,遇到廉价的好表还是要收的。

网友:
LZ修复游丝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B:
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C:
请问万用表档位开关接触不良怎么弄

网友D:
应该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拯救那些老表,让它们再次发出光辉

网友:
不在乎这个表的那个钱.关键是修不好心里郁闷.

网友:
好功力啊正好没有大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图片图片

好吧,发图片。现在修表没有图片都感到缺点什么,尤其旧表,如果品相好,大家都愿意看。

先发47表,82年的,外表旧了,里面还行,表头游丝修好后,回零,调零,阻尼都很好。修前线圈磁隙间杂物多,表针摆过三分之二处经常卡住停顿。拆开表头,平放,下部放一灯泡照明,观察间隙处有无杂物,用硬纸片剪成窄条,缠两层医用胶布,伸进去,上下通一通。然后表针让开,通另一边。

楼主:
再发10型表图片。70年的,应该是正宗的老刻字版,里外都还算新。拨盘清脆,阻尼顺柔,回零调零测量都可以,比我已有的几块都顺手,自己放心收藏了。   但是忽然发现表针似乎短一截,难道是断针?    赶紧拿放大镜仔细看,未发现有端口,而且端部涂红漆跟侧部完全一样,应该就是原装就如此。看图,70年老10型刻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忍不住,遇到廉价的好表还是要收的。

忍不住,就是有病啊,本来有了几块,不打算再要了,但是,遇到比自己已有的还要好的就要了。只好等以后慢慢玩,慢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发几张图片与大家分享呀

好的,满足您的要求,已发图请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万用表档位开关接触不良怎么弄

可以轻擦接触金属面。我用极细的水砂纸轻轻擦,但是一般不建议用砂纸,细度不够容易把镀银层磨露。检查弹簧片弹性和压力,确保接触点有一定面积。不要接触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拯救那些老表,让它们再次发出光辉

是的,很多人不敢修,不会修,遇到老表,看看还可以,但是不好使,不能用,只好又打回旧货地摊。

网友:
哈哈哈哈 楼主真好  老表看着就是安逸。看帖没有遗憾了 终于见表表了。

网友:
两块都是精品表。

网友:
这么新哈哈哈好

网友:
里面看起来真爽

网友(2016-12-21):
焕发青春,又可以好好工作了

网友:
两块都是精品表,看起来真爽!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不过你还是遇到简单的故障,如果是较复杂的故障,那搞起来就头疼。

网友:
看人家都怎么新

网友:
会修表的这些问题都是小儿科,老表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