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弄响了

楼主(2016-03-30):
今天登上了楼顶,用100米4平方铝电线,放在了房顶,剩下15米做了引入线,用楼等电位接地端子做地线。一试有响了,有5个台挺清晰,接上电流表有指示,120微安。

网友A:
85米的天线,算得上长天线了,引入线离外墙最好1米以上,效果绝对好,真羡慕啊!

网友:
天线的水平部分,最好也要离顶楼地面3米左右高度

网友B:
祝贺.
请刻度是用那个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
请刻度是用那个软件做的?

PS软件,叫泼的少坡。

楼主:
用软件画好后,再用激光刻出0.8毫米的痕迹,再用丙烯色涂,擦去浮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米的天线,算得上长天线了,引入线离外墙最好1米以上,效果绝对好,真羡慕啊!

正好我们的楼房有凸出的晾台,楼周围有1.5米的围墙,外面是斜坡的瓦,我把线放在围墙上了,做好了绝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啊  电流还不小呢!赞一个!

谢谢,有一个怪现象,摘掉地线,电流到了180毫安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一个怪现象,摘掉地线,电流到了180毫安

180微安,打错了

网友D:
a恭喜成功

网友:
只有两个字—羡慕

网友:
强台压制弱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恭喜成功

谢谢 多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