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开车最安全,怎样开车开得更稳

楼主(2016-03-30):
怎样开车最安全,怎样开车开得更稳,新手上路求教导

网友A:
稳定的心理状态,过硬的基本功,熟练地操作水平,一定的驾驶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的心理状态,过硬的基本功,熟练地操作水平,一定的驾驶经验。

谢谢!技术必须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的心理状态,过硬的基本功,熟练地操作水平,一定的驾驶经验。

哈哈,要是能做到这样就不是新手了~

网友:
该快的时候快,改慢的时候慢,眼看八方,要会预知前方

网友B:
该快则快,该慢则慢.

干脆利落,不出事故.

最怕的就是粗心,马虎,犹犹豫豫,前怕狼后怕虎,不仅自己危险,还把危险带给了后面的所有车。

网友C:
上路开慢开好不影响别人,开慢稳车比开快车难,同意的请举手

网友D:
新手开车一定牢记,十分激情七分开,留有三分防意外。眼头活络些,提前做好判断。前方有车别紧跟,保持车距很重要,便道之前要确认安全。宁多跑3里不倒一米。慢慢开技术会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路开慢开好不影响别人,开慢稳车比开快车难,同意的请举手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快则快,该慢则慢.

干脆利落,不出事故.

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宁让三分,不抢一秒!!!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宁让三分,不抢一秒!!!切记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不玩手机!规矩开车,其他都是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开车一定牢记,十分激情七分开,留有三分防意外。眼头活络些,提前做好判断。前方有车别紧跟,保持车距 ...

同意,只有仔细认真不分神,相信驾驶技术会慢慢提高的!

网友:
新手就一个字  慢

网友:
开车不打火  打火不挂档  挂档不松刹车

网友:
控制合理车速, 保持安全距离, 不加速时, 脚移至刹车踏板, 并线多观察, 超过一段距离后再并线, 经路口减速, 左右多观察, 遇到情况, 让速不让路.

网友:
注意力集中,慢速观察
(新手互勉

网友:
认为就是心理素质好,技术过硬,一般没问题。

网友:
老司机遇到紧急复杂情况下能不慌不乱应对,新手有可能就紧张出错,新手与老司机区别吧。

网友:
对新手来说,别人不朝你按喇叭,不频繁地跑前头别你,就说明你开的不错了。

网友:
新手上路:
1、200公里内尽量找偏僻路遛弯,熟练脚手配合,只要记着有事睬刹车
2、500公里内尽量到市区遛弯,能往返通过人员密集区合格
3、1K公里内尽量找老司机同行,现场说教受益多
4、参加一次车险处理
5、做一次刹车距离试验,体会一下行车刹车和事故刹车
6、跑一次长途
这样基本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跑到的公里数,跑到5K就是老司机了,小心的新手不比老手差,
开车就是个熟练活,高境界是行云流水能让坐车的睡着

网友:
新手上路要克服紧张,急躁,对车的性能要心中有数,还要在比较熟悉的路上开,不熟的地方不要去,

网友:
技术必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