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图片鉴赏,并有问题请教,-修《万用表表头》

楼主(2016-03-31):
实拍两种轴承螺丝,固定宝石轴承的和浮动带弹簧的版本。向和我一样的白丁展示这两种情形。
并且使前辈们能够眼见为实,更有针对性地指点我的问题。
1.我看到的:浮动轴尖带弹簧的版本,用牙签可以轻易地把轴承捅进去一毫米以上。
2.我看到的:这种浮动版本,弹簧在螺丝后边能见到。
2.5.我看到的:轴承里有碎屑(脏东西)

3.我的问题:两种版本,松紧调节标准是否一致呢?个推测--一致
4.我的问题:图7当中的轴承孔边缘的小突起是制造缺陷还是损伤呢?
5.我的问题:图7当中的轴承孔边缘的小突起,是否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呢?
6.我的问题:轴承里的碎屑应该如何清理,如何保洁?

感谢各位光临,更感谢前辈们指点,

补充内容 (2016-4-11 00:32):
索引贴==收录所有此表帖子的链接,欢迎参观指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6866-1-1.html

网友A:
轴承里的碎屑应该如何清理,如何保洁?
我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拆下轴承,放到无水乙醇里浸泡一会,然后取出用牙签插入轴承孔内旋转,反复多次,可清除轴承内的污物。曾用这种方法处理过几个回零不好的表头,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里的碎屑应该如何清理,如何保洁?
我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拆下轴承,放到无水乙醇里浸泡一会,然后 ...

感谢指点;我刚才就在显微镜下用牙签桶来的,确实清除了一部分,但坑最里边的还有一些牙签够不着,是否会有影响呢?;;没敢拿针捅怕会损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刚才就在显微镜下用牙签桶来的,确实清除了一部分,但坑最里边的还有一些牙签够不着,是否会 ...

用较硬的竹牙签,用美工刀将头再削尖点即可。

楼主:
居然这么快就沉底了,我无耻自顶一个。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一听您就是老师傅啊。这个问题内行当然自动忽略了,因为修过的表比我们见过的都多。
但是作为小白,一个灰常认真钻研的小白,这个就很重要。
书上都说:玛瑙轴承压进去的。折腾的过程中居然发现弹簧,当然要来龙去脉研究清楚才好进行下一步。
如果自己乱搞下去铁定失败的。
我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可怜的小白通过不懈努力成为大白的传奇。
多谢指点。

顺便说一哈,我在坛子里天天等直播终于逃到了动圈。那个游丝气人贴作用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里的碎屑应该如何清理,如何保洁?
我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拆下轴承,放到无水乙醇里浸泡一会,然后 ...

我是用汽油泡,方法一样。

网友:
楼上有坛友已经说了,弹簧是防震的。再说了,不管是生产还是维修,轴尖都是禁止双靠的。所以对于非设计人员来说,轴承有没有弹簧毫无意义。你要再研究,是不是还要研究轴承规格?形制?材料?还有配套的轴尖规格形制?您是设计表还是修表啊?

网友B:
个人经验,轴承搞不干净,换新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轴承搞不干净,换新了事。

既如此,请问可否告知:新的轴承如何获取?

网友C(2017-07-07):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轴承搞不干净,换新了事。

修旧的还可以,换新的轴承如同换表,因为根本没有这个配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旧的还可以,换新的轴承如同换表,因为根本没有这个配件

你回复的帖子,那位才是大师。
他修表无数,几乎什么配件都有。
有需要指针表配件可以找他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回复的帖子,那位才是大师。
他修表无数,几乎什么配件都有。
有需要指针表配件可以找他购买。

我查看了咱们矿坛的帖子发觉a8427116是老杨大师,怪不得能看到事物的真像。。。。。。不知a8427116老师傅您哪儿有0.02mm的漆包线,我想买一些漆包线绕一绕表头线圈试一试自己的手艺。。。。。。班门弄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