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波天线用磁棒,调频和短波用拉杆

楼主(2016-04-01):
哪位达人能给科普下,百度没找到。
先谢了

网友:
频率越高,拉杆天线的长度就越接近波长,接收能量的效率就越高。
中波用磁性天线是没有办法,因为波长太长,拉杆天线的长度与波长相差太远,接收能量的效率就很低。
这时用磁棒天线,虽然接收的能量也不多,但可以利用谐振原理,获得比拉杆天线高得多的性噪比。

网友:
  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接收的是电场,当天线的长度等于无线电波波长的四分之一时,发生电共振,接收电波的效果最好,但中波波长以数百米计,天线的尺寸做不到,小尺寸拉杆天线接收到的电场能量小得可怜,于是用线圈来接收磁场。要想获得较高的能量,线圈的尺寸也非常大,用磁性天线就可以做得很小,装入机壳,所获得的磁场能量较拉杆天线大得多,再经过放大就能满足要求。调频波波长与拉杆天线可以达到匹配,短波频率较中波高几倍十几倍,磁性天线尺寸相对过大,也是为了适应多波段,尺寸的限制,统一使用拉杆天线了。

2xshy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短波磁棒导磁率低损耗大,接收效率远不及中波磁棒和线圈,超过30兆赫后甚至不如空心线圈

楼主:
涨知识,多谢大神们

网友:
电波频率越低,波长越长,频率高,波长就短,天线尺寸就跟波长有直接联系,例如天线长度为二分之一的波长或四分之一波长,最合适的长度,但中波波长就有几百米大小,短波也在几十米左右,调频的在几米左右,这样就决定了相应波段的收音机的调谐线圈尺寸和模式,及天线尺寸。在电视机里,由于频率极高,本振线圈其实就是一厘米左右的一段金属丝。改变一下它的位置就形状就改变了电感量。

网友:
简单说一下
电磁波,分为磁场波和电场波
磁场波是发射天线周围同心圆,水平能量波,是交变的磁力线
电场波是发射天线周围垂直地面,垂直能量波,是天线对地电容,电场强度的变化
磁棒接受的是水平磁场波,而产生的电流,谐振后信号加强
拉杆天线接受的是垂直电场波,产生的电压,谐振后信号加强

网友:
中国特色的1.5米发射天线,顶端都有辐射叶,民间称五星,就是加大天线对地电容,加强电场强度
天线的1/3处有一个加感线圈,不同的频率使用不同的插口,为的是使天线发射电流底部与顶部大致相同,加强天线顶部的磁场强度
这两个特点,是南京无线电厂维修人员(既产品71机,后来的硅两瓦)抗美援朝在坑道维修71机,发现的特殊方法,一直使用到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