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仪器判断输出变压器质量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6-04-01):
很多网友没有检验输出变压器的仪器设备,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其质量呢?
输出变压器都是成对的,把功放一个声道音箱断开,接一个待测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尽量与音箱接近),其初级与另一个待测输出变压器初级连接,其次级接音箱,放一个熟悉的乐曲,如果除了因效率问题音量略有降低,声音基本没有变化,说明输出变压器质量不错,如果声音有明显变化,说明质量欠佳。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简单易行,不需要仪器设备,不需要上机,而且等于把变压器缺点放大了,因此特别适合老朽这样的木头耳朵。
    测试时可以把另一个声道接假负载,如果有低频信号发生器或音响专用测试碟效果更好。

网友:
好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老师!

网友:
这种方法思想是可贵的,我有一小建议,可以先找一只高质量的变压器做标准,在同一曲子,同一放大器,同一喇叭,同一播放环境下进行比较,一个变量容易比较。

网友:
真是简单实用的方法,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方法很好,简单实用。多谢分享!

网友:
谢版主.简单实用,又学了一招.

网友:
方法很好,简单实用。多谢分享谢版主

网友:
是很不错的方法,简单实惠。

网友:
没有仪器判断输出变压器质量的简单方法,谢谢!

网友:
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
是个好方法,我是买几对厂家的输出牛做标准,再和其他牛比较的。也是一样的方法

网友:
这招不错,简单实用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办法好,简单方便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乐趣总比烦恼多。亲自实践快乐多

网友:
理论上是好用的,但是没试过,

网友A:
没有经验没有看懂,希望有简图上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经验没有看懂,希望有简图上一下就好了。

两头牛初级对接,一头牛次级接功放,另一头牛次级接喇叭 听左右声道音质。接牛声道因输出牛转换效率,音量小些。上面说得很清楚。就像用两头24V电牛做隔离牛一样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对于没有什么仪器的DIY来说很实际的方法。

网友:
咦,不错哟,真的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这个要试试,又学了一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头牛初级对接,一头牛次级接功放,另一头牛次级接喇叭 听左右声道音质。接牛声道因输出牛转换效率 ...

有两点想问一下,一、次级接功放对功放管不会有损毁吧?二、两个妞接起来是听一个声道吗?那怎么能判断哪个牛好哪个牛坏呢?实在是想看一下连接线路图。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点想问一下,一、次级接功放对功放管不会有损毁吧?二、两个妞接起来是听一个声道吗?那怎么能判断哪 ...

被测试的是一对变压器,假设为3.5K/4欧姆,两个初级连接在一起,次级4欧姆接功放一个声道输出端4欧姆,另一个次级接4欧姆喇叭。两个声道对比很容易听出差别,如果有低频信号发生器或测试信号CD盘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测试的是一对变压器,假设为3.5K/4欧姆,两个初级连接在一起,次级4欧姆接功放一个声道输出端4欧姆,另 ...

多谢版主回复,连接我已经清楚了,可是这怎么判断是两个声道的差异还是判断两个输出的差异。两个输出怎么判断是哪个好哪个差一些呢?多谢了,希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连接我已经清楚了,可是这怎么判断是两个声道的差异还是判断两个输出的差异。两个输出怎么 ...

这个是没有仪器设备的简易办法,而且不用上机焊接,主要是听频响范围,两个声道很容易分辨,输出变压器是一对,他们之间应当没有差异。当然要求较高的话,还是要仪器测试。

网友:
这方法确实方便。我们以前没隔离变压器的时候也这样搞过。

网友(2016-07-14):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没有仪器设备的简易办法,而且不用上机焊接,主要是听频响范围,两个声道很容易分辨,输出变压器是 ...

老先生就是老先生!经验丰富至极!又学了一招!简单实用,胆机石机都可以测试。感谢!

网友:
学习学习,不知这些技巧会不会写进版主的专著里面?

网友:
白版高招,学习啦

网友:
白板。方法很好。也很实用。简单易行。赞一个。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自己焊机都是买成品牛,下回试它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