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难耐,自制6N3C推挽合并机

楼主(2016-04-01):
最近迷上电子管那性感的人声。决定自制胆机。图纸采用威廉逊长尾倒相电路,功率末级采用6N3C推挽,三极管,超线性可独立切换。电压放大级倒相级,推动级均采用12AU7。废话少说请君看图。

装配完成

装配完成

定位打孔

定位打孔

开孔

开孔

局部2

局部2

炮灰管子调试

炮灰管子调试

底部特写

底部特写

灯丝接线

灯丝接线

灯丝接线

灯丝接线

电容固定

电容固定

电容固定2

电容固定2

RC滤波电路

RC滤波电路

接地线制作

接地线制作

珊负偏压水塘固定

珊负偏压水塘固定

大水塘固定

大水塘固定

接地制作2

接地制作2

接地制作3

接地制作3

逐步完善中

逐步完善中

逐步完善中

逐步完善中

没上牛罩

没上牛罩

设置滤波器

设置滤波器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测试

指标

指标

仪器特写

仪器特写

晒对平衡非平衡转换牛

晒对平衡非平衡转换牛

晒对平衡非平衡转换牛

晒对平衡非平衡转换牛

变压器

变压器

仪器特写

仪器特写

信号输出端

信号输出端

信号输入端

信号输入端

仪器特写

仪器特写

楼主:
因为电源牛还要更换,所以就立着放了。测试指标时还真没多大影响

网友A:
落得&施瓦茨的高级货真心看不懂,楼主学院派呀,请教楼主您的胆和牛的布局还是第一次看见,能谈谈设计初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得&施瓦茨的高级货真心看不懂,楼主学院派呀,请教楼主您的胆和牛的布局还是第一次看见,能谈谈设计初衷么 ...

电路是威廉逊长尾倒相电路。按照曾经一位网上先生的调机方法试来试去就,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对称思维就弄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你应该逐步发现,逐步消除。

      一:变压器磁场泄漏干扰的消除:

      在做机架之前,先将你的火牛,默认在机架某个你喜欢的位置,或在左,右边,或在中间。,然后将你的火牛次级空悬,初级通电220V,再将你的一只输出小牛的初级空悬,次级连接喇叭,在较安静的环境下,如果二只变压器的位置不妥当。会有电磁窜扰吱-------声,此时你只要移动小牛,直到吱-------声消除,然后再如法定位另一只。现在你的3只变压器的位置就可以确定了,其余的时间你再考虑电子管的摆放,根据经验小牛距火牛的相对位置,不得近于3厘米。如果你的一对小牛是拆机件,最好做同相试验,除非是同厂,同型的产品。
      方法如下:用一节电池分别碰二小牛的初级,用微安表的最小挡,连接次级,代替喇叭,如果二牛的绕向一致,表针的指向也一致。多碰几次,直到看清楚为止。因为表针的指幅不大。并且稍纵即逝。

      二:滤波电容不良与灯丝对阴级的窜扰的消除:

      此时你已经固定好了变压器,和电子管座。开始焊机了,灯丝线要双绞,回路搭棚要一点接地。你不仿先焊完后级,停住。连接喇叭,插上功放管,通电。如果滤波电容不良,或灯丝对阴级的窜扰,就有交流哼声。你先将火牛6.3V灯丝的一端出线接地,如果交流哼声消除,滤波电容就没有问题,如果交流哼声不消除,滤波电容就有问题。换滤波电容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后再互调灯丝的一端,选择交流哼声最小的一端接地。在夜静的条件下,你的耳朵距音箱,超过10厘米听不到交流哼声,滤波电容的容量就够了。如果你用的是石整流,滤波电容的容量,再大无碍。如果你辅以电感滤波,效果会更好。现在你可以将信号接到后级,听一下了声音了,不要担心会很响,因为你的前级还没有焊。

      三:前级输入信号窜扰的消除:

      焊好前级。此时如果再有窜扰,前级输入信号部分就是唯一的原凶了。一定要用好的音量电位器,不要怕花银子,一分银子,一分货!输入信号线要用双芯的,外层一端接地。左右声道的二路线要一样长,以达平衡。尽可能紧贴底板,远离交流电场。

      好了!你现在可以插上所有的电子管通电,将你的耳朵靠进音箱5-8厘米。 “这儿的黎明静悄悄”。

      此刻你可以连接信号源CD了,确认CD的电源已经通电。将你的新胆机的音量电位器旋最大,这儿的黎明仍然静悄悄。如果有交流声,并且交流声随音量电位器而变化。那就是你的CD不好了。如果没有交流声,就放盘碟吧。

      记住!胆机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各味不同!!否则你会掉进,没完没了烧钱的陷阱中。

      四;调整负反馈的相位:

      如果你用了后级大回环负反馈电路,此时可以连接了。如果声音不对,有啸叫声,说明是正反馈。调焊输出小牛初级或次级就OK了。负反馈的相位正确时,声音应减小。

楼主:
网不是一般的卡…………

楼主:
以上是摘自一位先生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具体人名不详,但是,该文章阅读多遍。仍不能知其精髓。

楼主:
网络比较慢,回复都成双份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应该逐步发现,逐步消除。

      一:变压器磁场泄漏干扰的消除:

这是做胆机最基础调试方法,没啥营养更不要说什么精髓了。

第一段话很搞笑,如果一只变压器接喇叭靠近火牛能听到声音的话,那这火牛漏磁高到非常非常非常离谱的境界了!这大概是4~50年前物质贫乏时代的土办法,现代的做法应该是变压器接示波器测试。

网友B:
提个小小的意见,烙铁功率小,松香用得少,别介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胆机最基础调试方法,没啥营养更不要说什么精髓了。

第一段话 ...

该作者的方法我按步照班,当输出牛初级阻抗高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作者所述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小小的意见,烙铁功率小,松香用得少,别介意啊

我是两只烙铁夹着焊的,像使用筷子一样…………还是被你火眼精金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小小的意见,烙铁功率小,松香用得少,别介意啊

为了声音鲜活好听,我灯丝采用交流供电,一步步调整下来,发现老一辈人的实践真的让人敬佩。

网友:
大手笔呀!

网友C:
LZ图片中的电容用的是以前安装线路用的线码现在还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图片中的电容用的是以前安装线路用的线码现在还有卖吗??

关于电容的问题:电容最好用油浸,但是鉴于古董油浸大多是耐压不够,亦或者是油电介质有剧毒污染环境。所以我用了斯碧与菲利普薄膜。电容漏电一定要小,不然末级静态工作点很难调准。后患无穷。去某宝上看看电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电容的问题:电容最好用油浸,但是鉴于古董油浸大多是耐压不够,亦或者是油电介质有剧毒污染环境。所 ...

LZ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可能没说清楚,是你用来扎电容的哪些小铝片,是以前用来安装家居电源电线用的线码现在还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可能没说清楚,是你用来扎电容的哪些小铝片,是以前用来安装家居电源电线用的线码现 ...

那个小铝片是60年代的东西,比我年龄要大将近30岁。。。。。是我在单位的破烂库里拾到的。估计是买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作者的方法我按步照班,当输出牛初级阻抗高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作者所述的问题的。

这个方法30多年前修理胆收音机时试过,当时是收音机功放有杂音,由于火牛和输出牛距离近,怀疑是电磁耦合干扰,就试着调近变压器距离验证,结果一点声音都没有,即使两变压器紧贴喇叭也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30多年前修理胆收音机时试过,当时是收音机功放有杂音,由于火牛和输出牛距离近,怀疑是电磁耦合 ...

把输出牛初级导线短路,再靠近电源牛试一试 ,耳朵紧贴喇叭是可以发现交流底噪的。

网友:
做的水平一流,焊接水平略差点

网友:
整体布局不错,但搭棚的线感觉比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