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68-1型单管机

楼主(2016-04-02):
换了个黑盒子,尺寸跟上次一样,比较袖珍:90mm*70mm*27mm;不过,使用的三极管、二极管跟上次不同:9014、4148,磁棒80mm,比上次长20mm,线圈70匝、7匝、3匝(再生);其他元件跟上次基本一样:高频变压器(5mm*7mm工字磁芯,初级200匝,次级300匝)、输出变压器(E19矽钢片——5*5.2mm铁芯截面积、初级0.12漆包线2*350圈,次级0.27漆包线120圈)、230微法可变电容器、4~27p微调电容、0.022微法电容、10微法电解电容、56k、20k电阻、30k串联47k可变电阻做偏置,3.7v充电锂电池供电。由于加上了输出变压器,音量、音质都十分出色。制作过程略,发几张图片——

网友A:
最近高产啊,要向你学习钻研精神,这个能收几个台?我记得原机是PNP三极管,你用的9014是NPN的,这个机子还能叫68-1吗?

网友B:
把锗管机改硅管机只需将电解、二极管调换正负极,偏流阻值不同,效果因管而异。我喜欢锗管机,音质好,容易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高产啊,要向你学习钻研精神,这个能收几个台?我记得原机是PNP三极管,你用的9014是NPN的,这个机子还 ...

用的是68-1型电路,不同的是加了一个输出变压器,姑且这么叫吧,也不犯法。 收台跟四管机一样,当地四个强台和两个弱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锗管机改硅管机只需将电解、二极管调换正负极,偏流阻值不同,效果因管而异。我喜欢锗管机,音质好,容易 ...

NPN型硅管须调换正负极,pnp型硅管不用调换(我的上一个单管机用9015)。硅管的偏流阻值比锗管的要小一些。至于音质,调好了其实差不多,一般硅管机音量要大于锗管机。

网友C:
手艺真好,我做的又难看还只会叫

网友:
非常紧凑,好看。

网友:
好机帮顶!喜欢!

网友:
可以天天放在口袋里,和我做的一个基本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68-1型电路,不同的是加了一个输出变压器,姑且这么叫吧,也不犯法。 收台跟四管机一样,当地四 ...

PNP換NPN相当于变性,还说没犯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NP換NPN相当于变性,还说没犯法。哈、哈……

“变性”法律是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真好,我做的又难看还只会叫

只会叫说明没有调好,主要是调整偏置电阻,再就是再生,这两个调好了,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网友E:
不错,要是能用銅铆钉、玻纤板做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要是能用銅铆钉、玻纤板做就更好了

说的是!我在淘宝到处找不到玻纤板,都是环氧板。

网友:
楼主真是个用心之人,做得这么漂亮。

网友F:
不错!很漂亮;但我觉得尽最大可能用老元件;3AG的管子,老绿炮电阻;体积容许的话;也尽可能用空气连。这些东西现在也不难找。比较难得的耳机

网友G:
硅NPN管的68-1,创新的68-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很漂亮;但我觉得尽最大可能用老元件;3AG的管子,老绿炮电阻;体积容许的话;也尽可能用空气连。这些 ...

这个小盒子,空气联放不下,老元件倒是可以用。

网友H:
又见单管机,看着就高兴,老师产量很高哈,热心闲人一个,必须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硅NPN管的68-1,创新的68-1,

创新谈不上,就是尝试一下而已。其实,老锗管的单管电路,硅管都能用,只要注意极性和偏置即可。老的两管到四管的锗管电路,混搭(功放用锗管)也不用做太多的变动,在注意极性和偏置的同时,还要混搭一个硅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见单管机,看着就高兴,老师产量很高哈,热心闲人一个,必须赞!

退休了,想不闲也难啊!

网友:
楼主的68-1型收音机做的很不错,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