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高频头微型中周的制作

楼主(2016-04-02):
       在我设计制作的6F1+6N3(6N11)带预中放FM高频头中,需要有个内置的小中周。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暂时用了一个串联谐振网络代替,虽然效果也不错,但总是没有双调谐中周好。我是一个做事认真讲究的人,所以,一定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今天,我在一块旧的录像机线路板上找到了一对6.5MHz的中周,稍加改造,没想到很快就完成了,并可直接代换我不久之前DIY的有颜值的红盒子中周,效果还真不赖,希望通过本坛将此成果与各位分享。不多说了,以图为证。

就是这种小中周,个头就像晶体管收音机中的中周。

就是这种小中周,个头就像晶体管收音机中的中周。

把原来的线圈拆咯,再在每一层上绕6圈纱包线,共4层,计24圈。其耐压可以说比大中周还要好。

把原来的线圈拆咯,再在每一层上绕6圈纱包线,共4层,计24圈。其耐压可以说比大中周还要好。

为了双调谐回路的藕合,把俩外壳相邻部分剪去,让其形成同一个空间,比网上那种通过外部桥接一只电容的做法 ...

为了双调谐回路的藕合,把俩外壳相邻部分剪去,让其形成同一个空间,比网上那种通过外部桥接一只电容的做法 ...

把俩中周装在一块小洞洞板上,再在外面围上一层铜泊即可。

把俩中周装在一块小洞洞板上,再在外面围上一层铜泊即可。

俩回路均配36P槽路电容。

俩回路均配36P槽路电容。

外观比一只6N11还小。

外观比一只6N11还小。

比我DIY的有颜值的大中周就小多了,所以我把它叫微型中周。

比我DIY的有颜值的大中周就小多了,所以我把它叫微型中周。

这是结构示意图。

这是结构示意图。

网友:
回帖留印记,慢慢学习做。

网友:
这个脑筋动得好.

网友:
楼主真的多才多艺,佩服!支持继续折腾!

网友A:
二只中周之间的距离是否有要求,远些或者近些有什么区别,最好用扫频仪捡测一下。

网友:
手艺不错。一直关注楼主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只中周之间的距离是否有要求,远些或者近些有什么区别,最好用扫频仪捡测一下。

您好,你说的距离很重要,越近藕合度深,带宽大,反之则浅,窄。一般用在中放电路以15Mm为好,而用在高频头里时带宽要稍大,故取13Mm是有道理的,经测试-3Db时的带宽约560KHz。再说,我已上机试了,与之前的红盒子中周感觉没什么不一样。

网友:
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我提个问题。这种中周原来是不是带一个磁杯,罩住整个线圈部分的?
你改造好之后,中周是否使用这俩磁杯?

楼主:
是的,有个磁杯盖在上头,去掉才能进行松藕合。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
改装的细节关系整个中周的性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