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第三次焊胆机6SN7+6B4G推挽一次性点火成功

楼主(2016-04-03):
俺第三次焊胆机6SN7+6B4G推挽一次性点火成功,虽然出声但机机声音还有问题,后面调试工作任务艰巨上图:

网友:
继续焊第四次。顶。。。。。。。

楼主:
      后面要调试还需请老师们指导:
            第一个问题:现在最头疼的是在JS那里做的电源牛加载就掉电压,144X70、初级市电220V次级高压双320V经5AR4整流后10U+10H+100U滤波后得460V(空载)加载后电压掉到B+336V,线路图要求B+电370V我的电源滤波部分这么吃电压?我的电感用大了吗?
           第二个问题是:一声道在放音时有间歇性杂音,关机时有电流冲击声--噗(声音较大),担心这个声道的喇叭呀

网友:
很发烧的机子

网友:
恭喜成功,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A:
次级高压320V,电子管整流电容输入滤波,满负载时根本得不到370V直流高压。5AR4滤波电容最大可以用到60微法,推挽功放扼流圈4H已经够用,如果这样仍然达不到所需电压,只能改用硅整流。关机时把音量调到最低,看是否还有冲击声?

网友:
【白居不易】版主说得很好,如果输出电压不足,可以试改一下用硅整流,提高输出电压,增加一级延时输出可以考虑一下。间歇性杂音和元器件筛选、老化处理有关,保证元器件质量优良,对机器制作成功很重要。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2a3推挽

网友:
很好的机子,,后面调试工作很重要。

网友:
没几个零件怎么搞得像是很复杂的线路?

网友:
又放卫星,一次点火成功!

网友:
楼主;这台东东需要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高压320V,电子管整流电容输入滤波,满负载时根本得不到370V直流高压。5AR4滤波电容最大可以用到60微法 ...

先谢谢白版。我的电源牛次级高压是400V-320V-0-320V-400V设计,现在整流虑波后直流高压460V带载后电压低于电路图要求的370V只有336V,虑波使用的电容值为10UF+50UF+50UF/700V,具体使用时10UF 为第一虑波,两个50UF并联为100UF作为第二虑波使用,请问白版老师,我可以使用400V那个抽头吗或者弃用10UF电容就50UF+10H+50UF可以吗?另外,一声道关机时的电流冲击声在电位器关到0位置时同样有这种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