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单管机

楼主(2016-04-03):
做了两个单管机,都没办法收到台,各位老师,哪里可以买到高频变压器

网友:
现在很难买到,自己做

网友:
要不就找个废旧中周,用细线慢慢绕吧,一般绕中周的0.07或0.08线也很合适了,耐心点一般都能成功。

网友A:
还是自己绕吧,即使有老的,可能价格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买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313.Pns0PR&id=4012163279 ...

多谢朋友,里面东西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绕吧,即使有老的,可能价格受不了。

自己绕没技术呀,呵呵,新手一切从头开始

网友A:
推荐一款单管机,很多坛友试过,基本上是一装响,先成功一台,增强一下DIY的信心,祝早日成功。

单管机,点击打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6436-1-1.html

网友:
还是自己绕有意义哈,不过如果只是课外活动,现在的学生真没时间绕线圈了,可以买个现成的用。坛里好多高手的经验可以借鉴,祝装机成功。

网友:
楼主高频变压器可以自己绕制,你也可以做来复式收音机不带那个高频变压器的。

网友:
用镇流器里面的小磁环绕几十圈就行了

网友:
建议还是从636加再生做起,尤其锗管的很容易做响,也容易调整到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款单管机,很多坛友试过,基本上是一装响,先成功一台,增强一下DIY的信心,祝早日成功。

单管机, ...

非常感谢朋友,我做的收不到台也许和收听环境也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我做的收不到台也许和收听环境也有关系吧

你用成品机试试再说

网友:
我刚刚用EE13的磁芯绕了4个变压器,参数是按照68-1型收音机参数上说的200:300,1。5毫亨,不知道能不能用,还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