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毫米扁平电线做大环

楼主(2016-04-04):
之前用1 毫米软电腦排线做过大环, 效果好.
今次找到了软扁平电线, 內有 6根分隔的3 毫米 扁铜片.
6 圈 首尾交错焊接便做成简易大环
如配 3DQ 可用1圈接 3DQ 源极 另外 5圈 用来调谐.
用可伸缩大环线圈架撐起来.
5圈 每边长900毫米的方型线圈有 75uH.
配 2 x 500pf 可变可以收中波.
效果挺好.
大 环可卷起, 便携

网友:
-真是个好注意,好办法,平行排线又相当于间绕,距离固定稳定。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A:
是否可以用电磁灶的线圈直接代用。如果可行,那方便多了

楼主:
电磁灶的线圈直径不夠大,不能做大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用电磁灶的线圈直接代用。如果可行,那方便多了

把电磁灶的线圈拆了再用,可以做任何形式

网友:
认真发帖,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没发现这种线?

网友:
多好的想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那种并口光驱数据线也可以

买了两条!O(∩_∩)O~

网友:
用更容易得到网线也很好,内有8根0.5MM的铜线。

网友:
这种线在汽车的游丝内有的是啊,我有好多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两条!O(∩_∩)O~

這個也很好。要是线和线互相分隔不少于一個线的阔度更好。否則分布电容大了高端电台不好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也很好。要是线和线互相分隔不少于一個线的阔度更好。否則分布电容大了高端电台不好收

O(∩_∩)O谢谢张老师指导!学习了!

网友D(2017-07-18):
这样水平挂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水平挂行么?

我这边,垂直的大环收到两个强台和三个弱台,水平的大环也可收到这些台,但强台对弱台的干扰减少,反而令弱台更响。

网友:
排线,好方法。回家我也试试

网友:
太棒了,大环。

网友:
第一次见用排线干的,效果怎么样啊,哈哈,看着可挺唬人的呢

网友:
方法很好,这种线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个线是香港还是哪里买的,有没有链接提供下,谢谢!

网友E:
淘宝上多的是,便宜得很,用“排线”或“数据线”搜索下就出来了。

网友:
进来看看,我也刚好有扁平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多的是,便宜得很,用“排线”或“数据线”搜索下就出来了。

好像tb上是间隔1mm的线,没有间隔3m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像tb上是间隔1mm的线,没有间隔3mm的

1mm的线也是没有的,只有0.65mm、1.27mm、2.54mm。

网友:
引用 网友E:
1mm的线也是没有的,只有0.65mm、1.27mm、2.54mm。

我看到的是这个,说可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