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朗剃须刀坏了,拆下看后不知如何下手维修。

楼主(2016-04-04):
坏了,没显示。以为电池不行了,换了还是不行,并且在电池满电,放几天电池就没电了。用直流机供电有70毫安的放电电流,感觉哪里短路放电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有知道的老师指导下,谢谢。

网友A:
44脚专用集成块(资料)不好找,修复不易。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402241892
如果这块电路板芯片与你的一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8f98-450801b084db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高端的剃须刀,我用的剃须刀里面应该都没有这样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脚专用集成块(资料)不好找,修复不易。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2k.6997417.0.0.kpO ...

是的,没有找到芯片资料,你链接里第一个与我的一样,第二个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松香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试验了下,没有电池情况。插充电器插上充有显示电池没电,开机马达转,但属于间接的动,就是动下停一下,显示也是亮下熄下,(感觉带不起样子,而不停的重启)。但把电池一装上来充电,什么显示都没有了。这啥情况啊。

网友A:
但把电池一装上来充电,什么显示都没有了......
根据我的经验,电路板脱离电池后,哪怕再接上充满电的电池显示器也不会直接显示电量,得充段时间才会慢慢显示直至充电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把电池一装上来充电,什么显示都没有了......
根据我的经验,电路板脱离电池后,哪怕再接上充满电的电池 ...

但问题是他老是自己重启状态。和以前正常不同啊。而且在没充电应该是有电量图标的,现在啥也没有,

网友B:
感觉电池损坏,内部短路。你换个同电压电池试试。上回修一电子秤发现过类是情况。电池短路后插电也无法使用,电源芯片发热严重。换电池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池损坏,内部短路。你换个同电压电池试试。上回修一电子秤发现过类是情况。电池短路后插电也无法使用 ...

我检查其中有一个是坏了,但我用2个新的充电电池,把2个旧的全换掉,也还是这样。有重启现象。

网友:
先测下 电压比较器(10393)以及外围 看看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复杂呀, 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

网友:
这鬼东西还要贴片IC美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