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的BF998双栅管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6-04-04):
这个电路是我最满意的。简单可靠,容易实现,性能优良。

这个电路算是把双栅管用在刀刃上,双栅管在变频和检波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中放反而用三极管更好,用三极管可以获得更好的AGC性能。三极管的放大原理是电流放大,输出电流是输入电流的若干倍。而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受静态电流的控制,静态电流越小,基极输入阻抗就越高。当前级信号源是恒压源,那么当静态电流下降,则基极输入阻抗升高,产生的输入信号电流越小,则输出信号电流也越小,增益就越小,这种特性对所有的三极管都是成立的。再加上一般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随静态电流的下降而下降,那么就可以产生更好的AGC性能。

双栅管自激式混频器具有线路简单可靠的优点,但噪声可能比较大,这种噪声在后级中放增益很高时可以听出来。使混频器停振,噪声就消失了。不过双栅管输入阻抗高,输入端可以直接LC回路,耦合效率高,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变频输出,对后级中放增益需要大大降低了,总的结果反而是低噪声。中放管发射极可以串联一定的负反馈电阻,降低中放的初始增益,可以大大降低无台时的背景噪声,而且还具有降低失真,提高稳定性的作用。

这个电路配合HT7133 3.3V低压差微功耗三端集成稳压器最好,可以使电路工作在很宽的电压范围下。这种稳压器自身消耗的电流极低,用分立元件很难达到它的性能,价格也不贵。

这个电路可以使用普通收音机套件中的成品中周和振荡线圈,不需要重绕。除了双栅管,其它都是很容易获得的元器件。完全可以把普通收音机套件改造成高性能的。

补充内容 (2020-7-14 11:30):
最近在AGC电路上有所突破,44楼有升级版本

楼主(2020-07-13):
引用 网友A:
可以请教一下吗?电路中各个中周和震荡选用什么型号呢?有没有PCB图参考呢?我手头现在有TTF-2-1 2-3 -2-9  ...

中周随便什么型号,TTF-2系列是完全可以的,各种未知型号也可以。只要初级电感量在600uH左右,能够配电容谐振到455kHz或者465kHz。有很多成品中周是自带谐振电容的,那就更好了。其中第二中周需要带一个次级,如果没有次级,可以拆开中周外壳,直接在磁芯上加绕几圈作为次级。优先使用TTF-2-1或者TTF-2-3作为第二中周,TTF-2-9的次级圈数较多,容易使中放输入过载,不过可以加大中放的发射极电阻解决。
振荡线圈直接使用与可变电容配套的成品,只用初级部分,次级不用。
没有PCB参考图,这个你可以用sprintlayout自己设计。

网友B(2016-04-04):
楼主高人,一直以来不断地创新电路。冠以终极定是最终不需改动了。整个电路强大的沃尔曼组态及选频网络,是否已经做出来实验过?双栅mosfet固有输入阻抗高,但极间电容相对也较大。不进行必要的阻抗变换是否会使高频特性受影响?另外,此中放增益是否足够?能否兼顾选频、带宽增益及必要的功率输出?请大师指教一直以来总想做一个场管和晶体三极管混搭的机器,取长补短。却发现越来越不爱动手了。最多有了想法在仿真上面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人,一直以来不断地创新电路。冠以终极定是最终不需改动了。整个电路强大的沃尔曼组态及选频网络,是 ...

电路肯定试验过了,基本格局算是最终确定下来不想再变了,个别元件取值可能还需要调整。从实用上来看,这个电路足够完美了,更高级技术的运用只会增添实现上的复杂性,而改善并不明显。

中放的增益不是越大越好,中放增益越大,对变频级噪声的放大量也越大。由于使用了高灵敏检波器,中放的增益是噪声控制的关键。变频增益越大,中放增益越小,整机噪声就越小。从限制噪声的角度来说,这个电路一级中放的增益实际上远远超出需要。

本机的选择性由两组双调谐回路来保障。这两组双调谐回路的负载都很轻,可以工作在较高的有载Q值上,而不需要空载Q值很高的中周,同时也可以获得比单调谐更宽的通频带。另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中周的工作状态接近,Q值可以自然的获得一致,容易调出较好的双调谐的曲线。

BF998是UHF超高频管,栅极电容很小,在1MHz频率左右运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另外,这个管子低频性能也不错。

检波器的输出是射极输出器,音频输出电压0.8Vpp左右,可以配接任何功放电路。其集电极可以串高阻耳机直接收听,而不会影响到输出。电路中使用了3.3V的集成稳压器,其实就是为配合各种电源电压的功放电路用的,从几伏到几十伏电压的功放都可以直接配用。稳压器同时也起到了电源退耦的作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方案总是令人耳目一新,觉得本振做成独立一级是不是会更好些,和高放变频不互相牵扯。

网友:
真的羡慕楼主对电路的透彻理解,老小白我只会简单的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方案总是令人耳目一新,觉得本振做成独立一级是不是会更好些,和高放变频不互相牵扯。

独立本振当然更好,而且还对降低噪声有利。不过还是那句话,增加了复杂性,而改善并不是很明显。

楼主:
再说几个电路设计上的“妙处”:

一般成品中周的绕法,是初级的热端绕在最外面层,抽头位置靠近内层,这样工作时的Q值比较高。由于使用共射共基电路,输出阻抗很高,中周不再需要抽头来匹配。中周安装时,可以特意把初级热端的那个头接电源或接地,这样中周的最外圈处于交流低电位,可以增强屏蔽的效果。常规使用抽头的方案,中周热端只能在最外层,对外壳的屏蔽要求高,容易自激。

双调谐电路不仅可以增加选择性和通频带,还可以降低失真。对于共射共基电路来说,中周的初级完全处于反向偏置的集电结回路中。由于集电结电容会随着反向偏压的变化而变化,当谐振回路的振幅较大时,就会引起一定的失真。用双调谐电路,次级谐振回路就可以把初级谐振回路中产生的谐波失真抑制掉。

这个电路的延迟式AGC是一大亮点。弱信号时AGC控制管处于截止状态,信号超过一定的强度,AGC控制管导通,迅速拉低基极偏置电压,“刹车”很迅速。这种方案至少可以产生40db的AGC控制深度。信号强度从AGC开始动作的时候算起,再增强40db,输出幅度几乎不变,而且没有明显失真。目前所遗憾的就是没有对中放前级施加AGC控制,如果利用“刹车”迅速的特点,进一步控制前级的增益,可以获得更好的AGC性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独立本振当然更好,而且还对降低噪声有利。不过还是那句话,增加了复杂性,而改善并不是很明显。

恩,出发点不同,DIY的方向就不同了,LZ的思路是在简单的基础上尽可能好的性能。我DIY一般是以性能为重点,电路复杂点只要机箱能放得下,我最近要搞个电子管接收机,本振部分很复杂几乎超过主体电路了。

网友:
来顶帖的 有大把jfet 可以来一个玩玩了

楼主:
想到一个混频器与中放电路远距离分离的方法。
如下图所示:
只需要一根同轴电缆即可完成对混频器的馈电和信号传输。由于传输的是混频电流,线上阻抗很低,同轴电缆的线间电容并不会对传输信号产生太大影响。

可以把混频器和接收解调电路分别做成独立的模块,之间用同轴电缆连接。天线与混频器装配在一起,可以放在室外或者信号最强的地方。每个混频模块统调好,换不同的天线混频模块就可以接收不同的频段。

网友(2016-07-12):
引用 楼主:
再说几个电路设计上的“妙处”:

一般成品中周的绕法,是初级的热端绕在最外面层,抽头位置靠近内层,这 ...

電圧3.3 伏嗎?  如何实現40db的agc控制??

网友E:
既然奉为终极机器,最好要与知名点的成品机对比一下,好坏数据说话

网友:
很古老的设、设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奉为终极机器,最好要与知名点的成品机对比一下,好坏数据说话

估計桜主以后要沒時間再玩了, 所以这仲終极可能有别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方案总是令人耳目一新,觉得本振做成独立一级是不是会更好些,和高放变频不互相牵扯。

这个提案既可以把独立本振调整到使混频级有最高的增益/最低的噪声/最小的混频失真的最佳点上,

而且天线输入端可另加一只单场管作被认为最优秀的【正向AGC】,这样机子就高级得多了,但也不 能说终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恩,出发点不同,DIY的方向就不同了,LZ的思路是在简单的基础上尽可能好的性能。我DIY一般是以性能为重点 ...

到时候请把你的电子管电路发上来供坛友们学习!不知你是否愿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到一个混频器与中放电路远距离分离的方法。
如下图所示:

复杂了,混频放到室外怎样调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时候请把你的电子管电路发上来供坛友们学习!不知你是否愿意?

早些时候已发在电子管板块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4647-1-1.html

网友:
不明白最后那个998如何检波  源极负载直接入三极管基极  不知如何形成回路

网友:
有用:中放的增益不是越大越好,中放增益越大,对变频级噪声的放大量也越大。由于使用了高灵敏检波器,中放的增益是噪声控制的关键。变频增益越大,中放增益越小,整机噪声就越小...

网友(2017-07-24):
楼主这电路我实验过,性能很高。

网友:
我的回帖为什么被删,又没有灌水

网友:
在此留贴是因为楼主的一个低放电路设计的非常不错,交越失真控制的比一般的强

网友:
终极的BF998双栅管超外差收音机,“终极”一词有点振聋发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楼主一代宗师也。打趣一下,楼主以后注意用词。

网友:
楼主对电路是认真的,我有时间一定要试验一下。我想“终极”是相当满意的意思

网友G(2018-07-15):
请教一个小白问题,此电路HT7133前端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个小白问题,此电路HT7133前端电压是多少?

HT7133是低压差低功耗稳压器,前端输入电压只要不超过它的最大允许输入电压(24V)就行了。

前端电压在3.3-24V之间都是可以的,性能稳定不变。

楼主:
这个是普通三极管最满意的收音机电路:

修改有关三极管偏置电阻的值,可以工作在1.2V这样低的电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7133是低压差低功耗稳压器,前端输入电压只要不超过它的最大允许输入电压(24V)就行了。

前端电压在3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普通三极管最满意的收音机电路:

—级共射中放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此电路构思极妙,用通用易得的普通零件进行精简有效的组合达到出色的性能,未曾有也!致敬大师~!

过讲了。

上面这个普通三极管的电路性能不是很出色,但也不算差,比单中放袖珍型的分立元件电路性能要好得多,主要是追求简单、高效、实用。

毕竟只有两个管子,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普通,AGC性能优良,音质较好。

楼主:
如果追求音质和低噪音,这样的电路就可以了。过去袖珍商品机也有单中放的。我采取了几个措施,使得灵敏度大增。

一是变频级的中周全部接入,然后用双调谐改善选择性的下降。

由于变频级的输入回路与输出回路不是同一个谐振频率,输出回路的阻抗比中放要高一些,可以全部接入,还不会自激,这是有效提高变频增益的方法,但副作用就是选择性下降,因此需要再用一个中周进行双调谐滤波。

第二就是检波器接到中周的热端,并且是倍压检波,电压增益又提高了很多倍。副作用是音频输出阻抗较高,只适宜搭配输入阻抗较高的集成功放或者分立元件OTL电路。

这两个措施,使得这个电路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达到传统两中放机的水平。

网友A(2020-07-13):
可以请教一下吗?电路中各个中周和震荡选用什么型号呢?有没有PCB图参考呢?我手头现在有TTF-2-1 2-3 -2-9 可以使用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中周随便什么型号,TTF-2系列是完全可以的,各种未知型号也可以。只要初级电感量在600uH左右,能够配电容 ...

老师有实物没有 请发个视频显摆下

楼主:
如果手头的成品中周没有次级(确实有这样的成品,没有次级线圈,初级也没有抽头,就是一个单纯的谐振回路),也可以用下面的电路:

如果用电子管收音机的双调谐中周,效果更好。

补充内容 (2020-7-14 08:25):
第二中周后的射极跟随器的发射极电阻宜取4.7K(原图1K)左右,这样可以获得1M左右的输入阻抗,对谐振回路影响小。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手头的成品中周没有次级(确实有这样的成品,没有次级线圈,初级也没有抽头,就是一个单纯的谐振回路) ...

三极管和中周貌似阻抗不匹配,改用场管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极管和中周貌似阻抗不匹配,改用场管为好。

用场管当然更好,可以获得更理想的幅频曲线。
但小信号场管较贵,所获得的收益并不是很大,因此只在变频级使用场管。
变频级使用场管好处多,增益大幅度提高,电路更加简单,工作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有实物没有 请发个视频显摆下

电路都是在试验板上临时搭过的,没有制作成精美的成品。视频就不拍了,意义不大。
制作比试验要耗费多得多的精力。一个电路,在试验板上搭一下也许只要几个小时。如果要做成精美的实物,从设计PCB开始,到最后组装成实物,估计1个星期都搞不定。
单纯从接收效果上来看,这个电路并不一定比传统分立元件电路或者现代集成电路收音机更好。
这个电路的优势在于取材方便,性能稳定可靠,任何人都容易制作成功。不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啸叫、自激、阻塞等等。

网友A:
请问老师,你做实验的时候 ,发光二极管用什么颜色的?端电压大约多少伏?9015的直流放大倍数大概用多大的?100的和300的有很大区别不?

楼主:
前端时间在AGC电路设计上面有所突破,下面是升级版本:

T1选用双栅管BF998,当然也可以不用,用常规的三极管变频电路代替。
检波三极管T8需要用超高频的9018,以减少检波引起的偏压变压对谐振回路的影响。
音频输出三极管T9选择放大倍数尽可能高的三极管,以提高检波器的负载阻抗,有利于提高效率。
其它的三极管没有特殊要求。
R3决定中放的最大工作电流,可以取0.5mA左右。R4决定中放的最低工作电流,可以取50uA左右。电位器R5用来设置反向AGC的起始阈值。反向AGC其实不是必要的,如果追求简单,R4、R5、T6可以直接省去。
D1使用微小电流下可以点亮的发光二极管,这样可以提高调谐指示的灵敏度。
D2使用压降较低的红色发光二极管,在0.3mA电流下,要求两端电压不超过2V。如果压降偏高,可以增大R6,最多可以增加到100k。
C4与衰减式AGC有关,宜小不宜大,不宜超过100P。如果中周次级圈数较多,需要减小C4。如果使用TTF-2-9,建议C4取30P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师,你做实验的时候 ,发光二极管用什么颜色的?端电压大约多少伏?9015的直流放大倍数大概用多大的 ...

发光二极管我一般用红色的,0.1mA的电流下,压降不超过2V。
三极管我几乎都用9014、9015,直流放大倍数一般在300左右。
对于中放来说,直流放大倍数对中频增益没有影响,直流放大倍数几十与几百的管子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