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几个68-1高频变压器也累了

楼主(2016-04-06):
这个用磁环做的,比工字型磁芯容易,才20圈x2,1:1的比例,接对线头才不会自激,接收效果不错
总结一下:
1-输出电感的电感量不能太太低,如果高频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都是感性,结电容Cbc会把输入和输出连接在一起,引起振荡,当Cbc是定值时,只要L1和L2比值越大,反馈量越小,这样就不易自激。或者尽量使用Cbc较小的高频管
2-初次级间的分布电容要小,分布电容对耦合没有大的作用,还容易自激,我是用一片电路板隔开初次级。
3-集电极和检波输入为同相端,接错会有高频噪音,

网友:
老电视的阻抗变换器磁芯可以用 不过am上得绕个40 50匝 估计绕不下

网友A:
磁环是从哪里来的?手里有几个从节能灯上取下的磁环,不知道用在这损耗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是从哪里来的?手里有几个从节能灯上取下的磁环,不知道用在这损耗大不。

好像没有关系,不过绕之前先绕几圈,看一下磁芯的AL值会否过高或者过低,过高圈数少,过低圈数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环是从哪里来的?手里有几个从节能灯上取下的磁环,不知道用在这损耗大不。

有人用节能灯磁环做ham设备比mw好得多。应该能用。

网友C:
请教:1. 看楼主所用磁环,疑似磁粉芯低频磁环,不知道对不对?
          2. 隔离电路板是否是双面覆铜板? 覆铜板一端是否需要接地。

网友:
20圈x2,1:1的比例,电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把磁环单独拍照一下,我想看看怎样把磁环与支架连在一起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hrYZFAc 密码:dwt5
用排针,最好用双面板做,很容易的

网友E:
我有20多个电子管中周拆出的小磁环,应该可以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20多个电子管中周拆出的小磁环,应该可以绕这个。

工字磁芯,磁环,中频变压器,我都试过,不求多,尽量减小分布电容,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20多个电子管中周拆出的小磁环,应该可以绕这个。

文革时我用电子管中周里的磁环做了68-1高频变压器,当时也是朋友介绍双线并绕200圈,收音还不错,我还留了两只老磁环,改天在绕一个,用电感表测一下有几豪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1. 看楼主所用磁环,疑似磁粉芯低频磁环,不知道对不对?
          2. 隔离电路板是否是双面覆铜板 ...

不是很懂磁环的性能,纯粹随手捡来做的,中间隔着一块剪下来的电路是用来隔开初次级的,这个变压器原来是用来做led调光的,电感量在3mH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磁环的性能,纯粹随手捡来做的,中间隔着一块剪下来的电路是用来隔开初次级的,这个变压器原来是 ...

谢谢【枫丹白露】大师回复。

网友F:
我也用工字磁芯做了一个高频变压器,(旧车冲上的电感线圈,)先绕次级,再绕初级,还没上电路,不知能是否成功,过几天试用后再汇报,请看图:

网友(2016-05-06):
用开关电源上面的磁环可以吗我有好多了都是电脑电电源'不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环是从哪里来的?手里有几个从节能灯上取下的磁环,不知道用在这损耗大不。

我绕过非常好用就是有点费劲。

网友(2016-07-20):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工字磁芯做了一个高频变压器,(旧车冲上的电感线圈,)先绕次级,再绕初级,还没上电路,不知能是否 ...

為什么要"先绕次级,再绕初级" ?? 反过來一样嗎??

网友:
如果是1:1,就失去了变压器的意义,与阻流圈相比徒然增加损耗而已,为何不做成升压的?

网友(2016-11-05):
引用 网友B:
有人用节能灯磁环做ham设备比mw好得多。应该能用。

我用节能灯磁环绕了两个变压器,效果都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工字磁芯做了一个高频变压器,(旧车冲上的电感线圈,)先绕次级,再绕初级,还没上电路,不知能是否 ...

这个中周是超外差收音机上那种吗?看起来瓷杯比那种要长一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中周是超外差收音机上那种吗?看起来瓷杯比那种要长一些啊?

对,随便一个中周就行

网友:
我用市场上卖的普通绿色的小磁环做过,是可以的,40:40,1:1的,效果不错。用中周骨架做也可以,就是绕500圈比较困难,最好用0.06以下的线,中周绕的线比较细,可能Q值比较低,不太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中周是超外差收音机上那种吗?看起来瓷杯比那种要长一些啊?

中周外壳和底座是收音机的,工字磁芯是车充里的,插点烟器给手机充电那种。

网友:
68—1型单管收音机中的高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