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变压器做什么胆机最适合?

楼主(2016-04-07):
拆了一台614-A3II型1KW电子管交流稳压器(苏州电工仪器厂生产,时间大概在80年代),控制电路变压器尺寸为110mmX90mm叠厚65mm。绕组为输入220V,输出是275V,275VX2,6.3VX3。三组6.3V的灯丝分别对2D2P取样管6J1放大管、6N1、两只并联的6P1供电,详细见图。
用该电源变压器及原机的管子管座做了台6N1+6P1的双声道桌面胆机,效果不错,就是把多余的电压降到250Vr加了一只大功率260欧的绕线电阻,电阻发热大,白白消耗功率,很浪费。。。。
于是就想,该电源变压器做一台什么样的胆机最适合?

补充说明:我处的市电偏高,基本上在235到240V,这样导致该变压器275V的输出在300多伏。

网友A:
6P1、6AQ5、6P14、EL84、6BQ5单端功放。

网友B:
标准EI111铁芯,边宽度为111X96mm,你这个铁芯非标的,参照111铁芯柱面积约19^2CM,估算视在功率约200W左右,高压输出AC275V电压,用石整流后电压约DC385V,带负载后电压约为DC330V~350V,做一台807单端(双声道)功率略小了一点,但勉强可用,最佳选择是6P6P或相近功率管的单端机较为适合。

网友C:
三组6.3V的灯丝分别对2D2P取样管6J1放大管、6N1、两只并联的6P1供电,详细见图。

取样管2D2P的灯丝电压是一个单独绕组(2V左右)提供的,不是接的6.3V绕组。

网友:
我的111X96mmX5.5mm铁芯,是在大冷水机拆出,标是400w的,

网友D:
这个稳压器我在单位时归我使用有2台,一台是落地带4个脚轮的好像是1KW的,还有一个是台式的,大概500W的,也拆开看过。楼主的这个变压器应该不止250W,但估计灯丝绕组电流可能不够,但可以增加灯丝变压器解决,老工业电气的变压器质量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变压器高压绕组做6P3或807推挽或单端都足够!做6P1太委屈它了。

网友:
本机,想得到250V得的最有效方法——使用电感输入式滤波,

在275Vx2交流下,得到的直流电压差不多250V,滤波效果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组6.3V的灯丝分别对2D2P取样管6J1放大管、6N1、两只并联的6P1供电,详细见图。

取样管2D2P的灯丝电压是 ...

取样管与6J1共用一组灯丝电源,是6。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稳压器我在单位时归我使用有2台,一台是落地带4个脚轮的好像是1KW的,还有一个是台式的,大概500W的,也 ...

谢谢指点,可能的话,给个图纸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EI111铁芯,边宽度为111X96mm,你这个铁芯非标的,参照111铁芯柱面积约19^2CM,估算视在功率约200W左右 ...

谢谢点拨,如能恩赐几张推荐管子的胆机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6AQ5、6P14、EL84、6BQ5单端功放。

谢谢白版主的指点。

网友:
真好,这个大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样管与6J1共用一组灯丝电源,是6。3V的,

型号  灯丝电压 灯丝电流    屏压         屏流            放大跨导
2D2P   2.4V         0.4A      >400V   150~400μA   >800μA/V

这个取样管灯丝接6.3V,通电立马就挂。

网友:
很通用,电路管子阳级400v以下的都能用

网友:
白版主说的还是正确的。从电路图上看2只6P1即便工作状态不同,屏流也不会超过最大屏流,工厂要考虑成本,变压器功率不会选取过大,只不过设计安全系数大些。
你的控制电路变压器尺寸为110mmX90mm叠厚65mm。查70年代的表,没有计算。这是接近的,106X91舌宽30mm。叠厚46mm输出功率120W。根据你的叠厚可以用于6L6单端。如果力求安全用6V6(高压性能好于6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