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机动车能左转吗?

楼主(2016-04-07):
现在很多路段的非机动车道边上都画了停车位,那么当机动车沿着这样的非机动车道开到路口时,能左转吗?

网友A:
当然是违法的。特别是停第一个的,等同方向红灯以后,对向变成绿灯,抢先一把直接从人行道左转。。。。

正确做法还得先右转然后掉头,然后再左转,此乃规范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违法的。特别是停第一个的,等同方向红灯以后,对向变成绿灯,抢先一把直接从人行道左转。。。。 ...

一定要右转吗?直行过路口,但到前面再掉头回来右转行不行?

网友:
好像只能贴边右转

楼主:
另外如果右转掉头回来就不能左转了,那样等于直接掉头了。

网友B:
没完全领会你所述的意思,能画张示意图吗?另外,接近路口的一段是禁止停车的,第一台车不可能就在路口。
按上海的交通规定:所有的道路都是不能停车的,马路牙子如果是黄色的,连临时停车上下客都是禁止。没黄色的,允许临时停车,但驾驶员必须留在座位上。
现在上海交通大整治,许许多多的“XXTB”(XX特保)装束与警察无异,出现在大小马路上。并且,他们被赋予了执法权,和以前的“协警”不一般了。
交通大整治以来,违法扣分以及罚款是一大批哦!其中也包括了非机动车和行人。
甚至触动警用宝马拦截处罚违法在路上鸣笛的车辆。
交通大整治,将新增1.8万套电子警察用以拍摄违法车辆。

网友:
没听懂楼主意思。如果我在非机动车道停车位停车,现要启动行车,难不成要靠右上马路呀子不成?
我是先左转前行路口上机动车道!当然要先看红绿灯,如果前边有的话。

网友:
科目一的理论早就忘的差不多了,求科普!

网友:
说的不明白,

网友:
停车的和交警是两回事。
非机动车道画停车位及停车,不好评论。
机动车,不可占用非机动车道,除非交警现场指挥,或路堵地只剩非机动车道可行。

网友:
是这种情况吗?  在丁字路口, 右转向红灯时, 应该可以左转, 如果十字路口, 没有右转指示灯, 主路有车右转, 就危险.

网友:
我们这里的公交车经常这样干。

网友:
应该没问题,因为有停车位的路一般都是小马路或单行线,主路两侧都是不允许停车的,只要前方路口允许左转就没问题

楼主:
再说清楚一些吧. 比如这样的路口, 几十年前修路时箭头所指的红车所停的位置是自行车道, 可能觉着当初给非机动车留的道路过于宽阔, 近几年在这些非机动车道的右侧(靠近人行道的一侧)划定了许多停车位, 箭头所指的红车下面就有有关部门划定的合法停车位(一个小时5元, 有财政票据). 现在就想知道, 这辆箭头所指的红车是否可以直接在这个十字路口左转, 或者象一些坛友说的那样, 必须先右转再掉头, 或者先直行, 再掉头, 再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完全领会你所述的意思,能画张示意图吗?另外,接近路口的一段是禁止停车的,第一台车不可能就在路口。
...

跟上述街景配套的卫星图片是这样的, 绿色是分割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路的绿化带, 黄色是人行道的边界. 合法的车位确实一直画到了路口. 就算没有画到路口, 停在这种车位上的机动车也没有机会倒车, 只能沿着非机动车道开到路口. 由于这种路口一般是分成三股道路, 右转, 直行, 左转. 而非机动车道比右转道路还要更靠右(中间还隔着一个绿化带), 因此不知停在这些车位上的机动车是否只能先右转, 然后再掉头以便实现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