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小假,在家折腾简易超再生FM收音机,收台成功

楼主(2016-04-07):
清明小假,恰好在家没法出去转悠,于是又想起论坛上苏老师的 【参赛】简易FM/AM两波段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0691-1-1.html

以前做的最复杂的也就是9014+2822的简易收音机。这次索性山寨一个苏老师的FM试试。
说干就干,电路图

直接拿原件对着洞洞板,边摆弄边焊。
第一天,后级放大正常工作了。用镊子接触C7的负极有交流声。
9018也调到0.16mA了。
听起来有收音机的声音了,但是收不到台。应该是频率覆盖不合适。

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前面忘记拍照了,昨天才补拍的,上图先。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洞洞板

洞洞板

补充内容 (2016-4-7 14:45):
第三天结束调整结束后的视频补充在18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632

补充内容 (2016-4-7 19:36):
按 天火行者 朋友的提示,调试反馈电容的记录和效果在26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632

补充内容 (2016-4-8 11:40):
刚学习到R2对间歇震荡有相当大的影响,今天抽时间调试下R2。结果后面汇报。

补充内容 (2016-4-8 11:42):
还有,前面说的哒哒哒的间歇震荡的声音,根源就在R2。

补充内容 (2016-4-8 15:04):
RC回路调试记录及结果视频在40楼,现在已经基本达到能听的状态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632

补充内容 (2016-4-11 16:23):
通过看一些原理性的材料和重新调试,这一段时间的最终结论在43楼。近期不会再更新这个帖子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632

网友A:
不要从集电极提取音频信号,直接从发射极输出音频,

楼主:
第二天,开始思考频率覆盖的调法。原图是用的207p串43p,我用的是20p的双联其中一联。

没经验,先只有在矿坛上的一顿猛搜,大约有7-8位前辈做过这个东东并发了帖子,仔细拜读了以后,大概确定几个数据

L1的制作:
线径 1mm左右
线圈直径 10mm左右
匝数 3-4匝的都有,我决定用4匝,不行再减

换上线圈以后,就开始有塔...塔...塔的声音了,大概1-2秒一次,很规律
用手触摸线圈,或9018的集电极,塔塔塔的声音就消失了
手不离开,旋转可变电容,能收到台了,听起来基本清晰。
手丢开又塔塔塔的响起来了
我认为可能还是9018的工作点没调整好。

最终L1的制作:
用1mm左右的铜线在10mm的毛笔杆上绕了4匝,取下来后些微拉开。基本做到了频率覆盖。

新的问题是塔塔塔声音的确切原因是什么,烦请各路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天,开始思考频率覆盖的调法。原图是用的207p串43p,我用的是20p的双联其中一联。

没经验,先只有在 ...

楼主我建议 L1用镀银线圈绕2匝,灵敏度会有提高,不要用漆包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天,开始思考频率覆盖的调法。原图是用的207p串43p,我用的是20p的双联其中一联。

没经验,先只有在 ...

这种超再生电路,用万能板焊接难的焊出好的效果,有时候效果不佳就是布局布线问题,用PCB软件画,或者用黑色不溶于水的油性笔描线路。

楼主:
第三天,按照第二天的猜测,重新调整各级的工作点。
手头找不导锗管,用9012代替,看到有个帖子里说,硅管1.5V电压有点低,于是考虑提升电压3V。
重新调整9018的工作点,发现偏置电阻到2K一下,塔塔塔的声音就消失了。再大到500K附近就没声音了。
500K的时候,电流在0.24mA附近,还很高。提高到约600K-1000K的时候,耳机突然声音很大,一直是杂音。最终900K,电流0.16mA。
耳机杂音大到放到桌子上可以直接听,于是直接用了小的喇叭换下了耳机。

调后面偏置电阻的时候(9014+9012),看到了苏老师回某位前辈的一个帖子,说让用10M的电阻。
找了下手头最大只有3M的电阻。
于是先串了2个,电流还在20mA左右,在串一个,最终用了4个,大约12M,电流约8mA。
由于接了喇叭,就没有再往下调。

最终这样的状态,转动可变电容可以收到台,但是一直杂音很大,下午补录像。

目前这样的状态,如何继续调优,烦请各路高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超再生电路,用万能板焊接难的焊出好的效果,有时候效果不佳就是布局布线问题,用PCB软件画,或者用黑 ...

估计我后面遇到的杂音问题,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多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从集电极提取音频信号,直接从发射极输出音频,

我在找找类似的电路看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天,按照第二天的猜测,重新调整各级的工作点。
手头找不导锗管,用9012代替,看到有个帖子里说,硅管 ...

三极管放大倍数大了,请用放大倍数小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找找类似的电路看下,多谢

做好了把中波也加上,自己绕制那个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天,开始思考频率覆盖的调法。原图是用的207p串43p,我用的是20p的双联其中一联。

没经验,先只有在 ...

从集电极输出会产生嗒嗒声

网友C:
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的这个灵敏度应该还差点,要用镀银线圈,不能用漆包线,我也做个类似的收音机,开始用的漆包线,灵敏度就不够,后来改镀银线圈就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问一下L2是自制的吗?还是由成品电感就行?如果用成品电感的话参数应该是多少?

扼流线圈,在大于100K欧电阻上用0.2左右线乱绕150圈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我后面遇到的杂音问题,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多谢赐教

这个电路我三十年前做过,效果不错的,可以用3DG6这种类型的高频管,放大倍数80左右,太高了反而不稳定,还有那个反馈小电容也很重要,调节容量大小对接收效果有影响,以产生稳定温柔的沙沙超再生噪音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