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获夏普777,当年的口水机!同时求说明书

楼主(2016-04-08):
很高兴收了一台夏普777,八十年代的梦想啊。

刚到的样子,本地自提的,说是八十年代自用至今,真正二手
不过呢毛病也是有的:
收音面板氧化比较厉害;
音量电位器有问题,左声道有声,右声道非常小声且不受音量电位器控制;
两电平表左边不动,右边正常;
收音FM可以收,其他波段好象没什么台,有也是声音很小 ;

机子到手非常开心,也想花点时间打理一下,看了@青龙枫叶 的大作 "“大工程”!展示打理新收藏的夏普777收录机!"准备找时间学着弄弄。

现在有一问题,电源开关下有写sleep,好象是有睡眠功能,哪位前辈知道如何使用或测试?如果有说明书能给一份更好!期待...

补充内容 (2016-5-19 08:33):
38楼sjhhr: 这个电源开关(sw801)虽然处于断开状态,但是电源还是受二个机芯上的放音开关(sw710和sw711)控制。当总电源开关断开后只要在机芯内放入磁带并按下放音键后同样对全机供电,当选择收音或放音时只要磁...

网友:
十全十美的机........难寻.

网友:
现在也是口水机

网友A:
双卡四喇叭,当年老头子用这个逼我学英语,小伙伴都在外面玩,我被锁在房间听英语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卡四喇叭,当年老头子用这个逼我学英语,小伙伴都在外面玩,我被锁在房间听英语磁带

哈,那你的条件相当好,要是当时我老头子也这样逼我,我的英文估计会不错

网友B:
好家伙!双卡4声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双卡4声道。

是双卡四喇叭,一时脑抽,打错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双卡四喇叭,一时脑抽,打错字了

那个年代全用的是小日本的东西,也没人说要抵制日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年代全用的是小日本的东西,也没人说要抵制日货。哈哈

完全抵制有什么用,人家有长处咱们得承认,古人还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卡四喇叭,当年老头子用这个逼我学英语,小伙伴都在外面玩,我被锁在房间听英语磁带

朋友家里真有钱啊,想当年我记得机皇777卖价1899大元 另外该机是双卡双声道6喇叭哦

网友D:
恭喜获得了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获得了宝贝。

现在就是做些准备工作,想好好打理一下,毕竟单边出声感觉不是太好。

网友E:
这个机子打理起来也是比较麻烦,很需要耐心

网友:
记得有台录像机好像也是777……原来是这机器 很火

网友:
一机难求,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楼主好好珍惜

网友:
好机  可惜现在好的二手价格太高了

网友:
  这东东看着就舒服,放在家里很大气。想当年只有看的份,有人用他来复制音乐磁带,每盒5元。俺去年在旧货摊上见到一个,9成新的开价2K,当时没带那么多米,就只挂了个眼科。

网友:
恭喜!恭喜!
电源开关在sleep睡眠档位时若此时收听广播(功能开关至于radio)同时在磁带仓内放入磁带并按下机芯的play播放键,磁带单面播放完毕后自动停止并切断电源。其实就是利用磁带本身单面的播放时间(30分钟或45分钟)来实现睡眠关机功能。

网友:
成色很好,慢慢打理吧。

网友:
恭喜得到一好机,不错

网友:
夏普777,八十年代的梦想啊,终于圆上了,恭喜。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错,帮帮顶

网友:
这货,当年土豪才玩的起

网友:
迟来的爱啊,当初不能想象。现在得到了

网友:
当年我们这里地摊卖磁带的一般都是这个,也不要装带仓,试磁带时直接往里面一放,蹦擦擦蹦擦擦就开始了,感觉那个声音真好听

网友F:
清洗或者更换波段开关能治好部分波段声小 无信号  分析是长期不活动波段开关导致其他波段触点严重氧化
用油性电子清洗剂试试
音量电位器 如果能拆下 应该是滑动的触片(常见就是过度氧化)脱离轨道或者碳膜脱落(应急可以用4B铅笔刮下的铅和胶混合后涂抹轨道上)在也能导致一个声道音量无法控制或者声小  最好换新 因为拆过的电位器使用时间不敢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需要耐心,第二,所需配件还能找的到吗?尤其是波段开关、录放开关,及各功能开关是否能配上这是关键 ...

波段开关脚非常多,估计难买到一样的,音量电位器估计也难,只有想办法利旧。
等备齐所需要材料,慢慢打理也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洗或者更换波段开关能治好部分波段声小 无信号  分析是长期不活动波段开关导致其他波段触点严重氧化
用油 ...

感谢@八兆天空 详细的指导,矿坛给人的感觉暖暖的!
目前弄了这些东西,查了坛里前辈的工程贴,这种电位器换新估计比较难买到。

。。。。回复为啥加不了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八兆天空 详细的指导,矿坛给人的感觉暖暖的!
目前弄了这些东西,查了坛里前辈的工程贴,这种电位 ...

X宝有一家专门卖777的维修配件  据说是夏普维修中心的正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打理起来也是比较麻烦,很需要耐心

是的,为了热身,弄了台夏普800,拆机时遇到麻烦
FPC插座带锁插座

这种线要硬拨吗?这个接口叫什么东东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为了热身,弄了台夏普800,拆机时遇到麻烦

这是排线锁紧扣!拆的时候先把上面拉开些然后再拉出排线,装的时候相反先插入排线然后再将锁紧扣推入即可。可以不要动它(到收音板的排线也是这样)800要比777好拆很多。

网友:
这机器自带可独立调节的两个重低音喇叭!记得从朋友家搬回这个777时,也是欢欣鼓舞激动万分!过后和机主朋友聊起这个可独立调节的重低音时,朋友很惊讶:是吗?有这个功能吗?原来他从来没有拿下来过音箱金属网罩,所以也从来没看到过这两个隐藏在网罩内的重低音调节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排线锁紧扣!拆的时候先把上面拉开些然后再拉出排线,装的时候相反先插入排线然后再将锁紧扣推入即可 ...

报告一下,按提示又试了几遍,这个扣是上面活动部分下压,排线就可以拨出,放开就回弹。装线是压住上面活动部分,插入后放开上部,连线成功。知道方法后就可以轻松的拆装了。感谢前辈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家里真有钱啊,想当年我记得机皇777卖价1899大元 另外该机是双卡双声道6喇叭哦

是6喇叭,没错!

楼主:
这是777的开关线路图,777开关不起作用,一插电就是开机状态,应该就是开关坏了。
从外面板上看,OFF下面还标了个SLEEP,这机应该是没睡眠功能的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777的开关线路图,777开关不起作用,一插电就是开机状态,应该就是开关坏了。
从外面板上看,OFF下面 ...

这个电源开关(sw801)虽然处于断开状态,但是电源还是受二个机芯上的放音开关(sw710和sw711)控制。当总电源开关断开后只要在机芯内放入磁带并按下放音键后同样对全机供电,当选择收音或放音时只要磁带走到尽头机芯自动停止并复位后全机供电停止。时间就有磁带的单面播放时间来决定,这就是睡眠功能。若总开关无故障则检查一下二个录放机芯上的(sw710和sw711)开关是否良好或机芯滑板未下降到位。

网友(2016-05-12):
十全十美的机子    好想求一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源开关(sw801)虽然处于断开状态,但是电源还是受二个机芯上的放音开关(sw710和sw711)控制。当总 ...

感谢指点,这样一说明白了 !

楼主:
目前还在弄GF800,网上找到了一个 "磁带速度的调整"
    单卡机磁带速度的调整。按图所示连接测量仪器。
    (1)将日本产带速测试磁带(MTT-111)装入带仓中。注意避免使用带头、带尾部分,而要使用中间部分;
    (2)在放音状态下,调整电机里面或印制板上电机调速用半可变电阻,直到数字式频率的读数为(3000±60)Hz;
    双卡录音机磁带速度的调整。具有“倍速”录音功能的双卡录音机,由调速电路结构决定,若先调整常速,则倍速的转速会变,因此必须先调整好“倍速”的速度,然后才调整常速时的速度。
    (3)按图所示连接测量用仪器;
    (4)将日本产测试用磁带(MTT-111)装入第一卡带仓内置“倍速”、“放音”状态;
    (5)调整第一卡座倍速调整用半可变电阻,使第一卡座放音频率为(1980±10)Hz;
    (6)第二卡座一般为录音仓,要成为倍速状态,则第二卡座非置于录音状态不可。为此,可将第二卡座的磁头引出线接于第一卡座均衡放大输入端,以保证第二卡座录音位置于倍速放音状态;
    (7)将测试磁带装入第二卡座仓内,并置于“倍速”录音状态,调整第二卡座倍速调用半可变电阻,使第二卡座放间频率为(1980±16)Hz;
    (8)装入日产测试用磁带(MTT-111),井成“放音”状态;
    (9)调整第—卡座常速调整用半可变电阻,使第一卡座放音频率值为3000+25-5Hz;
    (10)调整第二卡座常速调整用半可变电阻,使第二卡座放音频率值为3000+25-5Hz。
--------------老机的带速受皮带和电机的影响,看来得先换皮带,再调带速。可以这种测试用磁带(MTT-111)不好找啊......

网友:
真漂亮,楼主得宝了。

网友:
又一个精品。

网友(2016-08-06):
可惜收破烂的什么都不懂,4月的时候我看到一堆被砸的夏普红机和钛鼓机还有胆机。真他NN的。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双卡四喇叭,一时脑抽,打错字了

应该是六喇叭

网友:
我找这机几年了,现在还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两台,发老朋友玩 路上全部摔烂稀巴烂

是的,后来我又买了台当配件,到手时喇叭都摔脱位了,还是本地自提这种外观比较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家里真有钱啊,想当年我记得机皇777卖价1899大元 另外该机是双卡双声道6喇叭哦

当官的,

网友:
恭喜楼主淘到宝了

网友J(2017-07-23):
是6喇叭4声道,你们没看线路图吗?

网友:
说明书求到没有呀,给我来一份

楼主:
说明书没求到,有份维修资料看用得上不.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DWszk 密码: p5ju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6喇叭4声道,你们没看线路图吗?

哈,我觉得是双声道六喇叭

网友:
当年听过这个机子,的确是清晰悦耳-----------

网友:
我也才淘了一台这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