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sk2105,没有面板了,其他都好。

楼主(2016-04-09):
弄了个电磁炉的内脏,三样一体,可惜没有外壳,没有风扇,没有发热盘中间的东东,而且是铜线的。测了一下,是好的。有点意外。。感觉贴片的元件太多了。修炉子的专家们点评一下吧。本来想弄个坏的学习修一下,结果是好的。不行找个外壳,估计也不好找,先对照电路图学习吧。

网友:
估计是2010年以前的纯铜线的很好,现在都成了铝线的了,线鼻子容易烧黑

网友:
这个要烧还不容易,

网友:
贴片元件不多啊

网友:
电磁炉能开机,不定为是好的,能烧水,无故障代码,不断续加热,正常用不保护,才叫好的,你这个一定是不加热,或断续加热,,美的通病

网友:
质量一般,要再老点,变压器供电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A:
哎  我的查到电流取样电阻击穿换个大40k的上去  一开工作一下就爆管  后面都不知道还修不修了
电阻我刚好没有那个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我的查到电流取样电阻击穿换个大40k的上去  一开工作一下就爆管  后面都不知道还修不修了
电阻我刚好没 ...

电流取样电阻能随便换?不爆才怪,他决定整机工作电流的大小,MCU检测到电压低就会加大功率,功率管爆掉就不稀奇了。

网友(2016-12-13):
楼主咋知道是铜盘的,六年前没有铝线的么,线盘不是密绕的,兼顾散热和节约铜材,还可以预防匝间短路,铝线不也是这样弄得,楼主是刮开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