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袖珍”四管机

楼主(2016-04-09):
对于“土造”来说,这个四管机应该算是“袖珍”型了,至少不大。机壳尺寸:98*66*48。
用的是65-4型再生四管来复式电路。磁棒80mm,8欧0.5w喇叭,喇叭屁股占用了较多位置,5k开关电位器是大号的,也占用了空间,为了在狭小的空间把所有元件都装进去,采用了双层结构,这样一来,最终空间被挤得满满的。

网友A:
漂亮,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效果如何

装进机壳之前效果很好,但装进之后效果差了好多,而且不稳定,估计是电路板背面焊接线与喇叭金属部分有接触甚至短路情况,马上打开探查一下。

网友B:
机壳很漂亮。
在没有装进机壳前较松散器件互相干扰小,装到盒子里器件、飞线相互影响,且分成两层就有了分部电容和电感和原来调好的工作点有偏移。磁棒与喇叭近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壳很漂亮。
在没有装进机壳前较松散器件互相干扰小,装到盒子里器件、飞线相互影响,且分成两层就有了分 ...

你说得很对,刚才打开了,把机芯拿出来,又好了,但是发现开关电位器接触不良,音量忽大忽小,看来还不能简单地把大家堆放在一起了事,还得让大家友好相处,互不干涉才行,再调整一下看看。

楼主:
感谢老矿友加分鼓励!

网友:
做的不错,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C:
磁棒和扬声器相距太近了,做隔离处理一下看看效果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D:
以前也有这喇叭,感觉很差,丢了两个

网友:
两层结构的就是调试很罗嗦,楼主花了不少心思,制作得很漂亮.

网友:
做的不错,楼主技术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有这喇叭,感觉很差,丢了两个

这喇叭的确不怎么样,音色干瘪单调,但是没办法,好的大喇叭装不进去,好的小喇叭又没有。我试机的时候,用的是长磁棒、大喇叭,接收效果非常好,音色也比较饱满,但是换了短磁棒和小喇叭之后,接收效果差了一大截。所以,四管机不适合做袖珍的,袖珍只适合单管机,最多加上个两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和扬声器相距太近了,做隔离处理一下看看效果会不会有所改善。

感谢版主鼓励和指导,我试试看。

网友:
双层结构想的妙!喇叭还是要远离磁棒!不然有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喇叭的确不怎么样,音色干瘪单调,但是没办法,好的大喇叭装不进去,好的小喇叭又没有。我试机的时候 ...

袖珍机要选用袖珍元件,如小屁股的内磁喇叭, 微型电位器,扁磁棒等等,也可以装出性能良好的机器,做得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F:
做工精良!!!!!!!!!

求此机电路图

网友G:
开这些孔,真心不容易。看到就害怕

网友:
这真要化不少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袖珍机要选用袖珍元件,如小屁股的内磁喇叭, 微型电位器,扁磁棒等等,也可以装出性能良好的机器,做得不 ...

版主说得对,要袖珍,一切都要袖珍,不能光机壳袖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精良!!!!!!!!!

求此机电路图

65-4型四管机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这些孔,真心不容易。看到就害怕

这些孔,我是用这个家伙钻的,很省力,效率高,主要是事先要把孔的图案设计好。我没有认真仔细设计,只是凭目测画了一个五角星,也不是很标准。
吊磨机——这个吊磨机,是我本来打磨雕刻寿山石用的,用它来打孔钻眼儿,极其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喇叭的确不怎么样,音色干瘪单调,但是没办法,好的大喇叭装不进去,好的小喇叭又没有。我试机的时候 ...

说的是啊。纸盘弹性差。上次看到有人拆索尼 SONY ICF-S10MK2  面盖只装喇叭 而电路板等物件通通固定在背盖。音色可能好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有这喇叭,感觉很差,丢了两个

喇叭上,明显标着  L   J    ,哈哈哈,那能不差吗

网友:
很好的就是喇叭太差了,电路很经典的做很不错.

网友:
喇叭要看场合。这种适合门钟固话机免提。要求和价格都不同。无可比地方。

网友:
结构十分紧凑,双层电路板也新颖,赞!!!

网友I:
换个内磁的喇叭试试。
四管再生来复式机绝配喇叭是2.5寸大屁股小喇叭。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6908-1-1.html

网友J:
做得精巧,看得好眼热,有机会我也想试试看!
但是见到楼主的磁棒是用金属固定的,按理说磁棒周围不能有导磁的材料,楼主装机后的灵敏度变低是不是于这个有关,有机会请楼主实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得精巧,看得好眼热,有机会我也想试试看!
但是见到楼主的磁棒是用金属固定的,按理说磁棒周围不能有导 ...

其实我是用麻线把磁棒拴在电路板上的,只不过两只螺柱是铜质的,离磁棒有些近。

网友K:
楼主用电动自行车修理捆绑线的尼龙扎扣固定磁棒,方便效果好,拆除后换一根,特别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喇叭上,明显标着  L   J    ,哈哈哈,那能不差吗

小时候在修理店买的,难怪店主买一送一。还称道“培养下-代”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电动自行车修理捆绑线的尼龙扎扣固定磁棒,方便效果好,拆除后换一根,特别实用

谢谢指导。我现在又做了改进,采用了短一些的螺柱,用电木板把下面与磁棒隔离开来,再把磁棒放在上面。另外,用两只9015换下原来的锗管,又换了一只硅二极管,推挽管换了两只3AX25B,重新调试了工作点偏置,以为效果会好一些,可是感觉跟先前差不多,白折腾了。不过,把磁棒挪到上面来还是成功的。由于小盒子里挤得满满的,所以,磁棒和9v电池意外地不需要固定了!放在最顶层正正好好。效果图片如下——

今天太晚了,明天抽空发个视频上来,效果肯定比不上用大盒子装的好,不过,马马虎虎还凑合吧。高低端电台音量差别挺大,调整旁路电容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暂时不想折腾了,就这么凑合着听吧!我有个习惯,也算是毛病,机器安装好了,如果效果比较好,有兴趣继续提升效果;反之,如果效果不尽人意,我便对机器兴趣锐减,不想再折腾了,感觉再继续折腾,不如重新弄个好的。我总是对重新安装一个新的机器(哪怕是相同电路)充满着浓厚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在修理店买的,难怪店主买一送一。还称道“培养下-代”

哈哈,“LJ”垃圾喇叭!不换了,垃圾就垃圾吧。反正这个垃圾喇叭你不能把它扔了,除非有了大小合适的好喇叭。这个机壳和这个垃圾喇叭,还有电路板等,已经“配套”了,不好轻易改变了,只能将就了。好在经过一番折腾,现在效果说得过去了,除了音量不是很大,音质不是很好(这两个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接收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发个视频给大家听听。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七届diy大赛,有个朋友制作了一个四管机,自己说音量像蚊子叫。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这个比蚊子叫声音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个内磁的喇叭试试。
四管再生来复式机绝配喇叭是2.5寸大屁股小喇叭。
http://www.crystalradio.cn/ ...

谢谢!不换了,机壳、电路板和喇叭已经“配套”,暂时维持现状吧。要换也只能等重新安装一台机器时再换。

楼主:
用联想手机录了一小段视频,有点混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zMTgyOTcwNA==.html?from=y1.7-1.2

网友:
楼主真是小晶体管收音机的高产制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老师,今天我查阅了下三极管资料,好像3AG1高频锗管是被硅管3DG201高频管代替了,后来又出现了9014 高频 ...

9013虽然是低频管,但是我今天专门试验了一下,单管机也能用,效果也不错。

网友:
我是相当佩服使用洞洞板的人的!

网友(2016-12-16):
元件布局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