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充给镍氢电池充电

楼主(2016-04-10):
用手机万能充给3节串联镍氢电池充电,万能充不变灯,显示是充满状态。电池是3节5#镍氢旧电池,电压3伏多。为啥不能充呢?

网友:
镍氢旧电池不好充电!你手机万能充不行是充电电流小,手机万能充充满电在4.2V左右,3节串联镍氢电池充满电在4.5V左右,要充只能用傻充还有用,我有N节镍氢旧电池用标准镍氢电器充不进!傻充还行!

楼主:
用手机充电器能充(5伏),可是太操心。有次充上后忘了,好几个小时后突然想起,结果电池滚烫,有一节还嗤嗤朝外喷液。喷液的那节电池刚开始还有1.4伏的电压,没过几天就只有零点几伏了,报废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专用的充电器好

网友:
楼主最好用四节专用镍氢电池充电器充电!不贵,挺好用,充好自动断电,放过冲!

网友:
用电容恒流充电就是了。

楼主:
手机万能充4.2伏,3节电池也就3点几伏,有一定的压差,为什么就不能充呢?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A:
镍氢旧电池跟锂电池的充电原理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充电器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旧电池跟锂电池的充电原理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充电器不能通用。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2016-08-25):
不能乱配对的,不同的物种不能配对

网友(2016-10-02):
带记忆当然不能充,貌似必须解除电池的记忆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旧电池内阻大了。正常的镍氢电池3节3v普通锂电充电器是可以冲上的,还有就是充电电流大导致充电器保护不输出电流,

网友:
试过,只能充很少的电量,锂电池充电电压限制在4.2V,镍氢的电池用久了,内阻太大,电流上不去,一直是小电流恒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