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组废物利用——LED台灯改装锂电池

楼主(2016-04-10):
LED台灯的蓄电池寿命有限,常常台灯完好而电池报废,台灯也就成了摆设,当废品卖又不值钱。
用锂电池改装可以使其起死回生。
自从改装几个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试用,发现效果理想。

于是专门找一些造型可人的小台灯,利用废弃的充电宝进行升级改造。
这是买手机时赠送的一个同方充电宝,只有一节电池,标称2600mAh,给手机充电作用不大,一直闲置,正好用来改造。

这个充电宝跟台灯的配合真叫完美,简直是量身定做的。
台灯的电路板上并联两个8欧电阻,亮度适宜,别忘了接上指示灯。

整体接线如图。

在地面打磨,加工出充电口。

完工,贴上充电事项,堵上多余缺口。这个小房子很漂亮,再找个合适的手表装在小烟囱上,就更好了。

充电时灯亮,充满灯灭。

如法炮制,这是一个起亚的充电宝,废品站找的,2元钱,没想到还挺能扛。

小米充电宝的电路板也派上了用场。

两只小猫。

来张合影。

这几个小台灯,最高档连续照明都能在5小时以上,而且不用担心电池记忆效应,寿命得到了很大提升。

小台灯可以根据自己喜欢选择造型,充电宝选单节电池就行,主要是利用里面的电路板,自由组合,一定能组装一个自己喜欢的LED台灯。
当然,关键是废物利用和动手的乐趣,有道是千金难买一笑,看着这些小东西发挥大作用,心情能不舒畅吗?

下面是以前帖子里的改造合影,有些已经送人了。

网友A:
很多这样的LED灯我都是改用的手机电池 去掉原电池和充电电路,焊好手机电池,再从电池上引出一根USB线,充电时随便找个充电头即可(最好是充满转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这样的LED灯我都是改用的手机电池 去掉原电池和充电电路,焊好手机电池,再从电池上引出一根USB线,充 ...

那就得拖着一条线了,USB线还得想法固定,还是做个USB口好点,不用拖着小尾巴。

网友B:
锂电池只要有保护板,接到原来电路上就行,充电用原来的阻容降压,只是在输出上加一个5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只要有保护板,接到原来电路上就行,充电用原来的阻容降压,只是在输出上加一个5V稳压管

输出5伏?灯会超级亮。但这样LED的寿命会大大缩短,甚至可能烧毁!

网友:
非常好手艺

网友:
好手艺  物尽其用

网友C:
你开个工厂,专造儿重用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个工厂,专造儿重用灯

哈哈好主意。
请问什么是“儿重”?

网友:
想法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D: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我也用手机电池加万能充改过

网友:
好手艺,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好!

多谢夸奖,主要是找乐趣

网友:
用手机电池(切记保护板完好)直接替代铅蓄电池,不用改电路,用原电路。我已经改过7、8个手电,用了3、5年了!

网友E:
用手机电池(切记保护板完好)直接替代铅蓄电池,不用改电路,用原电路。我已经改过7、8个手电,用了3、5年了!
至今使用正常,比铅酸电池使用时间长,
注意修改限流电阻,原因你懂的(4V、3.6V

网友F:
这种台灯一般是几伏的啊,如果直接上手机电池。,要串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台灯一般是几伏的啊,如果直接上手机电池。,要串电阻吗?

台灯是4V工作,原装的蓄电池就是4V的,用手机电池不用串电阻。

网友:
闲置的电池改装 很不错 寿命很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夸奖,主要是找乐趣

墙上那个充电器看着像OPPO的,1A 5V对吧
      改造的不错,我遇到这类灯都是用镍氢或镍铬电池代换,再把降压电容换成安规电容,齐活。原来用的都是CL系列250V耐压的电容,至今少见有击穿的,鼓包开裂的倒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墙上那个充电器看着像OPPO的,1A 5V对吧
      改造的不错,我遇到这类灯都是用镍氢或镍铬 ...

目光如炬,版主圣明,确实是oppo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灯是4V工作,原装的蓄电池就是4V的,用手机电池不用串电阻。

谢谢了~~~~~~~~~~~~~~~~~~~~~~~~~

网友H:
头段时间我自己也改了个锂电的 台灯 用的是手机电池 充电的部分是用的 当时买手机送的电池盒 相当不错
原来的供电没改 直接给把从电池上把线焊到 供电的线路上 很好用

网友:
楼主法力无边,拜读了。
受楼主启发,我也DIY了一个小台灯,把家里的闲置锂电池也利用起来了,效果确实好,省电不说,关键是自己动手的感觉很特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台灯是4V工作,原装的蓄电池就是4V的,用手机电池不用串电阻。

要把限流电阻改小

网友:
节约资源,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把限流电阻改小

改天试试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手机电池(切记保护板完好)直接替代铅蓄电池,不用改电路,用原电路。我已经改过7、8个手电,用了3、5年 ...

我也改过【几年前】,最终--------锂电鼓包而告终【一般只能使用4次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头段时间我自己也改了个锂电的 台灯 用的是手机电池 充电的部分是用的 当时买手机送的电池盒 相当不错
原 ...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学习学习。
另外你说的电池盒是什么东东?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学习学习。
另外你说的电池盒是什么东东?

手机像素不太好 从网上找的图 大概就是这么个 东西  5v输入 4.2v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也改过【几年前】,最终--------锂电鼓包而告终【一般只能使用4次左右】。

为了测试,我改了五个手电,有的已经用了四年,多数在三年,目前都在正常使用,
关键旧电池要有能正常使用的保护板(我用的是手机电池自带的保护板。
这种手电使用的都是浮充电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像素不太好 从网上找的图 大概就是这么个 东西  5v输入 4.2v输出

明白了,这个电池盒其实就是充电器,用它给锂电池充电。
锂电池固定在台灯内部。
那么,电池盒跟台灯之间是怎么连接?充电时是不是先用手机充电器连接电池盒,然后电池盒再通过一条线连接台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天试试效果

4.2V-3.3V/(20MA*lde个数)=最大限流电阻
3.6V-3,3V/(20MA*lde个数)=最小限流电阻
取二者的中间值偏大一些,保障不烧管子,又兼顾亮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V-3.3V/(20MA*lde个数)=最大限流电阻
3.6V-3,3V/(20MA*lde个数)=最小限流电阻
取二者的中间值偏大一 ...

是按照锂电池最低电压2.6V算的吧,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为了测试,我改了五个手电,有的已经用了四年,多数在三年,目前都在正常使用,
关键旧电池要有能正常使 ...

对,就是手机锂电【新】。LED提灯【1W],只能用3----4次啊,不知何故-----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照锂电池最低电压2.6V算的吧,学习了。

LED最低发光值是3V,锂电池截止电压不能低于3V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对,就是手机锂电【新】。LED提灯【1W],只能用3----4次啊,不知何故-----请教。

1WLED工作电流350MA,截止电压3V,估计你的电池容量不够!

网友I:
引用 网友E:
1WLED工作电流350MA,截止电压3V,估计你的电池容量不够!

谢谢,锂电1800MA的---------------------

网友:
不错 改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就是手机锂电【新】。LED提灯【1W],只能用3----4次啊,不知何故-----请教。

手电按电池容量与LED工作电流的比值,算出电池放电时间,与放电次数无关。
放电时间短,可以多用几块电池,只要能在手电里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锂电1800MA的---------------------

如果电池容量正常(按你说的),手电能工作5个小时!
就怕电池容量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谢谢,锂电1800MA的---------------------

许多电池虚标容量。
我用一节新的18650电池,标称4500MA,实测不到10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许多电池虚标容量。
我用一节新的18650电池,标称4500MA,实测不到1000MA

正是,国内虚标非常严重,我做过测试。
神火全新2800mAh,在强光手电中能连续点亮1小时10分钟;
三洋1600mAh,废弃笔记本电池,在同一手电中,点亮时间同上,估计三洋的电池已经使用5年以上了,容量按1000算。
可见神火2800只相当于1000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此,专程买了电池测试仪

这个仪器实用,什么牌子的,改天也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仪器实用,什么牌子的,改天也买一个。

这种测试仪,带软件的,多功能的

网友:
电池容量测试仪内阻测试移动电源18650锂铅酸电池可串口联机20W-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p1l3t9rv9de0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这个电池盒其实就是充电器,用它给锂电池充电。
锂电池固定在台灯内部。
那么,电池盒跟台灯之 ...

我是把电池盒给拆了 把里面的板子拆出来 用的细线把电池的三个 触点和电池盒连上 然后再把电池的正负极 飞线到原台灯的电路上  最后在台灯上开个充电孔  合理安排下位置 用热熔胶 固定 就ok了
我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把电池盒给拆了 把里面的板子拆出来 用的细线把电池的三个 触点和电池盒连上 然后再把电池的正负极 飞 ...

这下明白了

网友:
,俺也改过两台小灯,用的是18650的电池。充满能亮好长时间。

网友J:
俺也改过一个,不过没有断开充电线路,自己跑电,后来就直接去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俺也改过一个,不过没有断开充电线路,自己跑电,后来就直接去掉了。

充电输出与电池间串接一个4007,就不会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输出与电池间串接一个4007,就不会跑了

充电输出为什么会跑电?指的是原充电宝电路板的5V输出口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电输出为什么会跑电?指的是原充电宝电路板的5V输出口吗?

要分析电路板才知道。估计是电源指示灯在通电。
加隔离二极管目的是防止电池给指示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分析电路板才知道。估计是电源指示灯在通电。
加隔离二极管目的是防止电池给指示灯供电!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K:
废物变艺术品,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废物变艺术品,赞一个

过奖了,谢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俺也改过一个,不过没有断开充电线路,自己跑电,后来就直接去掉了。

能不能分享下做法,充电线路指的是哪一部分?这一部分怎么能去掉呢?去掉后怎么给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