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台迷你小台锯,切PCB像是切豆腐一样,哈哈

楼主(2016-04-10):
曾经用洗衣机电机配角磨机锯片做过一个台锯,锯金属件、切瓷砖什么的还可以。但是体积大、噪音大,切PCB或小金属零件什么的不值得动用它。

用了两晚上的时间做了个专门切PCB和软金属的迷你小台锯。

机身材料:废品站淘的铸铁底座、角铝和光驱机壳。

内脏:网购的550电机、电机支架、同步轮和皮带、迷你主轴。
主轴的轴承和座配合比较松、有旷量,拆开后在轴承和座之间衬铜箔,配合就非常好了。

光驱壳厚度不够,且不能直接装在底座上。用角铝做了两个支撑条,底座、支撑条打孔、攻丝。

装好主轴和电机座比划比划。主轴还要用铝块做个座子,临时用4条铜柱替代,强度也不错。

通电试运转,还不错,噪音小运转平稳。
平时装刀片当台锯用,也可也换成钻夹头。加持4mm以下的棒料能当简易车床用,加持钻头就是个水平小电钻,还可以夹小砂轮打磨抛光,一机多用。

光驱壳做顶盖,开刀片缝。

组装好后的外形,大小与光驱相仿,算上底座总高70mm。
机器内部还缺一块挡屑板,顶盖上还却透明保护板和水平挡板,不管了,先装起试用。

6V供电,切割时电流不足1A,PCB切口光滑,像切豆腐一样。运转平稳噪音很小,以后不用担心切块PCB吵到邻居了。

24V供电,电流2A,切铝合金也没问题,只是噪音稍大些。

增加运转阻力使电机接近堵转的程度,30V时电流接近6A,这功率换锯片切铁估计问题也不大。

补充内容 (2016-4-23 22:30):
后续增加了内外挡屑板,避免碎屑乱飞。增加了“靠山”,切直线更方便。最终的图片在46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6956-4-1.html

网友:
厉害厉害  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厉害啊

试用感觉还行,拆开增配件。
新增了电源接线柱和开关,用亚克力做了一个挡屑板,还没装。

网友B:
电机加个调速开关就更实用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加个调速开关就更实用安静了。

电源是0-30V、10A的可调电源,切PCB什么的电压5-6V就够用了,噪音很小。切那个铝合金,电压要24V左右,噪音大了不少。

网友C:
图上的锯片装倒了,齿的斜向要朝下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锯片装倒了,齿的斜向要朝下才对!

看得真仔细

网友:
高手在民间,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锯片装倒了,齿的斜向要朝下才对!

看的真仔细

图片是摆拍,为了让锯口离镜头近点,把PCB换了个方向,实际进料方向在右侧。

网友:
切割锯片会不会卡死?不是锯不动,是推斜一点点就卡锯片边.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DIY电锯来切PCB,我一般直接用刀划几次,掰开后往砂纸上搓两下就非常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