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拟扫频仪NWT150为核心部件,折腾简易的频谱仪(过程直播)

楼主(2016-04-10):
多年前曾经利用U波段的扫频仪配合一些电路做过一台简易的频谱仪,最高频率可达500兆周,给自己的折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买了带跟踪源的频谱仪,于是园了频谱梦!实践证明,在折腾射频电路时,频谱仪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仪器!

前几天买了一台虚拟扫频仪NWT150,试验看到这台仪器的许多指标不错,于是动起了心思,打算利用它折腾出一台频谱仪,回想当年受器件、设备的限制,做出来的玩意总是有不少遗憾,现在再重温,首先是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再就是市场上现在要找到一些器件不难,还有网络提供了交流平台,大家可以共同切磋。

最终折腾成功需要一些时间,加上老婆子天天唠叨,要我到外面走走。考虑到折腾成功需要一些时日,这里专门开这个帖子,逐渐将过程贴上来与各位切磋。

考虑到一些网友对此也有兴趣,因此,花费较大的篇幅多说一些废话,错误之处还望朋友们指正!

下面开始。

NWT150组成的频谱仪

无线电爱好者与制作和处理射频电路时,如果没有仪器的话,成功的概率很低。道理非常简单,射频电路中的电路特性,比方说幅频特性,电路中产生的信号,比方说振荡器产生的振荡信号,天线接收的信号,混频器中信号的变频效应,还有射频电路中的各种元器件,比方说电感、电容、晶体和陶瓷滤波器,高通、低通、带通等滤波器………,这些电路、信号或者元器件,如果没有仪器进行测试和调整,纵使你有人家非常成功的电路或案例,要想弄好可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能有几样合适的仪器,射频电路的实验成功的概率就会高许多。射频电路的试验最有用的是扫频仪和频谱仪,而带有跟踪发生器的频谱仪本身具有扫频功能,而且比一般的扫频仪的扫频功能要优越的多,所以,能有一台带有跟踪源的扫频仪才是爱好者的理想。只是现实太残酷,即使是不带跟踪源的频谱仪价格也非常贵,实验中还要有一台合适的扫频仪配套才行。这种境地导致爱好者们在折腾射频电路时,常常做许多无用功,一些美好的愿望难以顺利的实现。
不久前买了一台虚拟的NWT150扫频仪,查看参数和实际实验,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仪器,完全能够替代常见的通用扫频仪比方说BT3C,也比那些专门的收音机扫频仪要优秀几个数量级。
NWT150扫频仪的优越性能,使得我们能够十分方便的用来测试和调试射频电路的幅频特性、测试射频电路中使用的元件,比方说谐振回路的元件,比较好的解决了射频电路频率特性的调试和测试问题。但是射频电路中的信号扫频仪自身测试不了,虽然可以借助频率计测试射频电路中的振荡器,受频率计灵敏度的限制很多电路中测试不了;示波器除了受到灵敏度的制约,示波器的带宽也是限制该项测试的瓶颈,除非你掏很多钱买更高带宽的示波器;虽然还有一些办法,比方说高频毫伏表可以测试信号,但是无法确定频率,无法分清有用或无用信号……..。如果有一台频谱仪,这些问题都会很好的解决!
由于NWT扫频仪的优越性能,假设用来担当频谱仪中的扫频振荡器,具有一定制作能力的爱好者自制一台实用的频谱仪还是不难的。
一、从收音机到频谱仪
自制频谱仪需要解决那些问题,一台适合爱好者自制的频谱仪需要什么样的电路,首先我们要弄清仪器的一般原理。爱好者对收音机都很熟,所以我们先从收音机说起。
熟悉电路原理的不难知道,频谱仪其实就是一台宽带的、分辨率很高、灵敏度很高的扫描接收机。普通接收机一般是用人工的方法调节频率度盘,遇到电台信号就停止调节,如果需要接收另一个台,那就再次调节频率度盘,稍好一点的收音机,可以扫描选台,选好的台存储下来再调用。收音机扫描选台的扫描过程是将整个频段的所有信号都接收下来,调用只能弄一个信号出来;而频谱仪扫描过程也是这样,但是他可以将接收的信号实时的全部显示在屏幕上。

上面是收音机与频谱仪的简单原理方框图,不难看出,都是用来接收处理信号的。收音机处理的信号变成了声音,频谱仪处理的信号变成了谱线图;处理信号的电路有相同之处,本机振荡器或扫频振荡器的振荡信号与接收的信号混频之后形成的产物、通常叫做中频信号。
中频信号经过滤波、放大、幅值检测之后分别送到扬声器或显示器;收音机因为电路简单,接收部分通常采用调谐回路对信号进行选择之后送到混频器。频谱仪一般不采用谐振回路,由于被测的信号可能很强,因为要线性的反映信号的大小,因此过大的信号需要经过适当的衰减之后加到混频器,否则就会烧坏混频电路的元器件;而收音机面对较强的信号,一般不会烧毁输入回路的元件,但是面对很强的电台信号,需要采用自动增益控制的方式保证强信号不过载。
两种设备都有相同作用的振荡器,收音机靠人工调节频率,而频谱仪虽然也可以工作在手动调节状态,但主要是靠锯齿波改变压控振荡器实现频率的自动调节。为了让显示器扫描的图形与调节速率同步,锯齿波压控电压还要加到显示器,这样屏幕上水平轴的每一点就对应扫频振荡器的频点。
频谱仪因为要无损和不失真的送到混频器,因此通常不加输入选频回路,也不用前置放大器,有些仪器也有选频回路,一般叫做预选器,因为频率很高,带宽很宽,预选器又会带来信号的损失,加上非常的复杂,频谱仪的信号直接输入到混频器。前置放大器总会有失真,失真就意味有新的频率分量出现,这个是不需要的,所以频谱仪一般都不会有前置放大器。
从方框图不难看出,频谱仪显示的图形其实就是中频放大器中的滤波器形成的。滤波器的通带很窄的时候,如果将扫频宽度增加到一定程度,看起来就像一根垂直的线条,所以常常叫做谱线,如果减少扫描宽度,见到的就是那个中频滤波器的谐振曲线。
收音机只要中频通带合适,我们就能听到悦耳的声音,一般情况下中频滤波器的通带是固定的,原则上只要相邻两个台不混在一起就行,常常用选择性表示;而频谱仪则不同,理论上讲,谱线只要看得见就行,因此带宽越窄越好,假设频谱仪的中频带宽是10KHZ的话,如果两个信号相差5KHZ就分不出来,大于10KHZ才能分辨;假设中频通带是10HZ,那就意味可以分辨两个相差10HZ的信号。由于滤波器响应的惰性,分辨率越高,扫频的速度就要越慢,过快的扫速使得滤波器来不及完成充电,会导致测试误差增大甚至显示不出来,所以频谱仪通常设置成不同的扫速,设置成不同的中频带宽,这就造成仪器的电路非常的复杂。
由于被测信号可能相差很大,为了同时显示这样两个以上的信号,频谱仪的显示器通常采用对数刻度,一般动态范围高达60分贝以上,可以同时显示相差千倍的两个信号。一般的示波器、扫频仪都没有这种特性,能够观察相差十倍的信号就不错了。
二、自制频谱仪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
   实用的扫频谱仪电路是非常复杂的,下面是国产最简单的,型号频谱仪的框图。

楼主:
上面是收音机与频谱仪的简单原理方框图,不难看出,都是用来接收处理信号的。收音机处理的信号变成了声音,频谱仪处理的信号变成了谱线图;处理信号的电路有相同之处,本机振荡器或扫频振荡器的振荡信号与接收的信号混频之后形成的产物、通常叫做中频信号。
中频信号经过滤波、放大、幅值检测之后分别送到扬声器或显示器;收音机因为电路简单,接收部分通常采用调谐回路对信号进行选择之后送到混频器。频谱仪一般不采用谐振回路,由于被测的信号可能很强,因为要线性的反映信号的大小,因此过大的信号需要经过适当的衰减之后加到混频器,否则就会烧坏混频电路的元器件;而收音机面对较强的信号,一般不会烧毁输入回路的元件,但是面对很强的电台信号,需要采用自动增益控制的方式保证强信号不过载。
两种设备都有相同作用的振荡器,收音机靠人工调节频率,而频谱仪虽然也可以工作在手动调节状态,但主要是靠锯齿波改变压控振荡器实现频率的自动调节。为了让显示器扫描的图形与调节速率同步,锯齿波压控电压还要加到显示器,这样屏幕上水平轴的每一点就对应扫频振荡器的频点。
频谱仪因为要无损和不失真的送到混频器,因此通常不加输入选频回路,也不用前置放大器,有些仪器也有选频回路,一般叫做预选器,因为频率很高,带宽很宽,预选器又会带来信号的损失,加上非常的复杂,频谱仪的信号直接输入到混频器。前置放大器总会有失真,失真就意味有新的频率分量出现,这个是不需要的,所以频谱仪一般都不会有前置放大器。
从方框图不难看出,频谱仪显示的图形其实就是中频放大器中的滤波器形成的。滤波器的通带很窄的时候,如果将扫频宽度增加到一定程度,看起来就像一根垂直的线条,所以常常叫做谱线,如果减少扫描宽度,见到的就是那个中频滤波器的谐振曲线。
收音机只要中频通带合适,我们就能听到悦耳的声音,一般情况下中频滤波器的通带是固定的,原则上只要相邻两个台不混在一起就行,常常用选择性表示;而频谱仪则不同,理论上讲,谱线只要看得见就行,因此带宽越窄越好,假设频谱仪的中频带宽是10KHZ的话,如果两个信号相差5KHZ就分不出来,大于10KHZ才能分辨;假设中频通带是10HZ,那就意味可以分辨两个相差10HZ的信号。由于滤波器响应的惰性,分辨率越高,扫频的速度就要越慢,过快的扫速使得滤波器来不及完成充电,会导致测试误差增大甚至显示不出来,所以频谱仪通常设置成不同的扫速,设置成不同的中频带宽,这就造成仪器的电路非常的复杂。
由于被测信号可能相差很大,为了同时显示这样两个以上的信号,频谱仪的显示器通常采用对数刻度,一般动态范围高达60分贝以上,可以同时显示相差千倍的两个信号。一般的示波器、扫频仪都没有这种特性,能够观察相差十倍的信号就不错了。
二、自制频谱仪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
   实用的扫频谱仪电路是非常复杂的,下面是国产最简单的,型号频谱仪的框图。

楼主:
从框图不难看出电路的复杂性,撇开其他的电路不说,只说信号变换部分,不难看出采用了多级变频技术、采用了高中频方式。
1.多级变频是为了将中频的频率降低获得窄的通带,提高仪器的分辨率。
谐振电路的通频带与Q值和频率高低密切相关,一个通带为10KHZ的谐振放大器,在455KHZ频率时由通的LC回路就可以做到,但是要在几十兆周以上的频率,LC谐振回路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即使是Q值很高的晶体也难实现,而且晶体能够做到的也就几十兆周左右。所以必须一级一级的降低中频的频率,降低到比较容易实现的频率时才能实现很窄的通频带。由于晶体具有很高的Q值,因此最后一级中频需要很窄通带的时候,常常采用晶体滤波器来担当,稍宽一点的通带,也可以由传统的LC滤波器来实现。现代仪器采用有源滤波器,窄带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有源滤波器同样不能工作在很高的频率。上述频谱仪最高分辨率是20KHZ,中频频率为400KHZ,由于这是一种简单的频谱仪,中频滤波器的通带只采用了一种,所以这类频谱仪只能作为一般的测试。即使是这样的仪器,市场价格也不低!

2.高中频是为了剔除像频干扰。
   变频方式会产生一对信号,本振高于接收信号一个中频的信号、本振低于接收信号一个中频的信号,其中一个信号是不需要的。采用高中频之后,接收信号总是低于中频信号,所有剔除了像频信号。由于仪器需要测试很高频率的信号,因此中频往往选的很高,上面的框图中我们看到的1350兆周。如此高的频率给滤波器的制作、调试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如此高的中频需要弄到最后的中频获得很高的分辨率,随之而来的是需要采用更多级数的变频。
上述两点使得实用的频谱仪弄得非常的复杂,各种频率的振荡器、滤波器、放大器,这就使得一般的爱好者动手自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3.NWT系列扫频仪为自制频谱仪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频谱仪的扫频振荡器是制作的关键之一,业余条件下弄出几百兆周甚至千兆周以上的扫频振荡器是有难度的。早期的频谱仪采用了YIG振荡器,业余条件下自制这种振荡器不太好弄,成品价格很高,网上能够找到的都是二手仪器拆下来的,而且还有人机对话、频率定标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自制仪器的实用性和精确度,制作的难度很大。
虚拟的NWT系列扫频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扫频振荡器,加上电脑显示,利用扫频仪自身的软件功能,上述的难题迎刃而解!
虽然虚拟扫频仪最高频率可达4GHZ以上,受自制条件的限制,选择1GHZ以内的扫频仪,做成几百兆周的频谱仪难度不是太大,这对于业余使用很不错了。笔者采用NWT150扫频仪,扫频仪最高频率为300MHZ,利用起来做成频谱仪的话,达到150兆周没有问题。由于这种扫频仪频率及其稳定、分辨率很高可达1HZ,只要自制部分做好,有望达到很好的效果。
4.滤波器、振荡器是制作成功的关键。
   由于频谱仪是一个多级变频的接收机,因此需要不同频率的滤波器和振荡器。对于爱好者来说,滤波器并不陌生,收音机上常见的中周就是一种简单的滤波器,借助扫频仪就可以准确的调试好,由于虚拟扫频仪的优良性能,自制频谱仪中的滤波器应该是不难调节好的,尤其是通带比较窄的滤波器,这是普通的扫频仪难以做到的。
   在几百兆周频率内,LC滤波器成本最低,制作原材料好找,所以弄好没有难题。为了获得窄带滤波器,可以采用晶体、陶瓷振子组成滤波器,虚拟扫频仪可以轻松的完成任务。
   频谱仪中各级变频器需要的振荡器,采用LC振荡器不太适合,因为稳定度太低了,采用晶体振荡器是不二选择,整机构思时尽量采用市场上能够找到的频点晶体最好,只是这个有点苛刻,所以采用倍频、分频、锁相稳频等方法来获得需要的频率。
   虽然我们借用现成的部件和简化了电路,但是自制的工程量对比收音机还是要复杂一些。当时对于爱好者来说,虽然这些电路并不生疏,但是具体制作中需要我们解决遇到的许多问题,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而一旦制作成功,反过来又能帮助我们以后其他的实践提供有效的工具,喜欢折腾的人来说这是一举几得的事情!
三、自制实践
1.整机方案构思
做任何事都得要有计划,无非是寻求最少的花销、最简单的劳作,最好的效果,无线电制作也不例外。个人的条件不同,因此,做计划也得因人而异。
这个频谱仪是因为看重虚拟扫频仪的性能激发的,因此,第一个利用的就是这个扫频仪,扫频仪的利用,大大简化了制作难度,其他的电路根据本人手头的元件来实施。
a、第一种方案比较简单,采用三级变频,分辨率根据材料可达20KHZ左右。
第一混频器准备采用AD831有源混频器成品模块,最高工作频率可达500兆周;需要制作160.7兆周第二本振,LC振荡器不适合,因此需要采用晶体振荡器,而晶体的基频做不到这么高,可以采用合适的晶体倍频获得,也可以采用频率合成器电路获得。这个本振的频率设置成160.7兆周,是结合末级中放的频率455KHZ、第一种放的频率150MHZ来确定的。
第一中放选择150兆周,是依据NWT150扫频仪的扫频范围为50KHZ至300兆周来确定的。频谱仪与一般的接收机不同,需要高中频,即接收的信号(被测信号)最好低于中频,这样就剔除了像频干扰。选择150兆周的中频,就意味着频谱仪的接收信号范围在150兆周以下,这就是他的最高测试频率,扫频振荡器从150兆周扫到300兆周,覆盖范围刚好是150兆周,如果中频选择为100兆周,很显然测试信号的最高频率只能达到100兆周;如果中频选择为200兆周的话,扫频仪的扫频范围为200-300兆周,测试最高频率也只能到100兆周,所以综合上述因素,150兆周的中频利用率最高。还有一个问题,中频选择为150兆周整数频率,便于利用虚拟扫频仪屏幕上的坐标,在进行频谱测试时,只要扣除150兆周、即将原来扫频仪的150兆周的频点看做零频,如果在屏幕上200兆周处的谱线,只要减去150兆周就是频谱仪测试的频率了。中频采用整数是为了仍然利用虚拟扫频仪的屏幕刻度读取频率值。
后面的两级中频电路可以直接取自报废的150兆周频段的对讲机,省去了150兆周带通、10.245本振、10.7兆周中频.455千周中频等电路的制作。选择对讲机部分电路,主要是为了简化制作,报废的对讲机好找,即使全新的也不贵。根据对讲机的频率配置,推算到第二本振就是160.7兆周了。
b 、第二种方案稍微复杂一些,但是指标有望提高,分辨率期望达到10KHZ以内或更小。
第一混频器也是采用AD831成品,实际上也可以采用无源平衡混频器,不过AD831不贵,80元左右吧,无源混频器好的也要几十元。
这个方案设想利用晶体滤波器的窄带特性省去一级中频,因为手头有许多晶体,有4兆周、10兆周、12兆周、13.5兆周、24兆周,还有一些不是整数的泛音晶体。因为第一中频为150兆周,采用的是LC滤波器,通带比较宽,末级中放的频率太低可能出现在第一中频的通带内,比方说采用4兆周的有源晶体滤波器,虽然可以获得更窄的通带,对提高分辨率有效,但是,如果150兆周的中频通带太宽,以150兆周为中心,+4兆周、-4兆周,刚好带宽为8兆周,在150兆周中频通带之内,假设采用10兆周,正负10兆周需要的带宽则要20兆周,而150兆周滤波器的通频带做到10兆周以内还是容易的。
第二混频器采用早期通信系统专用的混频器芯片NE602,电路非常的简单。
与NE602配合的本振设置为162兆周,自制方案与上面相同。获得12兆周差频,因此采用12兆周的有源晶体滤波器,这种滤波器弄出几千周的通带是能够做到的,无疑提高了频谱仪的频率分辨率。但是过窄的通带需要扫频仪慢速扫描才能正确显示,如果全景扫频,过快的扫速会影响幅值的测试,因此,12兆周中放准备弄两路,一路适合全景测试,一路适合分段测试。通带较宽的采用LC滤波器完成,这个元件好找,10.7兆周的中周稍微微调就是12兆周了,一般会有100千周左右的通带。
设想毕竟是设想,所有的设想都受制于个人手头的器件或市场上容易买到的器件,价格不能高。设想的成功少不了仪器,其中关键的是扫频仪,当然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仪器。考虑到这些,后面的文中会详细的介绍制作中的步骤和方法,以期与各位切磋!

后面待续。

楼主:
2.元件的测试与制作
a 、变容管的测试
如果本振采用频率合成方案,需要制作VCO振荡器 ,变容管就少不了。从彩电高频头中拆下来的变容管是较好的选择,这些管子通常都有资料可查,只是这些元件可能没有标注信型号,不同的高频头中的变容管的具体参数也不一定相同,所以,自己事先测试一遍作为依据会减少许多麻烦。
下面贴出测试的几种方法和结果。可以采用Q表、电桥、再就是利用扫频仪等就可以对手头的管子进行测试,其中电桥最简单。还需要配合一台直流可调稳压电源,调节范围能在0-12V基本就可以了。

后面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我能跟你混吗?非常想跟你一起玩,能带我玩吗?NWT150有两种,一种是498元的,50KHz-300MHz;另一 ...

我是没事了,退休在家不打牌、不跳舞,只好抄起老本行打发时间啦!

楼主:
b 、准备好一些一些必要的接插件和测试电缆
折腾高频电路,最好是按照功能分成一个一个的模块,这样便于安装调试。实际制作时,按照框图一个一个电路来实现,因此,模块之间的连接最好采用专门的接插件。高频电路采用模块和接插件可以保证电路参数稳定,也方便折腾,比方说调试,就可以单独的调试其中一块电路,待初步调试好之后再连接起来总调。不同的接口只要阻抗一致,相关电路之间互换不会带来影响,如果采用电缆线焊接,操作不太方便。
早前微型的接插件市场上很难买到,采用的都是BNA系列的接口,这种接口不适小型化,而且价格也比较贵。现在市场上的SMA接插件体积很小,电路板、面板都可以安装,价格不是太贵。
还需要买几只对应的转接器和测试电缆,以便与其他的仪器连接转换。高频电路受分布参数影响较大,统一接口、采用标准接口是比较重要的!实践证明,高频信号电缆传输,冒出来的导线对参数影响很大,因为导线形成的寄生电感和电容会形成谐振或吸收,比方说扫频仪测试时,如果采用鱼夹形成连接的话,10厘米左右的导线就会在几十兆周附近形成谐振, 这会影响到测试的准确性,再高的频率测试还会导致测试失败!设备模块之间采用接口的好处上面已经提及,在平时的实践中,尽量避免采用冒出来的导线连接,如果需要重复测试,比方说一些器件,可以用接插件做成专门的平台。

改天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通过这样的办法,可以学到频谱仪和高频电路的很多知识!
时间上我应该还可以安排过来。
我们实际上 ...

没问题!我得一桩一桩来,贴文根据进展专门撰写保存着,试图将制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个个介绍清楚,欢迎共同切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498的还是598元的?我要买跟你一样的。

我买的598元的,主要是看中单独的电源,接口是BNA的,与我的其他仪器连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的一些BB910能用吗?C0.5=38PF,C28=2.7PF

能用啊,只是看起来管脚根部好像氧化了。

网友:
我的是498版本的

网友B:
好玩!能学到高频电路的很多东西,谢谢老师耐心仔细的讲解。跟着老师玩!想知道,如果买最高频率为500M的那种对diy简易频谱仪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这个好,严重关注。

网友:
绝对是重磅炸弹!其实今早一早就看到了!激动想发贴,但担心打乱老师的文章,没敢乱来!绝对高技术贴子!看了开头两段还能理解!后面的感觉自己知识不够用了!等有钱赶紧入个NWT150 598。跟随大神动手学习!望老师在家研发、出外散心两不误!

网友:
其实性价比最高的是550M的那款,798,性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玩!能学到高频电路的很多东西,谢谢老师耐心仔细的讲解。跟着老师玩!想知道,如果买最高频率为500M的那 ...

如果买最高扫频为500兆周的,那就意味能够将频谱仪的测频范围提高到0-250兆周,对比我的300兆周扫频仪可提高100兆周,但是,需要设置的第一中频就要增高,为250兆周比较合适。增高的中频会增加制作难度,这么高的中频,适合用螺旋滤波器和同轴腔滤波器,这类滤波器需要金属加工制作腔体,如果你见过黑白电视U频段高频头和电子调谐的U波段实物,那就是一种腔体滤波器。这样的滤波器Q值高,指标比较好,如果采用LC滤波器,因为波长太短,线圈的物理尺寸太短,不好掌握,指标也不及上述滤
波器。

当然,借助仪器也是能行的,我在多年前用双面PCB板做过500兆周以上的腔体滤波器。

买更高频率的扫频仪当然可以制作更高频率的频谱仪,但是制难度增大,成本也增高,业余用,几百兆周就可以了,利用谐波原理,比方说扫频信号的二次谐波,测试频率可达一个倍频,只是读取频率值要考虑进去,不然就会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买最高扫频为500兆周的,那就意味能够将频谱仪的测频范围提高到0-250兆周,对比我的300兆周扫频仪可 ...

向您请教一下,在您的设计中,第一级中放的通带选择多少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您请教一下,在您的设计中,第一级中放的通带选择多少合适呢?

通带只能依椐一些参考资料假设,主要是谐振回路的Q值影响,150兆周中频采用LC回路,10兆以下的通带还是很好实现的,只要通带带宽小于后级中频的两倍就行。
如果找晶体滤波器,通带就会窄的多,但是难以找到合适频率的,而且价格比较贵。

等我实践出结果再贴上来。

楼主:
下面是两种滤波器,螺旋滤波器中心频率500兆周,通带6兆周。还有一个是同轴腔滤波器,中心频率750兆周,通带8兆周,对于LC滤波器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两种滤波器,螺旋滤波器中心频率500兆周,通带6兆周。还有一个是同轴腔滤波器,中心频率750兆周,通带 ...

银光闪闪的,好东西

楼主:
下面是微带线滤波器,这个制作比较容易,但是需要仪器测试,常常用于GHZ以上的频率。

楼主:
接着来。
b 、电感、LC谐振电路的测试(滤波器的测试)
无线电制作,特别是射频电路的折腾,需要自己制作电感和各种LC滤波器,这些部件的制作成功与否,决定整个制作的成败!好在现在需要的仪器不难找,买几台实用的仪器开销也不是很大,只要掌握一些方法,自己制作这些器件是不难的。
射频电路领域,经典的方法是Q表,真空管的体积笨重,综合性能不太好,而且市场价二手也很贵,而且不多见不多见,晶体管的Q表比真空管的优秀的多,二手价格也不低。数字电桥能够测试电感,但是测试频率不高,即使能够测试出电感值,但是毕竟是低频状态下的,无法与实际使用时的高频一致,使用会受到限制。既然制作频谱仪首先就要有扫频仪,而且虚拟的仪器比上述仪器便宜的多,利用谐振原理,扫频仪测试用来测试电感或谐振回路是不错的,尤其是这种虚拟的扫频仪频率分辨率很高,可以精确的显示谐振频点,从曲线也能了解到Q值大小,作为业余条件下的工程测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按照我贴上来的电路做好一台测试附件,组成一个测试台,用来完成电感、LC回路、晶体、陶瓷振子、以及他们组成的滤波器等,测试是十分方便的,精度完全可以满足业余折腾工程上的要求。扫频测试与Q表的测试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谐振现象来确定测试结果。笔者虽然有晶体管Q表,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喜欢用扫频仪来确认谐振电路。
根据谐振公式,频率、电感、电容三者我们只要知道两者,第三者就可以简单的计算出来。笔算肯定麻烦一点,计算器也需要一些时间,只要明白原理,网上有许多小程序,傻瓜型的,立马就能计算出来!

列举几个实例供大家参考:
测试晶体:
测试晶体主要是弄清谐振频率、Q值、带宽、是基频振子还是泛音振子。下面测试12MHZ、40.5MHZ晶体。

从曲线图看,在12-36-60-84MHZ几个频点都有响应,按照3-5-7次谐波分布,实际使用中,因为振子存在泛音频率,作为振荡器时,如果电路参数设计不当,就有可能在谐波频点振荡,当然,稍微小心一点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从另一张展开的曲线不难看出,他的6db带宽在4602HZ,可见Q值是很高的;3db带宽下Q值高达4795,带宽2501HZ,这是LC回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用晶体作为滤波器弄出窄带滤波器是非常合适的。

提示一下,这里的晶体测试是用测试台采用串联的方式,测试的是串联谐振频率,由于晶体的串联或者并联谐振频率相差很小,所以大家看到的曲线图中谐振点偏离一点点。

楼主:
再看测试40.5兆周晶体,从谐振频点看,这是一只泛音振子,元件标注的是40.5兆周,曲线图显示在13.5-40.5-67.5兆周几个频点。这种泛音振子使用时,需要讲究技巧,具体方法在下面。

改天再来(4月11日)

网友:
理论知识丰富,基本功扎实!!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好好学习。

网友:
作个记号,跟进频谱仪。

网友B:
想看老师的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老师的进度。

正在进行,只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四五年没有这么折腾了,眼睛不好使,至少要两付眼睛,200度看电脑,350度操作。

自制的电路利用手头现成的元件,几年不动了,有些都不知道在那里;焊锡也不顺手,记得还有优质焊锡的,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买来的是双面洞洞板,体积又小,调试时元件需要调换拆卸非常的麻烦;工作台又太小,仪器无法摆开;不时还要抽只烟,按照老婆的规定要上阳台 ....................

不过还是有成就,一块从对讲机拆卸下来的中频放大器和滤波器初步调试好。折腾比较麻烦,首先要从对讲机电路板上拆下来,这个不好拆,电路板采用了金属孔化工艺,元件体积太小,还要将拆下来的元件进行必要的测试,再次安装在新的洞洞板上。还不如用现成的元件,但是电感需要自制,手头没有合适的骨架。这种对讲机电感外壳可能是银皮的,线圈热绕制在低损耗介质塑料上,磁芯以前封腊要加热弄松好调节,中途就弄断了一个磁芯,又得将电感拆下更换,要耐心的弄。

一块12兆周的中放与晶体滤波器基本安装好等待调试,这块电路好弄些,电感也是对讲机上拆下来的10.7兆周中周,但是体积大许多,因为要切换带宽,还安装了一只微型继电器40510F,触点之间的寄生电容大致测试在1PF以内,由于这只继电器是6伏的,整机供电采用12伏,因此加了一个7806的三端稳压器。

具体电路以后详细介绍时再贴上来。

还有一块162兆周的锁相振荡器和混频器,振荡器准备采用MC145106频率合成芯片实现,还需要一块高速分频器,手头有MC12022,最高频率可达1G以上,64/65分频,压控振荡器在NE602混频器芯片完成,用4兆周晶体作为基准,最后获得162兆周稳定的本振信号。这几种芯片手头还有,以前购买是比较贵的,估计现在购买三块芯片20元钱就可以拿下!

等三块电路板全部安装调试完就接着介绍电路图,调试过程及结果。

楼主:
今天弄好了12兆周有源晶体滤波器12兆周LC滤波器。

12兆周晶体滤波器3db通带大概小于3KHZ,LC滤波器通带小于300khz,符合预期,通带宽的作为宽带扫描,窄带用作精细测试。

150兆周滤波器加中放3db带宽大约6兆周,也符合预期。

还有一块本振和混频电路,还要找元件,稍后几天折腾。这块弄好了就组合起来联机试验。

楼主:
再冒过泡!

花了几天时间找手头的元件,今天安装好162MHZ振荡器的一部分,暂时不带锁相环的。
这个振荡器采用NE602的内部电路完成,NE602是一块可以工作在500兆周的混频集成电路,内部本振最高LC振荡电路频率可达200兆周,用于162兆周不会有问题,这是早期的通信系统用芯片。等我完成之后再将中文资料贴上来。

振荡电路做好之后,用频谱仪测试频率,测试电缆的芯线只要放在电路附近甚至远离一米就可以监视频率,这是他的强项!

暂时将振荡器用可调电阻分压提供给VCO,今后弄锁相电路时,锁相电路鉴相器输出的直流电压再用一只开关转换过来,细节以后再详细说明。这样的振荡器稳定性是无法满意的,必须经过晶体锁相稳频才能达到实用要求。

还要安装两块芯片,MC145106、MC12022A。前者是中规模频率合成芯片,后者是双模前置分频器,实物如下,资料以后一起贴上来。

网友:
越来越精彩了!

楼主:
继续,今天弄好了MC12022A分频器,这个是前置分频,将162兆周信号经过64分频为2.53125兆周之后作为合成器的输入信号。一般的合成器都是CMOS电路,工作频率达不到上百上百兆周,因为采用的合成器芯片为中规模,程序分频最大才511,所以必须先将162兆周进行分频。
合成器芯片为MC145106,采用12兆周晶体作为基准,经过1024次分频. 获得0.01171875兆周。162兆周经过64次分频为2.53125兆周,MC145106只需216次分频,在芯片最大分频次数之内。

下面是这块电路板上几个振荡器的谱线图,在频谱仪的帮助下,电路是否起振,振荡频率是否正常简直是举手之劳,这就是频谱仪的好处!

明天检查一下合成器电路,确定好LPF、核实准MC145106程序分频器的分频系数,预置好控制端电平,最后162振荡器就被12兆周晶体振荡器锁定了。

本来手头有40.5兆周晶体,用四倍频的方法也可以获得162兆周振荡,电路可能还简洁些,考虑到倍频电路比上面的电路弄起来费事一些,而且倍频电路的干扰更大,所以采用了锁相稳频的办法。

如果有162兆周的泛音晶体那就简单多了!

楼主:
今天有点不舒服,上午吃饭之后折腾,焊接时手有点抖,这还是几年前就开始,医生说是颈椎引起的,估计与天气有关,预报有大雨或暴雨,索性不折腾了,本来现在折腾就是打发时间,所以不再勉强自己。中午休息两个多小时,晚饭之后开始,可以准确焊接了。

焊接好合成芯片的分频器预置端,只有五根线需要焊接,开机,锁相电路电路板上锁定指示灯长亮,表示锁相进入状态,频谱仪测试信号,频率在162.013兆周,有点偏差,先不管他。从谱线图看出有明显的不稳定,谱线在晃动,将环路转换至人工状态,晃动稍微减轻,这有点奇怪啦,昨天测试手动VCO状态没有晃动啊,考虑到台灯采用SCR调光、烙铁SCR调温,于是关掉,谱线稳定下来了,在500HZ带宽、扫宽2KHZ/每度下,看不到明显的晃动,说明锁相产生的本振信号的稳定性符合要求!

实践证明,当我们折腾那些要求较严的设备或电路时,一定要注意工作台附近的不当电器产生的干扰!否则会把人弄迷糊的!

微调12兆周晶振回路微调电容,使振荡器信号达到162.0005兆周,偏差不到1KHZ,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到今天,需要自制的几块电路板初步完工,可以考虑组合起来了。明天准备好再来!

网友:
预祝圆满成功!并早日造福于爱好者。

网友D: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制作过程和注意事项,是初学者了解、学习高频电路知识的有效途径之一,尊敬的【JHXC】老师您辛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制作过程和注意事项,是初学者了解、学习高频电路知识的有效途径之一,尊敬的【JHXC】老师 ...

此贴该有精华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贴该有精华标签!

谢谢好友提醒。
该文章作者【JHXC】先生是业余高频仪器仪表DIY方面的名师,长期以来热爱、支持论坛工作,成绩斐然,精神可嘉,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楼主:
测试晶体滤波器。
这种滤波器有单只、几只组合的、采用有源电路组成的等等。一般的三端晶体滤波器价格并不贵,但是矩形系数不是太好;组合的矩形系数比较好,但是成品价格比较贵,自己制作难度较大,需要购置批量的晶体进行挑选之后在扫频仪的帮助下组合,由于晶体的Q值高、通频带非常窄,一般的扫频仪测试不了,但是这里使用的NWT150没有问题;与此类同的有陶瓷滤波器,只是Q值低的多,当然通频带就宽多了。

不同的滤波器除了中心频率不同,使用中主要考虑他们的通频带、衰减、矩形系数

通带有几种表示方法,有按照中心频率两边跌落3分贝作为考量的,有按照6分贝、60分贝等考量的。一般的收音机接收机常常按照3分贝带宽考量,即中心频率两边的电压幅值跌落为0.707时,此时功率刚好为0.5,所以常常叫做半功率带宽。通带决定了从哪一个频率到哪一个频率的信号通过的能力,由设备的要求决定。比方说调幅广播,语言信号经过幅度调制之后,以中心频率两边还要产生一个边带,即中心频率±语言信号的最高信号的频率,亚洲的标准应该是±4.5KHZ,那么带宽就是9KHZ,中周的通带就以此为准。不同的设备要求不同,具体需要多少带宽由设备决定,比方说频谱仪的中频,最小通带可以小到1个HZ,以利于精确的测试,最宽的可能几兆周或几十兆周,在宽带扫描时可以采用较快的扫速,如果仍然采用窄带的话,扫速势必需要很慢,否则就无法正确显示幅值。

滤波器因为是无源器件,虽然使用的都是储能元件,理想情况传输时应该是加上多少电能就输出多少,其实并非如此,由于回路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损耗,输出总是比输入小,回路越多,损耗就越大,这个用扫频仪不难测试出来。测试时,假设扫频仪的信号在屏幕上为0分贝,经过滤波器之后,曲线的谐振点低于0分贝多少很简单就读出来了。在实际使用中,如果衰减过大,就要用放大器进行补偿,比方说常见的电视机中的中放电路,采用声表面滤波器由于衰减比较大,需要加上一只管子来放大 高频头输出的中频信号,经过放大之后抵消滤波器的衰减,满足后级中放电路的需要。引进松下的有一种机芯,中放滤波采用了38兆周螺旋滤波器,由于这种滤波器的衰减很小,一般不再需要这个预中放。

再就是矩形系数矩形系数描述了滤波器在截止频率附近响应曲线变化的陡峭程度,它的值是60dB带宽与3dB带宽的比值。
也可以这样表示,A为0.1的带宽与A为0.7的带宽之比
。假设0.1时为10兆周,0.7时为4兆周,那么矩形系数为2.5。实际的滤波器矩形系数总是大于1。

由于许多模拟的扫频仪屏幕显示都是线性刻度,不是按照对数分贝来定标的,所以,简单的测试矩形系数可以按照A为0.1的带宽与A为0.7的带宽之比确定。NWT150是按照对数刻度的,可以按照分贝来确定矩形系数。由于测试时信号的泄露、仪器动态范围的限制,显示不出大于60分贝的范围,所以作为业余测量,可以适当的变通,起码可以看出被测滤波器矩形系数的一个概貌。

矩形系数为1的滤波器当然最好,但是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从下面的图形不难看出,矩形系数越好,选择性越好。比方说调幅广播接收机,中频通带大约在10KHZ,矩形系数为1的中频滤波器(中周),相邻两个台的信号就会互不干扰;实际滤波器的图形可以看出,-3db时两个信号互不干扰,而-20db时两个相邻信号就重叠了,-60db更严重!收音机中双回路的滤波器相对单回路的矩形系数要好的多,两个回路通过电容或者电感耦合,调节耦合度可以调节通带,采用更多回路的集中滤波器可以做到更好的矩形系数,但是安装调试的难度相对要大一些。收音机中很少见到集中滤波器,也许是成本制约了,而在窄带通信中,则不惜余力的在滤波器上下功夫!

频分多址的设备中,滤波器是分离信号的主要器件,基本原理源自于谐振,仅仅是中心频率、通带不同。我们折腾的收音机,应该是频分多址系统中最简单的,一般的收音机只有两个类似滤波器的 谐振回路,天线回路为一个中心频率可调的滤波器、中周为固定频率的滤波器,这些在扫频仪的帮助下是很好测试的。
好了,废话写了快万字,仅仅是个人的一些理解,旨在简单的说明一些基本的东西,一定有不少的谬误,欢迎各位指正!

下面准备进入正题,将制作好的电路组合起来,还需要一些调试,接着将过程贴上来,最后调试好再上传试验电路,并详细的叙述电路原理和折腾时的一些经验和要领。
10.7晶体滤波器(单只) -

楼主:
为了汇报实验过程和结果,先将框图贴上来。

扫频振荡器采用NWT150,大约600元;

第一混频器采用的成品,芯片为AD831,80元,其实这个可以用无源二极管混频器,只是增益是负值需要增加放大器,后面的NE602也可以担当,比起AD831便宜的多;

150兆周中放与带通利用对讲机上的线圈自制;

第二混频器由NE602完成,市场价几元钱就可以买到;

第二本振采用频率合成电路,自制,芯片一块是中规模合成电路MC145106,市场价格几元钱就能买到,还有一块前置分频器MC12073,也只要几元钱;

末级中放和滤波器有两种通带,一种为窄带,一种为宽带,窄带由晶体组成有源滤波器,宽带为多节LC滤波器组成。

为了调试安装方便,电路按照功能分成几个单独的,所以还要一些微型的接插件,这些器件插头一元一只,连接线6元一根,测试线10元一根,合计只要几十元就够了,业余制作最好利用这种连接方式。

洞洞板不是很好的方式,因为自己的眼睛老化,要戴400度老花镜才能操作,加上手有些抖,我买的洞洞板为双面镀锡的产品,1元左右一块,焊接时总是有些不顺心,特别是要调换元件时,需要小心和耐心的操作,再就是电路元件的排列都是即兴的,现在没有自制PCB板的条件了,洞洞板凑合也行。如果自制PCB板,事先要进行必要的实验之后再确定。

后续介绍每一块电路。

网友:
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好工程,好设计,好文章。学习中,祝早日成功!

网友F:
给老先生赞一个!

年龄这么大了还坚持学习,坚持创新,不像坛子内某些老人倚老卖老抱着一些老观点误导人

楼主:
试着简单的连接几块电路板,几个可以预见的问题暴漏出来了,电路板必须要屏蔽!这是折腾高频电路必须注意的,否则,仪器的泄露、电路板信号的辐射、人体感应、周围的电磁干扰使得调试几乎无法进行。昨天就说到遭到调光台灯的干扰,今天手机放在旁边,来电话时干扰一片!单板调试时锁相本振十分稳定,今天上半天频谱仪监视五个多小时没有异常,但是几块板子连接之后,本振就失锁了,根本无法在162兆周处工作,断开末级的电路插接件,锁相电路又立马锁定,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要等将电路板装进屏蔽盒之后再找原因。

打开过正规高频仪器的朋友都知道,内部都是一个个铸造的金属盒,射频电路都进行了严密的屏蔽,所以,本实验要成功,屏蔽是不可少的!

只是从150兆周滤波器测试了一下,因为162本振可以工作在VCO状态,于是调节本振频率逼近162兆周,看到了末级两种通带滤波器的曲线。此时获得的曲线,实际上是从150兆周滤波器看进去、最后经过变频从12兆周滤波器出来的信号,这也是一种扫频测试,前提是本振频率正确、第一个滤波器谐振频率正确、第二个滤波器的频率正确,这样才会有曲线出来,这个曲线的带宽其实就是末级滤波器的带宽,扫频仪读出频率为前置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否则不会有曲线出来。

由于本振没有锁相,稳定性很差,加上干扰造成的寄生调频,窄带根本无法工作在预计的扫描宽度,而且显示的带宽比单独测试时的带宽要宽的多,所以,本振的稳定度是必须的!

加上混频电路之后,产生的曲线与单独测试滤波器的曲线相差较大,一是本振因为无法锁相,普通的VCO产生的振荡信号不稳定产生的抖动、二是混频电路信号的辐射,各种信号作用的结果,再就是还需要待上面两个问题解决之后最后进行精细调试,包括滤波器的微调、各级电路的信号电平微调等等。

手头没有合适的屏蔽盒,准备淘宝,查看了一下,盒子倒是不少,只是尺寸难得有吻合的,准备买上几个,又得耗费几包香烟的钱!

稍等几天,盒子买来再折腾。

下面是测试的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明白了!不是带宽,而是以150MHz为中心的带通滤波器。而且带宽越小约好!

就是,说的正确!

在扫频仪的帮助下就能完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的正确!

在扫频仪的帮助下就能完成的。

教学材料啊!!!!慢慢的,反复看。反复学。

网友:
倒行逆施,买扫频仪时还买了些什么附件?也想买了。

楼主:
射频电路制作时有效的屏蔽是至关重要的,PCB板走线最好大面积接地,洞洞板可以将空下来的焊孔尽量连接在一起接地,这样可以减小元件之间的信号不需要的耦合,这种耦合可能引起自激,可能几种信号泄漏到非线性元件形成新的频率分量造成干扰,可以造成滤波器的阻带特性变差。

电路板用屏蔽盒之后,信号连接用插接件,电源进线要用穿芯电容,并且串连电感,串接的电感也要注意,电感的自谐频率应高于准备隔离屏蔽的信号频率,选择分布电容较小的电感,再就是用扫频仪测试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老先生赞一个! 年龄这么大了还坚持学习,坚持创新,不像坛子内某些老人倚老卖老抱着一些老观 ...

给你敢说话点个赞。不过遇到此类前辈,笑笑不说话。

楼主:
低中频试验

上述0-150兆周的方案,当采用最高频率300兆周的NWT150扫频仪时,第一中频设置为150兆周,可测范围为0-150兆周,因为采用了高中频(即被测信号的最高频率低于中频频率),理论上在1-150兆周频段,不会有镜像频率的干扰。绝大多数产品频谱仪为了提高仪器的频率上限,中频高达几个GHZ,扫频信号的频率要求更高。比方说一个最高测试频率1GHZ的频谱仪,中频最低也要超过1GHZ,而内部的扫频振荡器扫频范围起码的2-3GHZ以上,这对爱好者来说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有些频谱仪为了提高测试频率的上限,采用谐波混频,输入端就要加合适的高通滤波器,滤除低频段输入的信号,或者采用跟踪滤波器等等,根据这些原理,人们就想方设法的提高设备的功能。
回到现实,如何利用现成的扫频仪折腾出实用的简易频谱仪,除了上述高中频方式,也可以采用低中频方式。低中频方式因为频率可以选择的很低,制作难度要小的多,电路也会十分的简单,就像普通收音机一样,一级变频就够!但是低中频方式有一个致命的不足,那就是会出现镜像频率的干扰,就像我们的收音机,假设中频为465KHZ,那么中波段就会在930KHZ、1395KHZ两个频点出现。
对于收音机来说问题不大,通过声音容易鉴别。但是作为仪器,这些假象会令操作者误判。因为仪器的频率范围比较宽,当本振频率低于一个中频、高于一个中频时,这两个频点就会有信号出现想,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那就要懂得判断技巧,这种干扰有一个特点,两个频点的频率刚好是两倍中频率频率,两个频点之间的中间频点就是本振频率,通常,本振的频率高于中频频率,所以,那个频率高的信号是真实的,低于这个频点两个中频的那个是镜频。对于单一信号判断起来不难,如果有好几个信号,就要费事多了,但是还是可以判断准确的!判断的技巧就是理解变频器的频谱规律,这个对于收音机爱好者应该不难。高中频的频谱仪就没有这种弊病,屏幕上的谱线基本上都是有用的。
   为了证实上面的推理,今天采用不同带宽的低中频滤波器进行了一些实验。怎么样读取频率依照上面的原则和技巧,接着的试验想弄明白中频滤波器的带宽对测试效果的影响、信号测试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
理论上讲,只要扫频振荡振荡器足够稳定,中频滤波器的通带越窄越好,越窄意味着读取频率的分辨率提高,这个扫频仪的扫频信号能否满足这个要求,这个实验求出最好的效果。
信号测试的动态范围初步实验了一下,原有的扫频仪的对数刻度很准确,实验电路被测信号的变化可在电脑屏幕上正确的显示,说明该扫频仪的输入进去的电路对数检测器性能很好。
因此,我们自制的简易频谱仪,做好之后用比较标准的信号校正一下电平刻度,以此为依据我们就可以正确的读出被测信号电平的大小,这个是很不错的!
动态范围扫频仪自带的可以调节,完全能够满足测试要求。
再就是灵敏度的问题,被测信号最小能够测试多大的信号,最大限制在那个电平。
实验电路如下,根据手头现成的滤波器进行试验,结果分别叙述。

先找一个40兆周的滤波器,电视机中周组合起来的。具体数据参看图片。其他滤波器随后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我的扫频仪到了!

毒倒了一个,到时别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主机一台,光盘一张,USB接口电脑连线一根,SMA线2根,BNC-SMA转换器2个,AC220-DC12V适配器一个,6dB、 ...

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买最高扫频为500兆周的,那就意味能够将频谱仪的测频范围提高到0-250兆周,对比我的300兆周扫频仪可 ...

JHXC老师,您说的黑白电视U频段高频头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JHXC老师,您说的黑白电视U频段高频头是这种吗?

是的。波长太短不能采用传统的电感电容了,腔体,开路线,短路线,缩短电容等,不过这种结构Q值高,设计时按几何尺寸计算。业余制作这个频段的滤波器,可用双层电路板制作小盒,多年前捣弄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波长太短不能采用传统的电感电容了,腔体,开路线,短路线,缩短电容等,不过这种结构Q值高,设计时 ...

那这个高频头能用到简易频谱仪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高频头能用到简易频谱仪上面吗?

这个不好怎么用,直接作为一级电路用,最低输入频率大概在500兆周左右,输出中频一般是电视V波段频率,本振虽然可以调节,但是稳定性很差。
频谱仪内部的振荡器必须要稳定,LC振荡器难以满足要求,只有由晶体产生的振荡器才行,而晶体基频振荡器只在几十兆周以下,再高就得通过非线性倍频和锁相倍频获得,这是一般爱好者的难点,但是也不太难,现在一些专用器件不贵也好买,只要用心是能一成功的。

高中频频谱仪需要至少两级以上变频,制作复杂一点。低中频频谱仪制作比较简单,一次变频就行了,考虑到配合虚拟扫频仪,并且方便读取频率,这种方案用整数频率,最好是10的倍数的中频,比方说10兆周中频,这样,屏幕上的频率刻度只要加减10就是被测信号的实际值,以300兆周扫频仪为例,如里中频是10兆周,最高可测290兆周以内,这个对于业余爱好还是可以的,最低可测频率受中频滤波器带宽制约,我在实验中采用有源晶体滤波器,最低可低于10KHZ。

低中频一次变频采用10MHZ LC滤波器,灵敏度达-60dbm,就是说微伏级的信号也可以测出来!这是很不错的,这是示波器难以测出来的。

低中频有一个缺点,有镜频干扰,不过掌握方法不会误判。这种方案就是简单。

也可采用零中频,一个低通就行。

等屏蔽盒收到装进去,再将实验电路和测试结果贴上来。

楼主:
Acrobat  下面详细介绍采用10兆周中频制作成功的一次变频、低中频简易频谱仪。
为了充分利用NWT150扫频仪资源,中频越低扫频仪利用率越高。当采用40兆周中频时,扫频仪扫描范围为40-300兆周,只有260兆周。本来想采用零中频的方式,但是对扫频仪输入进去的对数检测器的频响还没有去弄清楚,所以折中采用10兆周的中频,制作出来的电路完全成功!
按照10兆周的中频,制作出来的简易频谱仪达到以下性能:
1.变频方式、一次变频
2.中频、10兆周
3.测试频率范围10KHZ - 289.99MHZ
4.中频带宽(频率分辨率)窄带:小于10KHZ
宽带:小于200KHZ
   5.最高灵敏度,-60dbm(223uv)
   6.不带输入衰减器动态范围,大于50db
   7.由于低中频方式,测试频率高于10兆周后存在中频镜像,识别容易。无信号输入时基本上看不到明显的寄生谱线。
   8.供电、12伏、70毫安

整个电路用了23只电阻,27只电容,7只电感,一只晶体,一只NE602集成电路,一只继电器,一只稳压管等,再就是配合NWT150扫频仪,其他类似的虚拟扫频仪可以通用,只是扫宽不同而已。制作的难度并不大,就是弄了一台10兆周中频的特殊接收机!
下面是电路图,图中元件只是参考值,特别是涉及谐振电路的,需要根据爱好者有头的元件或配置情况在调试中完成。

电路图的工作原理、制作中的注意事项明天继续叙述说明。机盒已经收到,屏蔽之后性能会更好一些,安装到屏蔽盒再来!

测试结果如下面的截图:

网友B:
这是全部电路吗?这7只电感的制作有难度。希望老师细细讲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全部电路吗?这7只电感的制作有难度。希望老师细细讲来。

是的,是低中频、一次变频的简易频谱仪。
    我因为早前从事电视发射与有线电视传输技术工作,经常使用模拟扫频仪和频谱仪,对测试原理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现在做的这个实验是因为买了虚拟扫频仪才有了这个冲动。首次接触DDS虚拟扫频仪,对这种原理产生的扫频信号稳定度、信号的频谱质量等产生了好奇。以前接触的扫频仪,如BT3电子管的,采用的是磁调制扫频,BT3C,采用的是变容二极管调制,他们的寄生调频比较大,根本无法测试几十千周的滤波器,业余时间维修对讲机、无线电话机,因为都是窄带通信,那些扫频仪根本就不行!只好用信号发生器逐点测试或者用信号发生器的调频功能扫频来折腾。即便这样,对信号发生器的要求也比较高,比方说电子管的XF6A、晶体管的QF1076,这类仪器都是普通的LC振荡器,频率总是不断的漂移,窄带的测试也非常的麻烦,虽然以后有了频率合成的信号发生器,毕竟扫频测试不方便,而且不能进行宽带的扫频。

    这个虚拟的扫频仪频率分辨率、稳定性大大优于上述仪器,测试窄带滤波器比方说晶体滤波器才有了可能,实践证明表现不错。我自制的10兆周有源晶体滤波器,带宽只有几个千周,这个虚拟的扫频仪可以满意的完成!我们知道,频谱仪内的扫频振荡器要求是比较高的,一个是扫频带宽和频率、再就是稳定性,我的一台古老的泰克频谱仪7L14最高频率2.5G、分辨率可达30HZ,遗憾的是不带跟踪源,还有一台带跟踪源的最高频率1.5G,分辨率500HZ,国内现在大量生产的低档频谱仪,大多在500-1000兆周,分辨率才20KHZ,可见,高的频率分辨率实现是有技术瓶颈的。而这台虚拟的扫频仪可以分辨1HZ,假设充当频谱仪的扫频振荡器一定能够实现较高的频率分辨率!

  频谱仪在射频领域,微伏级别的信号也能测定;谱仪可以轻松的测定-60dbm以下的电平,相当于几百微伏以下的信号,这是一般的仪器做不到的……..,业内人员常常称这种仪器为射频万用表。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如果有一台带跟踪源的频谱仪用来折腾射频电路,许多问题就会轻松的解决!成品动辄好多万,即使二手的也要万儿八千的,如果爱好者自己动手利用这种虚拟的扫频仪制作一台简单的频谱仪,那就一台机器顶两台,相当于一台带跟踪源的频谱仪!即使对于熟练的爱好者,制作过程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试图涉足高频电路的爱好者,制作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这里的一些爱好者总是习惯传统的办法,其实,换点思维,既然折腾收音机,这个简单的频谱仪不也就是一台简单的接收机吗!仅仅是中频不同,中频的带宽不同,收音机是要弄出声音,而这个玩意则是弄出数据来。
进入正题,说说自制过程中自己的一些体会,供有兴趣的朋友借鉴。
一、首先要理解频谱仪的测试原理,对原理要一些了解,才能正确的去假设,所以,想自制的朋友,如果不明确频谱仪测试原理,建议先看看一些资料,做到心中有数。
二、制作者需要的基本仪器
1.要有虚拟扫频仪,这个只要几百元就行。熟悉该仪器的扫频测试,明确屏幕上给出的一些参数的意义,这都是为制作频谱仪作为铺垫的。
再就是要会利用扫频仪完成滤波器的调试。建议做个合适的测试平台,利用这个平台,用扫频仪测试谐振来计算出被测的电感或电容、来配置谐振电路的元件数据。
2.能有Q表比较好,至少要有一台10KHZ以上的电桥,用来完成小电感、小电容的测试。当然也可以利用谐振原理来间接测试小电容和小电感。
3.信号发生器,用来试验自制的频谱仪。过于简易的效果不是太好,比较便宜的比方VP8177之类的锁相信号发生器比较好,一个是频率比较精确、二是输出最小电平低至-19dbuv,可达99dbuv,这在最后检验自制的频谱仪时比较有用,至少能够验证自制频谱仪的频率和电平值。这个三四百元可以买到,比起那些传统的老式信号发生器性能优越几百倍!
4.自己动手制作电感,电感不是通用的,自制是不可少的,自制的电感要能比较准确的测试,Q表电桥都可以完成。谐振电路,学会使用扫频仪配置,这个一定要掌握技巧,自制测试台,主要是为了测试或调试的方便,没有这个方便折腾起来是比较烦人的,盲调几乎没有成功率!
二、根据手头的元件购置一些必要的元件
1.高频用小容量电容,比方说PF级别的;再就是色码电感,作为滤波器,也可以组成谐振回路;小型的微调电容,本人采用的是早期对讲机上拆下来的,一个是电路中需要,再就是作为调试时可用他替代,这个淘宝也有卖的。这些元件不要弄那些体积太大的,频率高了之后太大的元件不利于电路安装,影响制作性能。
2.制作有源晶体滤波器,因为晶体的离散型,适当多买一点挑选谐振性能较好的,这玩意便宜,一两毛钱一只,作为振荡器的要求没有这么严格。比方说上述的10兆周晶体,买上十只或者更多一点也行。
3.尽量找替代品,比方说这里制作的10兆周LC滤波器的电感或中周,可以用调频广播用10.7兆周中周来稍微调试一下就到了要求的10兆周。我的这个电感来自于电视机上的4.43兆周用电感,因为原来配接的回路电容比较大,刚好滤波器谐振回路需要大一点的Q值,我就减少电容弄成10兆周了。作为滤波器的电感要用有屏蔽盒外壳的,裸体的会相互影响。也可以找短波振荡线圈重新绕制或配置。
4.继电器,因为用来转换高频电路的,触点间分布电容较大的不能用,那会造成信号串扰的,我用的继电器触点间分布电容不到1P,使用前测试一下。
也可以采用电子开关,二极管组成的,CMOS模拟开关都行,但是隔离度要好。
5.自制需要购置一些插接件,连接电缆,用于测试、电路板之间的信号连接,这个不是折腾一般的电路,信号频率比较高,不能泄露、不能随便一根线连接,那会导致实验失败的!我用的是SMA系列的,对比早前的BNC系类的轻巧好多!这个淘宝有卖,价格也不贵。
6.混频器,自制我用的是NE602,几元钱一个芯片,外加几个元件就行。买的AD831混频器成品需要大约80元,自己买芯片制作也行,但是麻烦一些。无源的二极管混频器损耗太大,需要加放大器。这些资料网上都可以查到,后面我会根据需要再上传。

制作好玩意已经装进买来的屏蔽盒,盒子大小与扫频仪差不多,20元左右一个,自制也行,这个不能少。
其他的就不说了。明天再来根据试验电路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全部电路吗?这7只电感的制作有难度。希望老师细细讲来。

电感制作并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要利用一些仪器来测试,好的方法用Q表,采用10KHZ的电桥也行,我有Q表,但是基本上都是电桥来操作的,Q表相对还麻烦一些。也建议自己制作一个测试台,利用这个测试台通过扫频仪测试谐振来配置,只需简单的计算就行。我在上面介绍过。

楼主:
下面是将电路板装进屏蔽盒之后测试1兆周信号时的频谱图,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的1兆周信号为-60dbm,折合成电压为223.6微伏,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减少到-70dbm,谱线仍然清晰可见,此时的电压为70.7微伏!如此小的信号一般仪器肯定测试不了的,这里用它就可以轻松的测试出来频率值和电平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制作并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要利用一些仪器来测试,好的方法用Q表,采用10KHZ的电桥也行,我有Q表,但 ...

老师,我想买个NWT500,扫频范围550M的,在具体使用时,将终止频率设置在300 M,就可以和你设计的这个简易频谱仪电路相一致了。我的想法能行吗?并且550M范围的扫频,作用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想买个NWT500,扫频范围550M的,在具体使用时,将终止频率设置在300 M,就可以和你设计的这个简易频 ...

行啦,扫频范围更宽用途更广。

按照上面我给出的低中频一次变频方式,没有必要只设置为300兆周,直接利用到550兆周,频谱仪的测频范围会更宽。假设中频选10兆周,可达540兆周,岂不更好,又不增加什么元件。AD831或NE602都可以工作到500兆周。

这个电路一点也不复杂,元件也不多,制作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全部电路吗?这7只电感的制作有难度。希望老师细细讲来。

电感的制作和测试,其实难度很小,这是一种需要细心和耐心去操作的事,高频电路中使用的电感圈数都不多,不过几圈几十圈,绕制手工就行,关键是测试。

采用Q表当然可以,既能测试出电感量、还能知道Q值,这是他的优势,其实现在的手持或台式的数字电桥,采用10KHZ以上的电桥就行,我就用同惠TH2822在10KHZ频点上测试的,我又将测试件拿到100KHZ的台式电桥,测试值基本相近,只是电桥显示的Q值是在较低的频率下显示的,而Q表可以在更高的频率下显示Q值,理论上要求电感的测试最好在工作频率附近测试,一般的Q表最高频率大约在30-50兆周,所以频率再高的电感也不能做到。实践证明,如果忽略Q值,测试出来的电感值完全可以满足实用需求的。一个在兆周频率范围用Q表测试出来的电感,可能Q值有几十甚至上百,而在10KHZ的电桥上测试,Q值可能只有几个量,这个值代表的只是该元件在测试频率时对应的值,既然电桥能够显示出Q值,尽管不能表征在某一个高频频率的Q值,但是,不同的电感还是可以从电桥上看出Q值变化的,相对比较还是能行的。

由于高频电感在许多时候与电容配谐组成谐振回路,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依照谐振原理,将待测电感与一只已知的电容并联或者串联,通过扫频仪测试出谐振频率,再按照谐振公式就可以计算出电感了。而且这个方法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按照电感工作的频率测试,这是上述两种仪器做不到的,二是通过谐振曲线也能分出回路的Q值大小。

电桥有专门的测试座,校准之后可以减少测试的误差,而扫频仪是多用的,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自制一个测试台,这个测试台主要的用途就是测试电感、电容、电阻、谐振回路、晶体、陶瓷振子等。因为测试的频率比较高,需要讲究测试技巧,一些朋友初次接触扫频仪,随便用几根接线、几个鱼夹试图测试中周,结果测试不了,或者测试的误差比较大,还有就是这些朋友以为用扫频仪调校好了上机就能用。这不太符合实际,鱼夹、测试线等产生的寄生电容和电感会在测试时与被测元件一起作用,所以,做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剔除寄生参数的测试台,测试的结果就更加逼近真实。我在上面用的测试台,在待测回路中还接入一只可变电容,在安装好之后给可调电容分好刻度,这样,一旦待测电容并联或者串联上去之后,通过调节可调电容就能改变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反过来就能利用可调电容求出或者读出被测回路的配谐电容值、电感值等,操作是很方便的。买了扫频仪的朋友,极力建议你们自制一个测试台,既然花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买一个扫频仪,稍微动动手弄上这样的玩意,会给平时的折腾带来极大的方便!

下面是我刚才测试配置几个电感的照片。我用的扫频仪是频谱仪的跟踪源,与虚拟的扫频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我在工作台上操作方便一些,虚拟仪器需要在电脑旁。

楼主:
接着对上面实验的电路进行一些介绍。

NE602为早期的双平衡混频器和振荡器,详细资料随后上传。

T1和T2组成的电路可以看做是一个有源LC滤波器,滤波器都有插入损耗,T1担当放大,用来补偿滤波器的损耗,T2用来隔离滤波器与扫频仪的,这个很简单。我制作时直接采用手头现成的电视用4.43中周,将原来的回路电容减小之后弄到10兆周谐振频率,安装前用我前面介绍的测试台用扫频仪测试一下,将谐振频率每只都调到10兆周。C12、C13、C14三只是耦合电容,由于手头没有1个PF的电容,就用外皮绝缘的单股铜线绞合在一起替代的,因为需要的电容值很小,两根导线绞合在一起形成的电容可以满足要求,这个电容决定回路的耦合度,太大之后通带将会增宽,曲线的平顶部分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尽量调整为单峰曲线。也可以用合适的漆包线绞合。在扫频仪的帮助下,只要安装前测试好单只的中周,安装好之后调试很容易。这个电路大约有10多分贝的增益,用扫频仪不难测试出来。

T3和T4电路组成的是有源晶体滤波器,利用晶体的串联特性实现窄带滤波。T3是一个倒相器,输入信号加到这只管子的基极,发射极与集电极输出相位相反的两路信号,集电极经C23、发射极经过晶体再接在一起向下面的三极管耦合信号。我们知道,由于晶体的分布电容的存在,虽然他有很高的Q值,但是晶体的结构电容会造成直通信号,严重影响滤波器的阻带特性,调节C23大小,令电容值与晶体的结构电容相等,因为这两个元件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所以会抵消掉结构电容造成的信号直通。R17用来调节射极的信号大小,令射极输出的信号与集电极输出的信号幅值上相等,也是为了配合C23用来抵消晶体结构电容的。C25起辅助调节作用,配合上述两个元件获得对称的、阻带特性较好的曲线。这个安装好之后必须要用虚拟扫频仪调试,因为滤波器的通频带很窄,通用扫频仪测试不了。

两路滤波器通过R13和R23合在一起送到虚拟扫频仪的信号输入端。本来这里用一只开关切换比较好,实践证明可以减少一只继电器。两个滤波器的输入端用隔离度较好的继电器转换,由于两路滤波器的输出端没有进行切换,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影响正常工作,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在宽带测试时,这个窄带的滤波器晶振会在曲线顶部形成一个很小的吸收点,注意观察不难看到,这个点可以用来宽带测试时用游标精确的测试频率。

有源晶体滤波器调试时注意自激,特征就是根本看不到曲线,并且扫频仪屏幕的基线上移到到最大值。自激可以通过仔细调节上述几个元件来解决。

由于这类电路比较敏感,调试时,人体感应、周围类似调光台灯这样的电器都、元件没有固定好,都会会造成干扰或不稳定。初步调试好之后,需要用屏蔽盒安装起来,我在实践中发现,安装到屏蔽盒之后,噪音可以下降10分贝以上。装在盒子里之后,螺钉一定要紧固好,电路板安装牢靠,轻轻的敲击盒子应该没有严重的影响才行。

由于该频谱仪可以测试到-70dbm的信号,在试验时,用来给频谱仪试验的信号电缆不要有开放的导线,与信号发生器的连接必须用屏蔽完善的同轴电缆和接插件,否则就会混进干扰,导致造成误判。弄好之后可以用终端露出导线的电缆输入信号,为了测试较大幅值的信号,建议输入端配置一个合适的衰减器,因为显示的动态较大,屏幕上会同时出现相差几百甚至上千倍的两个以上信号,注意不加输入衰减器时,输入的信号不要太大,最好小于-10dbm,过大的信号如果不衰减直接进入会造成NE602损坏。如果需要直流电压较高的电路,需要串接耐压较高的隔直流电容,内部电路的电容一般10伏左后直流没有问题。

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共同切磋。

网友B:
分享了,谢谢老师!但下载“计算工具”时,电脑提醒有病毒,被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了,谢谢老师!但下载“计算工具”时,电脑提醒有病毒,被隔离了。

那个不是病毒,都是些非常有用的计算软件,电脑时代一些复杂的计算不用笔了,也不用计算器了,轻轻按下鼠标结果出来了,要是以前啦笔算弄几个小时不希奇!电脑时代人也傻了!
杀毒软件分不清好坏,多数是烂货!你如果相信我,不用杀毒软件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病毒,都是些非常有用的计算软件,电脑时代一些复杂的计算不用笔了,也不用计算器了,轻轻按下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B:
下载了,但压缩包里没有参数转换小软件,麻烦老师补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但压缩包里没有参数转换小软件,麻烦老师补上。谢谢了!

具体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

那个压缩包应该有啊,被杀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压缩包应该有啊,被杀掉了!

收藏了。谢谢老师!

楼主:
接着折腾高中频的简易频谱仪,高中频的没有镜像干扰,但是至少需要两次变频。前几天折腾时没有考虑装进屏蔽盒,买来了屏蔽盒,策划了一下至少需要两个盒子还有点麻烦,索性重新考虑。仔细计划了一下,买来的盒子比扫频仪的高一个多厘米,周围也稍微大一点,如果采用双层安装、中间用金属片隔离,应该还是可以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的。

查找了一下元件、一些小电容不是太充足了,于是找来多年前从废品站买来的模拟对讲机。这些对讲机本来是收废品的从油田收回来的,多数还能使用,不知那个傻子告诉他砸开找贵重的金属才值钱,我当时过去已经晚了,结果被全部砸烂,我在废品站挑拣了一些还有利用价值的,拿回来拆卸了部分,收集了一些特殊的元件,其中的小型微调电容比较好,再就是几个、几十PF的小电容,还有晶体、发射管、双栅场管、独石电容、钽电容,体积都很小,如果去买很难买全。今天拆卸了几块,足够实验用了。

将电路板用小老虎钳夹紧、用塑料热风枪加热,用带钩的镊子很快就收拾完。电阻扔掉,那些拆下来的电阻都是直立安装的管脚有点短,再就是不好识别,分类太麻烦了,新的非常的便宜,子弹带封装的使用起来很方便。被利用的元件上机前都要测试一遍,防止有变质损坏的。这叫变废为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着折腾高中频的简易频谱仪,高中频的没有镜像干扰,但是至少需要两次变频。前几天折腾时没有考虑装进屏蔽 ...

这是宝啊,现在想收都没有了。我记得好像有这种老对讲机,里面接收IC是3361吧?发射管是不是D882?老师帮看看。

网友B:
找出来用频率计测试发射频率,是30M的,悲哀了,不知可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出来用频率计测试发射频率,是30M的,悲哀了,不知可用否?

MC3357.3361.2S203.1971什么的,是150兆周频段的对讲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MC3357.3361.2S203.1971什么的,是150兆周频段的对讲机。

我这个30M的看来是没戏了。

网友B:
老师,您这个电路图的三个电路单元的连接看不太懂,能用中文标注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以虚拟扫频仪NWT150为核心部件,折腾简易的频谱仪, 太精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这个电路图的三个电路单元的连接看不太懂,能用中文标注一下吗?谢谢了。

这个是连接示意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连接示意图。

支持JHXC老师的DIY行动。不知老师的160.7MHZ的二本振做好了吗,如果没有做好,
我送给老师一个可稳定振荡在160.7MHZ的板子。
板子大小约10厘米乘8厘米大小,单片机控制的PLL系统,输出信号强度约100毫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JHXC老师的DIY行动。不知老师的160.7MHZ的二本振做好了吗,如果没有做好,
我送给老师一个可稳定振荡 ...

谢谢你!

本振做好了,为了统一试验,还考虑到频谱仪的最小频率分辨率,没有采用10.7兆周的中频。我手头的10.7兆周晶体滤波器的通带都在20KHZ,而利用晶体串联谐振频率做成的有源晶体滤波器的通带可在几个千周,几乎高了一个量级,所以本振设置为160兆周,中频都弄成10兆周了。

频谱仪的中频通带只弄成两种,一种可以快速或全景扫描,10兆周左右的LC滤波器通带可以满足要求,需要精确测频时,通带应该是尽量窄才好,但是太窄就需要增加扫描的时间、减少扫描的宽度,兼顾这些,舍弃了20KHZ的中频通带。当然20KHZ也有好处,刚好与调幅广播的要求相近,如果增加解调电路可以将扫频仪置于手动调频状态当做收音机使用。如果弄成三个通带,200KHZ适合调频广播、20KHZ适合调幅广播、5KHZ以下适合窄带通信,并且增加解调电路,这样一来就可以作为收音机了,但是电路将会复杂一些。

不会单片机,只能用传统技术获得稳定的本振,采用10.2400基准获得10KHZ的基准,将160兆周振荡信号经过64次分频,再用频率合成芯片分频250次获得10KHZ的信号,在芯片内部进行相位比较实现频率的稳定,这种频率合成芯片可以手动设置频率,适合不懂单片机的人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本振做好了,为了统一试验,还考虑到频谱仪的最小频率分辨率,没有采用10.7兆周 ...

老师您太谦虚了。
您是射频无线电方面的高手,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言传身教的DIY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频谱仪对无线电爱好者来说,是个高大上而又梦寐以求的仪器。
呵呵,我也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喜欢鼓捣无线发射和接收电路。
也是初学的单片机,只会一点皮毛。

网友:
羡慕有这么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这贴先收藏了,以后慢慢消化吸收,现在不看了,再看就会对前辈膜拜了!

楼主:
低中频简易频谱仪经过连续通电,电路比较稳定。除了超过两个中频之后的频率范围内有像频干扰,其他达到的性能很好。这种结构制作简单,如果中频选的不是太高的话,测试的范围比较宽,比方说我实验的10兆周中频,300兆周的虚拟扫频仪可以完成10KHZ至290兆周的频率范围,这对爱好者一般实验还是不错的。
中频频率的高低,受几个方面的制约,选的比较高比方说20兆周的话,无像频干扰范围为0-40兆周,我选的是10兆周中频,无干扰为20兆周,超过两个中频之后就会出现镜像频率信号,这与收音机的道理是一样的。看起来中频选的高,无干扰的测试范围比较宽,但是太高的中频LC滤波器的通带不易做的比较窄,造成分辨率降低,虽然采用有源晶体滤波器可获得很窄的通带,但是,扫描速度需要很慢,否则曲线幅度下降甚至看不到,但是测频的精度比较高,而且适合观察那些比较稳定的信号。

在窄带中频时,由于采用有源晶体滤波器,3db带宽可做到200HZ以下,由于我做实验用的被测信号是数字合成的高频信号发生器,频率比较稳定,相噪也很低,这个虚拟的扫频仪的高度稳定信号与此配合才能观察到。如果爱好者实验时采用普通的信号作为测试信号,在窄带时可能不太稳定也许无法观察。所以一般的爱好者如果只是测试一些普通信号,这个窄带的中频弄宽一点可能更实用,比方说几十KHZ,刚好市场上能够买到的10兆周晶体三端滤波器通带大约在15KHZ,宽带中频用LC滤波器比较好制作,一般200KHZ也就行了,主要是适合全景扫描。

这里使用10兆周整数的中频频率,主要是为了从虚拟仪器的屏幕上读数,屏幕上的频率值减去中频就是真实的频率,如果是用不是整数的中频,计算起来麻烦一些。

下面的贴图采用的5兆周信号测试的,信号源为DDS函数信号发生器,频率应该是准确的,而下面图中的频率有一点偏差,主要是晶体的串联频率的误差造成,估计1KHZ左右的误差。

被测信号在-80dbm至-30dbm范围,测试信号的电平进本上是线性变化的,只是与扫频仪的分贝刻度有一个固定差值,这与频率读数类同,如果有输出电平精确地标准信号发生器,核实校对一下就可以弄清楚,在电路上动手脚,微调一下增益,刚好差值为10的整数的话,计算起来就方便一些了。

实验证明,这种方案的简易频谱仪最高灵敏度可达-80dbm,折合成电压值为22.36微伏;最高可测-30dbm,折合为电压wei7.071毫伏,再高的电平,混频器就要失真和过载,如果需要测试较高的电平,建议配接一只30-50分贝的衰减器,这样仪器的测试范围就可以从-80dbm到10dbm,动态范围高达90分贝。过高的输入电平将会损坏混频器,这个必须要注意的!

高中频的方案基本实验完毕,准备装盒调试之后再贴上来。高中频方式难度要大一些,主要是增加的本振要业余条件下弄出十分稳定的难度比较大,再就是相互之间的信号干扰。

楼主:
今天淘宝找到了160兆周有源低相噪晶振,准备用来继续折腾。自己做的锁相振荡器相噪不太好,用于测试窄带信号的稳定性受到了限制,充分发挥不了虚拟扫频仪的DDS振荡器的稳定性,极限通带都在几千周以上,而折腾的有源晶体滤波器通带可达150HZ,所以买来再试一试。

这玩意要几斤肉钱,大约60元左右一只,千万别让老婆子看到!不知是否如卖家所说的,等几天再试。如果不去追求这么窄的通带,一般的晶振完全可以。

150HZ的通带表示能够分出150HZ的两个相邻信号,就可以用来观察语言广播的调试信号频谱,测试振荡器的稳定性等。产品频谱仪达到这个级别价格是很贵的,国产的通用频谱仪通带在20KHZ,看来追求越高成本越高、费力越大!

楼主:
折腾的时候,不免一些感慨,年纪大了,折腾仅仅是找乐趣,说不定几年之后就没有这种能力了。其实我也是怀旧,多年前自制频谱仪时,试图努力提高性能难度很大,那时买一台简直是天价,而且相关的资料也很难找到,只是根据原理和仅有的一些资料折腾,不过,自制的当时发挥了不少作用。

现在好了,买一台产品不是太难,特别是一些二手,我就有一台泰克的很不错,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777-1-1.html估计是80年代的产品,看内部的结构简直叹为观止,我们与西方的技术相差太远了!

现在国家的进步还是很大的,比方说折腾需要的元件,打开淘宝到处都有,比方说晶体振子,几十年前一只没有几十元是买不到的,现在才一毛多钱!我在淘宝花一百多元就弄来了好几袋电容、色码电感、可调电容、可调电阻,而且都是微型的、全新的、优质的,一包一包的,单只几分钱到几毛钱不等,这在早前是不可能的。

但是外部条件好,自我的条件就不行,首先是老了!

网友:
大工程, 大制作, 大智慧. 收音机/无线电制作梦寐以求的仪表.

网友:
一直在关注JHXC老师的帖子,老师这么大年纪了,还在DIY不止,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喜欢玩高频通讯电路,但苦于没有仪器,只是瞎捣鼓,惭愧。
我觉得,老师是否把这次频谱仪制作的复杂程度降低点,电路实验稳定后,实行模块化装配,方便我等业余菜鸟学习制作。

楼主:
高中频简易频谱仪将几块电路板设法弄在一个屏蔽盒里,通电表现基本正常,证明以前的单板调节是成功的。但是表现没有一次变频的效果好,除了在0-150兆周范围内没有镜像频率的信号干扰,窄带中频的谱线就不太稳定,被测的信号都是同样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但是高中频增加了一级本振与混频,被测信号质量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种现象的产生只有本振才会造成,从谱线图看,窄带谱线两旁还有一个边频,两个边频的频差大约有7.5KHZ,如果窄带中频通带大于10KHZ的话,谱线就看不到毛刺了,当然测频精度就会降低。

为了证明是160兆周本振频率抖动引起的,又从淘宝找到160和160.7兆周的温补晶振,据说相噪很小,待收到之后试验,如果能够解决,那就保留10兆周的自制有源晶体滤波器。采用晶体串联频率做的滤波器,实测通带在200HZ以下,这已经够窄了。

实验中,如何减少干扰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要将电路板装进金属盒、再就是电路元件的合理排列、电源供电电路要加强射频滤波、电路板要牢靠锁紧、信号连接线必须要用电缆线等,这些努力主要的贡献是提高测试灵敏度、提高频率分辨率、提高电路的稳定性。我在实验中屏蔽做的不是太好,只弄了一个金属外壳,如果能将其中的一些电路用小盒单独安装并且密封起来,获得的改善效果会十分的明显,接触过射频电路的朋友都清楚这点。

对于一般的爱好者,建议采用一次变频的方式,利用虚拟扫频仪,制作简单,花费不多,效果还是不错的,做起来一定有用武之地!

楼主:
贴上实验高中频二次变频简易频谱仪电路。虽然本振采用锁相合成保证了频率的稳定性,但是实验制作的锁相本振相噪不是太好,对比一次变频的窄带测试效果就差的多了。正在等待淘宝的温补低相噪的有源晶振,收到之后再利用一次变频的自制频谱仪,分别测试一下LC振荡器、锁相合成振荡器、普通晶体振荡器、普通有源晶振、温补晶振、恒温晶振振荡信号的质量。根据测试的结果,再选用合适的第二本振。

图中不太常见的电路就是采用MC145106组成的160兆周振荡器,对比普通的LC振荡器或晶体振荡器,电路显得复杂一些。一般情况下,LC振荡器由于稳定性太差,除了一些简易的设备如普通的收音机或一些小电器还在使用,其他场合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了,比方说无线话筒,稍好一点的都是采用晶振,采用LC振荡器的话筒使用效果很差,基本上是玩具产品。早前的技术,为了稳定频率,利用晶体的高Q值和良好的稳定性做出来的振荡器,受限于晶体制造技术的难度,频点不是太多,为了获得不同的频点,往往要采用倍频、混频、分频的方法来实现,但是变换中出现的噪声十分的讨嫌,而且调试技术要求较高;在DDS频率直接合成技术还不成熟的年代,采用锁相技术、再加上倍频、混频、分频技术,现在还在大量使用在各种设备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信号发生器、通信设备等;随着DDS技术的成熟,今后一段时间,也许是他的天下,这里的虚拟扫频仪就是典型的例子。我手头有一台采用DDS技术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对比那些模拟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指标高了几个量级!

最近为了这个折腾,天天在网上搜索和查找,振荡器作为电子技术中的关键技术,发展真快,以前一些不敢想象的东西现在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获得,这是我们的福音!

感兴趣的朋友针对电路图什么需要说明的欢迎一起切磋,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二次变频简易频谱仪(实验).pdf

网友D:
继续关注【JHXC】老师的帖子,希望有能力的会员积极参与交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关注【JHXC】老师的帖子,希望有能力的会员积极参与交流,谢谢。

谢谢园丁老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变频高中频频谱仪(实验图).pdf
这个文件下载不了,麻烦重发一次!

图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已经重新上传。

二次变频简易频谱仪(实验).pdf

楼主:
折腾了一段时间,有些小小的体会。

总体来说,制作不是太难,最难得部分市场上有各种成品可以买到。

首先是扫频振荡器,这个虚拟的扫频仪不愧是一个好玩意,一是提供了稳定的、频谱纯净的信号源,如果采用传统技术自制,一般的方案就是电压控制的变容管扫频振荡器,在有仪器的帮助下,制作难度不是太大,但是很难获得好的效果,即使是采用现成的模拟扫频仪的扫频信号,比方说300兆周的BT3C,由于该扫频仪是混频产生的,大概是采用大于1GHZ的两个振荡器来完成的,一个所固频振荡器,一个作为调谐振荡器,取其混频之后的差拍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功率放大来完成的,由于混频信号中含有大量的谐波,不适合频谱仪作为扫频振荡,而且,这种VCO产生的信号寄生调频比较大,窄带应用就收到很大限制,最窄的中频通带在几十千周才会有用,像我用虚拟扫频仪获得几百HZ的通带是做不出来的。如果不要求很窄的中频通带,U波段的模拟扫频仪信号的频谱比较好,没有混频产物,但是,U波段的模拟扫频仪价格一般不低,所以,综合上述因素,采用虚拟扫频仪为我们折腾提供了良好的扫频源。采用虚拟的扫频仪,还充分的利用了屏幕多数功能,只要适当的匹配,就可以利用原来扫频仪的屏幕读出频率值和幅度值,是要将变换中的固有偏差简单的计算一下就行了,这是采用模拟扫频仪无法实现的。

再就是采用多次变频的方式,其中最关键的是本机振荡器,这个LC振荡器是肯定不行的,需要根据自己的手中的虚拟扫频仪的参数去配置,当然要根据市场司可以买到的元件了,可喜的是,市场上有许多有源晶振可买,廉价的十多元就够,稍好一点的几十上百元,再高级的几百几千元!我与几个商家聊过,他们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做频率,我就要求买到160.7兆周的有源晶振,一个商家提供了,几天之后就可以收到。这个振荡器是制作多次变频接收机(频谱仪)的关键,采用倍频、混频、锁相合成虽然制作可以成功,但是工作量比较大,制作出来的效果不是太好,既然有现成的买,那就选择现成的搭配。

混频器,无源的据称噪声比较小,动态范围比较大,但是需要增加放大器。采用有源的混频器,像我使用的AD83和NE602之类的,前者内部芯片有放大器,由于模块是偏转元件,我的眼力不好,要想根据自己的要求变动一下有些困难,年轻人没有问题,好像AD831比较耗电,而NE602的指标与AD831相当,只要几个毫安就行,而且电路非常的简洁,这种芯片内部自带振荡电路,外部弄几个元件就行、或者用外部振荡器加进去。还有类似的芯片,如NE604、605........这些用于窄带通信系统中的混频器都很不错,还有如MC3357、3361...........之类的芯片含有混频、振荡、中放电路,而且这些芯片都有对数检测电路,不过由于虚拟扫频仪的输入电路本身采用了对数检测电路,但是这类芯片用来玩射频还是不错的,现在的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再就是滤波器,产品仪器都有好几档甚至几十档不同带宽的最后一级的中频滤波器,主要是为了适合不同扫宽时快速的测试,我们自己折腾的,有个两三档就可以了,考虑到折腾广播设备的方便,有一档适合FM中频的、一档适合AM的、还有一档适合窄带通信的几个KHZ,基本上可以满足平时的需要。只要我们在中频放大器之后制作对应的解调器(调幅检波、调频检波),我们就可以接受收音机信号了。

滤波器的制作,在扫频仪的帮助下容易完成。宽带的用LC元件组成,窄带的采用晶体滤波器。LC滤波器一般需要自制,晶体滤波器有许多成品,根据需要适当的配置。这个只要会使用扫频仪,制作的难度不大,何况扫频仪就是用来测试或调整谐振回路的,借此制作的机会,不管是模拟的扫频仪还是虚拟的扫频仪,对于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练过程,熟悉射频电路的朋友知道,这些测试和制作是捣弄射频设备最关键的技巧!

制作中间,也许你会遇到以前只在书本上说过的事情,还有许多一般的书本没有介绍,你可以通过这个过程重新去认识和理解,这是一件多多益善的事情!如果电路中所有的部件都有成品当然好,就像组装电脑一样那样简单,其实组装电脑没有多大意思,因为那种组装当中操作并不需要多大技巧,你只要好好的阅读说明书、按照要求弄就行,而我们自己制作一个具体的电路,比电脑组装要精细的多。

楼主:
做这个简易的频谱仪,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收音机机来做。调频广播中频通带在100至200KHZ范围,调幅广播在10到20KHZ范围,市埸上可以找到符会要求的陶瓷和晶体滤波器,使得中频放大器的制作相当的简单,
只需在中频输出再接一个AM,FM解调器,广播声音就出来了,而本振是由扫频仪提供的,非常精确和稳度,而且频率达几百兆周,那就是一台宽带接收机!比起一些朋友在电视高频头上下功夫,简单效果更好!这样一来,一个扫频仪就弄出了三个东西,扫频仪,频谱仪,宽频收音机!!

楼主(2016-05-10):
今天收到了有源晶振和有源低相噪温补晶振,接着用自制的一次变频频谱仪测试了一下,实测证明了不同档级振荡器的频谱纯度,有源低相噪温补晶振表现最好,看来技术不是糊弄人的!LC振荡器没有参与比较,因为频率漂移窄带测试比较困难,如果用宽一点的中频测试LC振荡器还是可以的,只是无法知道信号的质量,作为一般的测试是没有问题的。高稳定振荡器的测试,只有通带很窄的频谱仪才能弄出有效的结果,其他如频率计、示波器等测试,看起来频率读数是稳定的,但是振荡器的质量是不好判断的。

高稳定振荡器常用于仪器、军事、天文等,这些大家都知道。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仪器,比方说信号发生器、扫频仪、频谱仪、频率计等,高档的仪器少不了高级的晶体振荡器,那些高级的仪器昂贵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制的振荡器成本需要三十多元、普通有源晶振不到十元、低相噪温补晶振要60元。钱多力气大!

明天有空换掉制作好的二次变频机器的本振,看看效果如何,结果再随后贴上来。

楼主:
晶振资料忘记了贴上。
温补晶振参数(晶触之家 ).jpg

nel sja2870.pdf

楼主:
此时的中频通带大约在400HZ以下,用来测试AM调制信号完全没有问题。我的一台产品仪器最窄通带是500HZ,使用起来需要经常微调频率旋钮,而且该机在10KHZ以下是加入锁相稳频的,而这个由虚拟扫频仪作为第一本振的简易频谱仪,在这么窄的带宽下,谱线根本就看不到晃动,说明DDS振荡器具有相当优良的性能!

多次变频频谱仪具有干扰小、灵敏度高、频率分辨率高。我折腾的这个最高灵敏度可达-80dbm,换算成电压值为22.36微伏,如果更加精心的制作,良好的屏蔽,理论上还可以提高也是可以做到的。作为一般测试,-60dbm就已经大大超过了毫伏表、频率计、示波器的灵敏度!

断续折腾了快一个月了,试验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这里都是用信号发生器提供信号的,而且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及衰减设置都比较精细,除了能够定量的评估,操作起来也方便的多。但这并不意味想折腾的朋友必须要有这类仪器,不过,最好具有一台可靠的信号发生器,进行几百赫兹的通带测试,普通信号发生器是派不上用场的,这个可以用晶振代替。信号的幅值太小,要采用电平稳定、可以步进衰减的信号发生器就行,比方说AM和FM用的锁相信号信号发生器,如VP8177,这个只要几百元就可以买到。一般测试并不需要几百HZ的分辨率,所以想折腾的朋友建议采用10KHZ以上就足够了,最好一档20KHZ、一档200KHZ,这样就可以兼顾。

如果要求不高,一个变频器、一个低通滤波器也行,比方说采用100-500KHZ的低通,这种方案制作起来十分的简单。改天弄一个低通组合起来演示一下。

网友H:
真是好帖啊。虽然我看不太懂,也要看完。楼主真是玩高频的高手,敬佩。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个简易的频谱仪,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收音机机来做。调频广播中频通带在100至200KHZ范围,调幅广播在10到2 ...

!这样一来,一个扫 频仪就弄出了三个东西,扫频仪,频谱 仪,宽频收音机!!高!实在是高!

楼主:
采用低通滤波器可以使制作更为简单,只要手头有可以混频的器件加上一个低通就成了一台能够实用的频谱仪。无源混频器没有增益需要后级弄一个放大器,有源的相对简单些。AD831混频器组件需要几十元,而且耗电较大,如果采用NE602之类的混频器几元钱就可以实现,耗电也小的多,三极管混频也可以,就像收音机中的混频器那样,只是混频管需要采用高频管。低通滤波器采用现成的色码电感配接几只电容就行,在满足基本要求的情况下,低通基本上不需要十分的严格,100-500KHZ的通带就行。

采用低通滤波器制作的频谱仪,仍然面临像频的干扰,只是像频与真实的频率离得很近,加上扫频仪内的检测器电路可以工作在直流,因此、两个频率的信号会合在一起形成一根谱线,对宽带测试影响不大,用来检查信号的有无、一般的电磁污染评估等还是十分方便的。这种方案可以充分的利用扫频仪的扫频范围,由于低通形成的谱线形状具有一定的特征,如果需要比较精确测试频率的话,是可以做到的。

下面给出实验电路图。明天弄成一块电路之后测试一下,再来与喜欢的朋友一起切磋。

网友I:
引用 楼主:
采用我上面试验的一次变频方式,做起来不难啦。

只需购买一台虚拟扫频仪、一块AD831混频器、自己制作 ...

这位老师您好!因该我们年龄差不多少,您可能年长我两岁,再过一年我也将正式退休,有点时间圆圆自己儿时梦想,儿时我是一位无线电爱好者,后来工作与无线电有点沾边,再后来担任管理工作再也没空动手了,最近退二线了,添了工具仪表重操旧业心情非常愉快。找到人生一大乐趣,穷折腾。我己有了高低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目黑扫频仪,高频,超高频Q值表等等一堆仪器,本来准备再买一台频谱分折仪,一直在选型。看到您的文章,喜出望外,认真地拜读了几遍非常解渴,基本弄懂了频谱分析仪的基本原理,巧的是您所用的虚拟扫频仪我也有,并且有2台,一个500M的,一个300M的从20HZ到300M可以测音频放大器频响并且带直流输入的。看到您的文章勾起我自制频谱分折仪的愿望,但是我对高频电路实践很少,依照您的经验,先从选频放大电路开始,LC谐振的和晶振锁相环的,无奈本人这方面能力有限,恳请老兄能否详细介绍放大电路的制作与调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位老师您好!因该我们年龄差不多少,您可能年长我两岁,再过一年我也将正式退休,有点时间圆圆自己儿时梦 ...

老师不敢当,我们是同龄人,都是矿坛的朋友,我退休大概有五年了。儿女们都不在身边,自己的钱也不担心他们要,年轻时有幸从事自己爱好的工作,退休在家,很多人闲逛、打麻将,我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没有其他的爱好,只有重温旧梦!

既然你有虚拟的扫频仪,尝试做一个可以实用的频谱仪不是太难,买一台当然好,但是全新的价格太贵,二手的风险太大,花上几千元说不定什么时候坏了,资料找不到的维修起来还是很难的。我就遇到一台泰克的频谱仪,锁相电路出了毛病,检查了几天找到了原因,但是器件难以找到,最后只能变成废品。当然,如果你要求高的话,买一台还是不错的。

这个虚拟的扫频仪具有很好的性能,即使是自己做频谱仪,我的实践体会,许多性能比起国内那些低档的频谱仪要优越的多。欢迎共同切磋探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我们是同龄人,都是矿坛的朋友,我退休大概有五年了。儿女们都不在身边,自己的钱也不担心 ...

您好,现在我就是想照着您的思路去实践,刚刚看到用低通滤波器直接输出的方案,准备先照这个试试,然后再做一个三变频的。关键在于150M带通放大器,还有160.7的本振及10.7的窄带滤波器心中没底。望老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现在我就是想照着您的思路去实践,刚刚看到用低通滤波器直接输出的方案,准备先照这个试试,然后再 ...

我实验的低通效果也不错,可以先按照这个思路开始,成功的概率百分之百!

产品仪器许多都是采用三次变频的,再多的变频次数反而会降低性能,而且更加复杂,几百兆周的扫频仪,两次变频就行。变频的主要目的是降低频率之后,最后一级的中频带宽可以做的比较窄,如果有合适的高频率窄带滤波器,其实可以一次变频就行,遗憾的是LC滤波器肯定做不到,晶体滤波器看到有上百兆周几十千周通带的,不过价格好像比较贵,其他的如螺旋滤波器、微带线滤波器,同轴线滤波器,那些都是工作在较高频率下,自制有些难度,需要设计好进行机械加工,没有做过的很难几次试验就能获得好的效果。现在产品采用了数字滤波器,不过那玩意复杂的多。

本振的问题,自制效果不是太好,我在前面实践中就体会到了,我最后选择了直接购买产品,温补低相噪晶振也就几十元一只,买来就能用,效果很好。试验确定方案之后,具体的晶振你可以在淘宝找商家,有的商家可以定做需要的频率,这是以前不敢想的。

选频放大器,有扫频仪弄起来不难,主要是频率高了之后注意结构,电路的布局,小电感的制作和测试。为了试验方便和得出正确稳定的结果,试验中购买一些SMA系列的接插件,价格很低,一个插座不过一元钱左右,但是会给成功制作带来方便。

祝你成功!

网友I:
如方便能否将低通滤波方案详细介绍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方便能否将低通滤波方案详细介绍一下,万分感谢

低通方案参照下面我实验的电路图。

NE602是早期一种常见的平衡混频器,可以工作在500兆周以下,资料我在前面已经上传,网络上也可以搜索到。它的供电电压在5 至8伏之间,耗电不到3毫安,淘宝有卖,价格很便宜,几元就能买到。它是一个平衡输入与平衡输出的混频器,这里只用了单端,6脚和7脚是内部作为振荡用的三极管引出脚,采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很容易成功的工作在200兆周,也可以外接振荡器,从OSCb加进去,几十毫伏就够,具体参考我在前面上传的资料。

NE602的1脚输入端加进测试信号,OSCB第六脚加进扫频仪的扫频信号,在4和5脚就会有混频之后的信号存在,可以单端输出,可以平衡输出,这里采用的是单端输出。

为了达到直流的频响,耦合电容就像低频放大器一样。放大器不需特别的计算,我就是根据手头的元件来配置的,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大约1.5毫安左右。

这是一种十分简单的低通滤波器,由于对通带要求不是很严格,我直接采用色码电感和瓷片电容,上机前测试了一下,只要误差不是很大影响很小。这个滤波器的电路元件安装之后用虚拟扫频仪测试一下,元件无误就能成功。

由于该电路只有信号输入端子和扫频仪输入的信号是高频信号,电路处理起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注意本振接口就在集成电路的管脚就近,千万别把走线弄长,以免信号泄露影响效果,必要的话,这根很短的走线两旁PCB板要用接地铜箔包围。

元件不多,可以全部安装之后再测试。测试的信号借助信号发生器,信号发生器最好是频率比较稳定、电平可以定量衰减的,简易的信号源也行,但是要注意信号强度,由于过于简易的信号源无法给出比较小的信号,大致确定灵敏度就不好评估。我实验的结果灵敏度可达-80dbm,最大输入电平不要超过-30dbm,与仪器的连线最好用同轴结构,而且需要全部的屏蔽,以免周围的干扰混进去造成试验困难。

由于这种方式类似所谓的零中频方式,被测信号与本振信号会产生零拍,零拍两边是混频的边带,这里就是我们需要的谱线。展宽的谱线中间会有一个凹坑,那个凹坑就是测试频率点。

谱线的幅值高度只有带宽合适、扫宽合适、扫速合适才能显示正常的幅度,如果一次扫完300兆周带宽,比较合适的扫速下需要几个兆周通带的滤波器才能满足,试验时,通过改变扫速、扫描带宽就会发现这一现象。

制作中遇到什么问题,请随时贴上来探讨切磋。

网友:
从头看到尾,需要慢慢消化,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是好帖啊。虽然我看不太懂,也要看完。楼主真是玩高频的高手,敬佩。

请问老师,你那几个有源晶振有链接吗?我的虚拟NWT500能不能用?

楼主:
小结一下,几种简易方式的频谱仪附件折腾告一段落。

实验了三种形式的电路,低中频一次变频、高中频二次变频、低通滤波器一次变频。从业余爱好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长处与短处如下:(这里以NWT150为例)

               低通滤波器                         低中频                                  高中频
中频频率   100-500KHZ                       10MHZ                                     10MHZ
中频带宽   200KHZ                         3KHZ -200KHZ                            3KHZ -200KHZ
频率范围  100KHZ-300MHZ          5KHZ-290MHZ                             5KHZ-150MHZ
灵敏度     ≦ -75dbm                   ≦ -90dbm                                    ≦-70dbm
干扰         无                    中频镜像干扰                    杂散小于-70dbm
制作成本   10元左右               30元左右                      100元左右(仅电路元件)
制作难度   没有难度               没有难度                        稍微麻烦
读频方式   凹坑读数              减去中频                   减去第一中频(指扫频仪的频率标志)
谱线幅值          与扫频仪有一个固定差

低通滤波器方式最为简单实用,只是低通不能弄得带宽太窄,分辨率差一点,不影响频率读出的精度;一次变频方式由于采用了有源晶体滤波器,最窄带宽可达几个千周以下,适合用来分析调制信号、振荡器的稳定度;高中频方式电路稍显复杂,采用温补晶振同样可工作在有源晶体滤波器的通带,也适合分析调制信号的成分、振荡信号的稳定度,但是扫频仪的频率资源利用率太低,300兆周的扫频仪只能弄出150兆周的最高频率,而低通几乎全部利用,低中频看中频的高低,中频越高利用率就要降低。

对于大多数业余使用,低通方式是一种比较实用和简单的方式,可以在业余折腾活动中用来方便的测试信号的频率和电压,比起示波器、频率计等仪器要方便的多,而且灵敏度很高。

多次变频没有什么优势,首先是扫频仪的频率资源利用率低,只能利用扫频仪的频率资源一半,而且制作要麻烦些,因为电路中信号的频率比较高,第一中频就要弄高,制作150兆周的中频放大器相对来讲需要一些经验,电路的布局也要讲究一点,最好是单元电路单独屏蔽好。

即使没有接触过频谱仪的爱好者,上述的简易方案也会百分之百的成功,这样一来,手头就多了一台实用的仪器,一定会给折腾增加不少方便!

网友:
老师辛苦了,真是学习的好帖子

网友J:
老师,您好!
      看了你折腾简易扫描仪,我认真地读了多遍,了解了些原理,
频谱仪就是用一个可变信号发生器通过混频的方式,将被测信号上下一定带宽内的所有信号一一扫描变成一带宽较窄的固定中频,然后测量中频电频,最后在横(X)坐标为频率,竖(Y)坐标为电平的坐标系中描点显示出来,不知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师,您好!
      看了你折腾简易扫描仪,我认真地读了多遍,了解了些原理,
频谱仪就是用一个可变信号发生器 ...

是这样的。

无线电制作中,我们总是关心信号的频率和功率(电压或者电流),常规的测试用数字频率计测试频率,用高频毫伏表测试电压,现在的示波器在测试信号波形的同时也能测出频率来,但是他们都具有自身的特定,相对频谱仪测试信号来说,普通的方法灵敏度受到限制,而频谱仪的灵敏度比他们高出百倍以上,频谱仪还能分析信号的频谱特征,比方说调制信号的调制频率、调制深度、调制的宽度等等..........,当然还有很多用处。

频谱仪其实就是一个扫描接收机,与收音机原理类似,仅仅是显示的方式不同,调到什么频率的台其实就是一个测频操作,收音机的声音大小其实就是功率的含义,除了扫描,频谱仪也是可以采用人工手动调节频率的,此时与收音机的调台一样,只不过显示的是谱线,如果频谱仪的中频带宽适合广播收音带宽的要求,只要在中放之后接上解调电路就能收到声音了。

网友:
做个记号,好追踪讨论。本人已经到了“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年龄,已经没有亲自实现这么有技术高度的DIY的雄心了,但还有学习的兴趣。

网友J:
谢谢老师回复,看了您的介绍后,我准备也折腾一个简易的500M频谱,见下简图
混频器均是AD831有源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老师回复,看了您的介绍后,我准备也折腾一个简易的500M频谱,见下简图
混频器均是AD831有源混频

你这个有特色!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末级的中频滤波器的带宽,太宽频率分辨率会降低,但是它适会一次扫频几百兆周的埸合,如全景扫。太窄频率分辨率增高,但是它不宜一次扫描很宽的频率范围,如全扫,谱线幅度会降底甚至看不到。所以,至少需要两种通带,宽带用于宽范围扫频或全扫,这样就能很快见到未知的信号谱线,如里要精确测频,置于窄带并减少扫宽。太窄的滤波器在较宽扫频状态,需要很长的扫描时间,不利于快速测试。
再就是混频产物的干扰,需要合理的设置第一中频频率,混频输出的总是有两个边带,最好时只出现一个边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有特色!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末级的中频滤波器的带宽,太宽频率分辨率会降低,但是它适会一 ...

主要是没找到100K-550M的频率发生器模块,不然只要一次变频就可以测试低频频谱

网友K:
看了老师的文章也想做一个频谱仪,但没有虚拟扫频仪,从网上找了一个电路,您给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老师的文章也想做一个频谱仪,但没有虚拟扫频仪,从网上找了一个电路,您给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

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

利用虚拟扫频仪,主要是利用扫频仪的扫频振荡器、再就是虚拟仪器屏幕已有的频率和幅值刻度的功能,采用低通(类似零中频)方式,可以直接从已有的屏幕上 读取频率值、幅度值经过等效也可以提供一定精度的大动态范围的对数刻度。如果采用其他方式,比方说另外制作扫频振荡器,屏幕刻度的定标就增加一些麻烦,幅度可以用标准仪器校对。自己制作宽带的扫频振荡器需要一些条件,最终做出的振荡器的VCO线性、扫频信号的幅度稳定、扫频信号的频率稳定性都是需要合适的电路、细心的制作和调试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虽然频谱仪类似多次变频的接收机,但是由于频率比较高、需要不同的频率分辨率、大的动态显示范围、还需要在屏幕上显示,所以与普通的接收机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是扫频振荡器,采用变容管的VCO做到GHZ频率稍微有些条件的制作者还是可以做到的,要解决的问题是,扫频线性要好,这样屏幕上的频率刻度就可以用等分刻度读取;再就是幅度要保持整个频段波动不大,因为扫频信号的大小对变频指标是有直接影响的;变容管VCO振荡器要有较小的寄生调频,如果太大会严重影响频率分辨率,没有采用稳频措施的扫频振荡器,能够做到分辨10KHZ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要分辨小于10KHZ,变容管VCO或者YIG振荡器不经过稳频都是难以突破的。这也是我建议采用现成虚拟扫频仪的原因。

第一中频的选取,采用高中频可以避免镜像频率信号的干扰,所以产品仪器一般都是高中频。

再就是最后的中频放大和检测器,采用对数刻度现在器件好找,专门的对数集成电路并不贵,如果需要线性显示采用线性放大器就行。

为了适应不同的扫宽或扫速,最后一级的中频要多弄几个通带的放大器,决定通带的主要是滤波器,LC滤波器需要自制、晶体滤波器有许多成品、陶瓷滤波器也是可以的。

由于需要几级变频,所以整机需要几个不同频率的本机振荡器,LC振荡器肯定不行,首选就是晶体振荡器,购买现成的有源晶体振荡器是较好的选择。

再就是屏蔽与结构,电路按照功能分成小盒比较好,必须要做好屏蔽,高频部分的滤波、退耦合一点也不能忽视。

从原理到自制出来,关键的是制作工艺和调试。只要能够成功的制作频谱仪电路中的各种基础电路,成功还是不难的。

楼主:
这里有一个链接,是老外制作0-1750MHZ频谱仪的全过程http://lea.hamradio.si/~s53mv/spectana/sa.html
http://lea.hamradio.si/~s53mv/index.html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制作资料。

Spectrum Analyzer 0___1750MHz.files.part6.rar

Spectrum Analyzer 0___1750MHz.files.part5.rar

Spectrum Analyzer 0___1750MHz.files.part4.rar

Spectrum Analyzer 0___1750MHz.files.part3.rar

Spectrum Analyzer 0___1750MHz.files.part2.rar

Spectrum Analyzer 0___1750MHz.files.part1.rar

网友:
真是赏心悦目的DIY!!!

网友B:
好漂亮的制作!老师能结合电路逐个逐个组件进行讲解分析一下吗?让我等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

利用虚拟扫频仪,主要是利用扫频仪的扫频振荡器、再就是虚拟仪器屏幕已有的频 ...

谢谢JHXC 老师的讲解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的制作!老师能结合电路逐个逐个组件进行讲解分析一下吗?让我等菜鸟学习学习。

我简要的分析一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这是一个0-1750MHZ的频谱分析仪。
第一中频频率是2100MHZ,带宽25MHZ,本振为2.1-3.85GHZ,采用的压控振荡器;

第二中频频率是70兆周,带宽为5MHZ,本振为2.03GHZ;

第三中频频率为10兆周,本振为60MHZ,中放提供4MHZ、700KHZ、150KHZ、50KHZ、20KHZ、10KHZ六档不同带宽的滤波器。

为了窄带测试,第二本振2.03GHZ还可以工作在对称扫描状态,这种方式叫做扫中频的方式,扫描的宽度一般限制在后级中放通带之内,目的是为了提高稳定性和分辨率。

由于第一和第二中频处理的都是GHZ以上的信号,电路中的低通、带通滤波器采用的都是微带线滤波器。

为了实现扫频和在显示器同步,有一个扫描电压分档的锯齿波发生器,实际上是通过对扫描宽度的预置确定扫描的频率宽度。

10MHZ的信号经过不同的滤波器获得需要的带宽,电路的切换采用的是二极管与三极管联合起来的电子开关,这里不宜采用机械开关,当然可以采用合适的继电器来完成,不过电子开关成本更低。

为了实现大的动态显示,由三极管组成的对数放大器,输出为20db/V,这个是古老的也是经典的对数放大器。

具体电路并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熟悉基础电路的爱好者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这里涉及的基础电路大概有这么一些:
1.宽带输出输入都为50欧姆的、按照分贝步进的衰减器;
2.微带线低通滤波器,通带1.75GHZ;
3.微波混频器;
4.微带线带通滤波器,通带25MHZ;
5.晶体振荡器;
6.LC低通滤波器;由低通、高通组合的带通滤波器;
7.LC带通滤波器;
8.晶体滤波器;
9.宽带对数放大器(这里大于10MHZ);
10.压控振荡器;
11.常规元件组成的锯齿波发生器;
12.电子开关(二极管)

爱好者只要熟悉这些基础电路的原理、能够有仪器驾驭、有合适的材料制作,那就有成功的希望。

不过这位外国爱好者的水平很高、条件很好。国内还没有看到相似的例子!国内的一些网站,大家都是在打发时间消遣而已,再就是寻找短平快的赚钱手段快快的弄满腰包,多数人的活动还停留在原始状态,对比起来一言难尽!!

恕我直言,即便是业余活动,我发现很多爱好者不求甚解,老年人,也许怕学多了带进棺材,年轻的都在忙于生计,甚至很多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也不值得恭维。记得这里有几个年轻朋友抱怨,其实关键的问题还是不愿意深入的学习,也不愿意掏钱搞点必要的投资,总是希望一块万能的表通吃,年轻朋友如果有志于这个行业,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很难有所建树的!

上面有几张图不知什么原因不全,补上。

网友:
"恕我直言,即便是业余活动,我发现很多爱好者不求甚解,老年人,也许怕学多了带进棺材,年轻的都在忙于生计”

JHXC老师分析的很对,年纪大的爱好者,想DIY力不从心了,不如多享两天清福。年轻的,确实都在忙于生计,工作之余还要照顾家庭,很少有时间沉下心来搞DIY了。
进口的仪器太贵,(国产的也不便宜),买二手的仪器,怕出毛病。并且一旦坏了也找不到图纸,找厂家修一回 够买半个仪器了。我买的一台二手的松下示波器,出点小毛病,几个月才修好,劳心费力。

我一直想自己做个高频信号发生器,都准备一年多了,到现在衰减器还没有动手,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有些元件还没有凑齐。关键是没有时间DIY。

网友(2016-10-01):
好多前辈啊,不仅有技术上的指导,还有人生阅历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
关注一下CMU200,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产品,近期大量流入市场实际价位3000元以内,从音频至2.7G的信号发生器,7兆至2,7G 频谱,部分可以直接测试50瓦的功率计,看看指标价格让人心动

网友:
   以虚拟扫频仪NWT150为核心部件,折腾简易的频谱仪

网友(2016-11-05):
老师我在优酷网(全新芯片测试实)中看到哪个美国佬讲频谱仪'的原理'是泰克1401A的我想问的是它是一次变频的吗'想仿造'

网友:
有没有对DIY频谱仪有兴趣的啊'泰克1401A可以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还有NWT150的电子文档说明书吗?如果有能给我发一份吗?邮箱:hcy525232@126.com
我想看看它的指标,再决定买不买一个。

网友:
工程浩大,过程详尽,水平很高,非常实用!

网友:
完全不懂,做的好精致膜拜!

网友:
拜读大作,谢谢老先生发挥余热。

网友:
JHXC老师:
1、我感觉NWT150或者NWT500的电源需要改成变压器的那种吧,要不干扰挺多的!我用139B收讯机收听,当扫频仪电源打开后,139收到不少干扰!
2、现在手里有台日本示波器,外壳漏电(不一定是漏电,好像是感应电)接上139测量时干扰严重!老师是接地线解决的吗?
3、老师考虑过宽带接收机,后面电路思考过怎么处理的吗?比较NWT150或者NWT500信号发生器状态,频率精度很高,做本振信号应该非常不错,模式可以FM、AM、SSB。

网友:
我原来有77A收讯机的时候用过3361做FM低中频(455KHZ)接收板,没有机会收FM信号,效果也不知道咋样?能听到噪音。

网友:
手里没有合适的电感,频谱仪还没做!唉,有时候为了几个零件去淘宝,感觉运费都不够!

网友:
这个射频万用表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简要的分析一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这是一个0-1750MHZ的频谱分析仪。

这是真正DIY'有水平''在中国要买微波元器件很难'测试仪等也没钱'美国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钱'所以中国DIY是土土地'

网友:
请问老先生,NE602后的B1变压器有什么特殊规格吗? 自己制作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网友(2017-01-16):
做了一个效果不好,感觉混频输出信号很小,一个三极管增益有限!

网友:
做的老版本的,电路和这差不多

网友:
改天用对讲机放在旁边发射试试

网友(2017-02-16):
请教您个问题,比如一个接收0.5~100MHz的高中频三次变频接收机,第一中频的滤波器带宽5MHz,第二中频滤波器带宽280KHz,第三中频滤波器带宽8KHz,那么这个接收机的选择性是不是由第三次变频滤波器的带宽所决定?也就是8KHz。

网友:
以虚拟扫频仪NWT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