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表和电桥测电容。

楼主(2016-04-11):
前几年收了个ESR表来对付老收音机上的电解,有些老电解等效电阻正常,或者比参考值小,拆下用UT61E测容量比标称值大不少,大出30%-70%,应该是漏电了,用指针表也没见动,可能电压低,没显出来。一般我就换了。
新的电解容量就没大出这么多。
心想测个电容还要ESR表和电容表一起综合判断太麻烦了。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1、百多元的数字电容表和UT61E这类的数字表,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吗?
2、X宝上DIY的LCR表,标题有“数字电桥”,不是真的电桥吧。
3、想上个UT612之类的数字电桥,不会有上面那种老化的电解,测出的容量反而大的现象吧?

网友A:
1、百多元的数字电容表和UT61E这类的数字表,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吗?
++++++++++++++++

不一而足,电容表用的是容抗法,万用表有容抗法、充放电法、振荡法等多种原理。UT61E 用的 ES51622 芯片,厂家未给出其测电容原理。

2、X宝上DIY的LCR表,标题有“数字电桥”,不是真的电桥吧。
++++++++++++++++
一般来说所谓 LCR 数字电桥,指的是用自动平衡桥原理的 LCR 表,如果有电路图可以分析其是否用了这个自动平衡桥结构,判断其是不是真的 LCR 电桥。但其实对使用者来说是否用了自动平衡桥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鉴相器,或者说它是否可以分离阻抗 Z 中的实部 Rs 和虚部 Xc。

一般来说具有鉴相器的低频数字 LCR 表都是自动平衡桥式的。

3、想上个UT612之类的数字电桥,不会有上面那种老化的电解,测出的容量反而大的现象吧?

UT612 是自动平衡桥,有鉴相器的 LCR 表,可以分离阻抗 Z 中的实部 Rs 和虚部 Xc,给出电容的耗损因素(DF)的正经 LCR 表,但具体到你的问题,要实际测试过才知道,我遇到的老化电解电容都是 ESR 增大、容量减小的...

另外,正经的 LCR 表和假货宝上所谓的 ESR 表测出来的 ESR 是不同的,电容的 ESR 必须在电容工作的频率(甚至偏压)下测试才有效,假货宝上所谓的 ESR 表都是用一个非常高的频率去测试,这个结果通常是无效的。

网友:
为了那几个破电容真没必要去添加新的仪表,可以买多少新电容呀。用指针表先看是否有冲放电现象,再用ESR

网友:
标题

测量电容可以容抗法和RC时间常数法等几种方法。容抗是比较正统的测量方法,可以比较准确测量出容量和等效电阻。但是受限于硬件限制,不同的仪器的差别也较大。RC时间常数法,也就是充电法,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不过现实中没有理想电容器,一旦电容器漏电较大测量值可能会有天壤之别。所以市场上测量电容的仪器价格会差上上千倍。如果对测量精读有要求建议直接上高质量lcr。普通万用表的电容档一般都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百多元的数字电容表和UT61E这类的数字表,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吗?
++++++++++++++++

长知识了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指教了,尤其years和washu。不光老电解,那种老机上的圆柱电容,应该是什么金属膜,很多都是容量变大,但用UT61E测时,数值在缓慢变小,所以我想可能是测量原理的不同吧。另外我得检视下X宝上淘来的ESR表了,不能鉴别微漏电情况下的ESR值,也就没什么实用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百多元的数字电容表和UT61E这类的数字表,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吗?
++++++++++++++++

有人说测esr电桥必须要100k以上测试才准,这又是如何解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测esr电桥必须要100k以上测试才准,这又是如何解释?谢谢!

据我所知,这种人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之外,都是不懂装懂的小白在胡扯。

ESR 就是“等效串联电阻”,理想电容器是没有这玩意的,但实际的电容器不是那么理想,它有两个问题,

1、构成电容电极的物质是有一定电阻的,通常为了节省成本电容的电极是铝箔(电解电容)或铝膜(MKP、MKS 电容)等材料,高级货会用银箔,目的就是降低这个电阻;而且电容的引脚也有一点电阻对吧?

所以实际电容可认为是理想电容 C 上串联了一个电阻 Rs

2、构成电容电介质的玩意不是真空,会有一定耗损,甚至漏电 --- 比如电解电容就很容易漏电。

所以实际电容可认为是理想电容 C 上并联了一个电阻 Rp

*电容的引脚本身可认为有一定电感,电容器通常是卷绕式的,电容极板可认为也有一定电感,所以实际上电容器模型还有 ESL,而且高频等效模型更加复杂

因此,一个实际电容器的等效模型就是一个理想电容 C 并联一个 Rp 和串联一个 Rs,不管是 Rp 还是 Rs,它们都有相同的特性,就是充入电容的电荷再放出来,能量不想等,在 Rs 上耗掉了或在 Rp 上漏掉了。因此从能量守恒角度,Rs 和 Rp 是等效的,可以互换。

为了方便,我们很少使用并联模型(除了小容量高频电容),简单认为电容器是理想电容 C 和串联电阻 Rs 构成的,Rs 并非真实存在的串联在点容器中的电阻,它也是电容介质耗损的一部分,所以称之为等效串联电阻。既然如此,也就可以知道电容器应该在其工作的具体条件,比如频率和偏压下,它对电能的耗损,才是真正的 ESR

那么为什么又会有一个 100kHZ 以上测 ESR 的荒唐说法呢?很简单,因为阻抗是由实数部分 Rs 和虚数部分 Xc 构成的复数Z=Rs+jX(也可以理解为实数部分会真正耗损电能,而虚数部分的容抗是不会耗电的),因此你的仪器必须有能力从根据伏安法(欧姆定律对复阻抗也适用)测出的阻抗中提出实数部分的 Rs 和虚数部分的 jX!这个电路是比较复杂的(通常使用鉴相器完成,当然如果有同步的高速 ADC 也可以不用鉴相器),假货宝上那些廉价 ESR 表?不好意思,它们没有这套电路!压根测不出 ESR!它们压根就不是 ESR 表!

可是为什么它们又说自己是 ESR 表呢?很简单,它们测的是大容量点电解电容的 ESR,因此如果测试的激励频率很高,根据 Xc=1/(2pifC) 可知当频率足够高时电容的容抗部分会非常小,那么 Rs+jX 的结果也就非常接近 Rs 了。所以,那些无知的小白就以为必须用很高测试激励才能测出 Rs,但全然不知其中的数学原理。

对于正经的 LCR 表来说,它有鉴相器(或两个高速 ADC 同步采样),可以分离实部电阻 Rs 和虚部容抗 Xc,因此无论测试激励的频率是什么,你都能得到正确的等效串联电阻,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频率的增大,通常是卷绕式的电解电容的等效模型会变得复杂,因此高频测到的 ESR,并不等于低频使用的时候的 ESR!所以,只有正经的 LCR 表,才能真正测出 ESR,那些小白的愚蠢言论,你且不可当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这种人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之外,都是不懂装懂的小白在胡扯。

ESR 就是“等效串联电阻”,理 ...

谢谢!受教了,我收了一台台湾产200K电桥有esr功能,用100k测试跟论坛老工程师出的esr表相差不大,也收了一块1k手持电桥没有esr功能改了10K,用10K电阻档测电容电阻很大,用1k测试更大,请问是否可以看做是esr的阻值呢,还是电桥必须带esr功能才测试的准,按你这么说必须要在工频测试esr的阻值才标准是吧,如果是,下回又有排记了,因为先买了esr表对应的电容阻值都烙在脑海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这种人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之外,都是不懂装懂的小白在胡扯。

ESR 就是“等效串联电阻”,理 ...

打字累么?

应该再配个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受教了,我收了一台台湾产200K电桥有esr功能,用100k测试跟论坛老工程师出的esr表相差不大,也收了 ...

你那个 200k 电桥难道不能把频率调到 1kHZ?你可以调到 1kHZ,然后和你的手持电桥对比测试看看,结果是否一致。

另外你也可以根据手持电桥的 DF 检验它所谓电阻挡测出来的是不是 Rs,DF=Rs/Xc

如果电解电容被用于工频滤波,那么应该用 100(120)HZ 测试,其 Rs 才是实用场合的 ESR,并且它通常和所谓 ESR 表测出的结果很不一致。至于电容器厂家给出的 ESR 是 100(120)HZ,还是 1kHZ 还是 100kHZ,那就不好说了,你知道的,如果给出 100(120)HZ 结果岂不是看起来很烂

btw. 所以你知道我说有的人别有用心是什么意思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字累么?

应该再配个图嘛

在老家做清明。。。还没回桂林呢

网友:
10楼讲解很透澈,然而一二分钱的电容用上千上万的仪器来测有必要吗,我们大多数爱好者条件所限,都要从实用角度去选择仪器、元件、电路,进行DIY,很少有人搞科学研究,如果把电容抛在地板上听声音,就能知道EsR值,而且与高端电桥测量结果相差5℅,我敢肯定这种方法会迅速在电子技术领域普及推广,尽管此法与电子技术沒有一纳米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