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家族又添新成员

楼主(2016-04-11):
网上搜到一款硅管单管机电路,不知叫什么名字?

心头一热,手心一痒,立马把它做了出来。也别说,效果那真叫一个好!当然,不做改动是不可能的。高频管采用9014,两个检波二极管采用硅锗混搭,外加一个出输出变压器。说到这里啰嗦一句,衷心地建议那些没有高阻耳机的朋友,今后做单管机,一定加个输出变压器,哪怕是用网上卖的那种被大家嗤之以鼻的小变压器,收听效果也会大大改观。我用的是自己绕制的,E19矽钢片和骨架,次级0.27线径漆包线绕130圈,初级用0.12线径漆包线绕620圈(书上参数是0.12绕310*2,中心抽头,单管机抽头用不上,直接单股绕720圈)。c3用0.25微法电容,c5用36oop云母电容,c6o.o1微法电容,R16.8k,R233k串47k可变电阻,高频扼流圈用4*6磁芯,用0.07线径漆包线绕350圈,电感4.2。磁棒60mm,线圈0.07*21股李兹线绕60匝、6匝、3匝。上几张图片——

至此,我的单管机家族又添新成员,现将新成员与家族中的其他几个弟兄一起合影留念!

补充内容 (2016-4-11 16:08):
c3应是0.025微法,不是0.25微法。

网友:
硅管单管机电路,又装一个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容值的改变是实际试出来的还是随手物竟其用?试出来的就是实践出真知,坛友直接模仿才具意义。

当然是试出来的,不是信手拈来的。不过,我尝试的范围不局限在单管机上,四管来复式机器尝试得最多。最初我也是在四管机上尝试成功后推而广之的。其中比较有心得的是c3和c5这两个位置的电容,c3位置的电容容值,大多数电路都是0.01微法,单管机也有6800p的,少数有0.033微法。根据书上介绍,此位置电容的容值大小,可以调整改变高端或低端电台音量的大小,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一般取中间值,0.025或0.033微法,有时也用0.047和0.01微法;c5这个位置的电容容值,我尝试的结论是,至少得上千p。许多电路为100p,也有200p、470p等,以100p居多。事实上,这个位置的电容容值的大小,与音量大小,音色优劣关系密切,容量小,通常音量小,音色干瘪,容值大,音量宏大,音色饱满。我体会,2000p以上到6000p,差别就不大了。我手中2700到6000p的云母电容有不少,所以经常使用这个范围内容值的电容。至于输出变压器两端的0.01微法电容,在许多电路里都是0.047微法,我用0.01微法,主要是因为空间有限,放个小的独石电容,既妆点色彩,又不占地方。从接收效果上讲,好像跟其他容值的电容没什么差别。汇报完毕,因我尝试的范围仅局限在我自己安装过的电路中,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有不当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上是0.25UF,所以有点疑问,0.025UF能接受,谢谢更正。

哈哈,是我粗心大意写错了,应该是0.025微法。谢谢阁下发现错误。

网友B:
祝贺,小盒子不错,请问在哪里购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小盒子不错,请问在哪里购得?

淘宝网上这种接线盒海量,价格都差不多,你搜一下“接线盒”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网上这种接线盒海量,价格都差不多,你搜一下“接线盒”即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b1vsp2h0e7e

海量接线盒,找到合适的颇费时间。为了节省你的时间,我把我买的商家店铺域名发给你,供你参考。

网友:
这是小鸡鸡开会吗?实在佩服了,感觉没几天的功夫,这跟下水饺一样哈。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12.0.0.Ds1gWf&id=22656356103&_u=b1vsp2h0e7e

海量接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16-05-14):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试出来的,不是信手拈来的。不过,我尝试的范围不局限在单管机上,四管来复式机器尝试得最多。最 ...

我从前未装单管机(最少4管起歩),去年试装过基本上无声!后加简单天线听见蚊子叫,又重新用组合磁棒(8X16mm磁棒4并再串)加多股线(0.04mmX222)才听清广播,不过有个问题底频灵敏度很差收不到广播!是否与C5大小有关?我用的是100P后换成300P也一样!按你的说法用1000会好点?有时间试试!

网友D:
两个检波二极管采用硅锗混搭,则可省掉R1和C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前未装单管机(最少4管起歩),去年试装过基本上无声!后加简单天线听见蚊子叫,又重新用组合磁棒(8 ...

如果音量像蚊子叫,那么仅改变电容值,包括调整磁棒和线圈等等,恐怕效果甚微。单管机对高频管的要求较高,不知你的高频管的几个主要参数是多少?如果是硅管,那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锗管,我以为放大倍数最好在100以上,我选择的基本都在150倍以上(我用万用表测量的,不是很精确,至少可供参考),同时穿透电流也应小一些(这方面,大一些小一些似乎不是很重要)。以我的实践来看,通过偏流电阻的大小,可大致知道你的高频管的放大倍数。我的单管机偏流电阻最终调整到位的阻值基本都在150k以上,有的甚至二三百k(这与电路样式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最终调整到位的偏流电阻比较小,在100k以下(100k左右还算可以),甚至五六十k以下,那就证明你的高频管不达标,安装出来的单管机性能不可能好。虽然说,调整工作点,最终是看是否达到额定的毫安数,但是,调整到50k达到1毫安与调整到150k达到1毫安的接收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单管机性能如何,首先取决于高频管是否达标,在此基础上,调整再生、阻容值、线圈等才有意义。反之,倘若高频管不达标,调整其他基本都是徒劳的。
补充一点,以上说的是指锗管单管机。与锗管不同,硅高频管虽然放大倍数二三百,但是偏流电阻的阻值相对较小,其中奥妙,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检波二极管采用硅锗混搭,则可省掉R1和C4。

是吗?没试过,抽时间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音量像蚊子叫,那么仅改变电容值,包括调整磁棒和线圈等等,恐怕效果甚微。单管机对高频管的要求较 ...

先用的晶体管是用的3AG47放大倍数169,后又換个放大倍数216的电流调到1mA左右,換成组合磁棒(8X16mm磁棒4并再串)加多股线(0.04mmX222),加点再生用800欧耳塞听声音比较大,但低频段收不到台,今新绕个高频扼流圈有时间用硅管试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的晶体管是用的3AG47放大倍数169,后又換个放大倍数216的电流调到1mA左右,換成组合磁棒(8X16mm磁棒 ...

高频管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把两只二极管中的与高频管发射极相连的那只二极管换成1N4148硅二极管,另一只依然用锗二极管(1N60或2AP系列),实践证明,硅锗混搭效果好于全锗管。有时,如果不混搭,什么声音都没有,高频管处于“罢工”状态。另外,磁棒似乎用不着那么复杂,一根10*140就行。低频段收不到台,是否是你的可变电容器容量不够,没有覆盖?抑或磁棒线圈匝数不够?或者再生没有调整到位。

网友:
新手路过进来学习

网友E:
可变 电容在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变 电容在那买的???

你到淘宝搜一下,有大量的可变电容器供你选择。

网友:
称为来复试收音机,一个管即是高放又做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路过电脑二手市场,在一个被丢弃的破口袋里翻出了五个3DG6A ,测试放大倍数个个是90。4个3AG1E  差不多 ...

运气不错!管子虽然不是太好,但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您好,这次我运气不错,还有二百只不止的新电阻,电容也有一些。请问有2个电位器吗,我测试一个5K 一 ...

5k电位器可串1k电阻,用在四管机推挽功放的偏置电阻位置,这个位置的偏置电阻阻值一般在1.5k~3k之间。另外,还可作为音量调谐电位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解答,以前隐隐约约记得每个管子的偏置电阻值大概就是1点几K ,那5K电位器先留着备用了

并非每个管子的偏置电阻阻值是一点几k,而是在推挽功放这个工作点上的偏置电阻阻值是1.5~4k,在其他工作点的偏置电阻都在几十k到上百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