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新建QT2晶体管图示仪校准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11):
前段时间入手一台新建QT2晶体管图示仪,看那个使用手册里面说校准电压/度校准和电流/度校准,采用本机校准,每一档级均有10度偏转,请问这10度偏转是指X,Y轴光点移动多少才是10度,

网友A(2017-01-10):
10度,10个分度,即10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度,10个分度,即10格。

谢谢指教,已经弄明白是个什么意思了,X轴与Y轴,一个校准电压分度,一个校准电流分度

网友(2017-03-20):
明白是个什么意思了

楼主:
一格代表一分度,十格就是十分度校准,一个是对应电压,一个是对应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