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块独立显卡后鲁大娘跑分居然还少了整整2W多分?

楼主(2016-04-11):
同样的WIN10系统,同样的平台,没加显卡前用的集成显卡跑分
加了个低端HD5450独立显卡后的跑分,显卡跑分比集成显卡少了几百分,而CPU比用集成显卡却少了很多很多    M)VOM}9()0KTCD`481FWBVP.jpg R]@{HXX[4UW_4(PJD]}M.jpg
这是啥情况呢,鲁大娘不准,还是真的加了显卡后性能变低?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叫做娱乐大师?娱乐娱乐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娱乐大师?娱乐娱乐而以!

我加的显卡很低端,HD5450应该是没这个主板集成的显卡好

网友:
鲁大师测试是不准的,有时硬件识别都出现错误。独立显卡跑游戏分值高,只要显卡于主板投产不超过3年。集成显卡不玩游戏跑分还是高的,这于数据交换有关。

网友B:
可能你的独显还真干不过集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独显还真干不过集显....>!

独显干不过集显很正常,不正常的是独显把CPU拖累了2万多分

网友:
大师的跑分 是作为一个电脑整体的硬件搭配性能来衡量的  搭配好了低端的配置也能跑出来高分

网友:
显卡太低了不行 拖累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的显卡很低端,HD5450应该是没这个主板集成的显卡好

对   没有CPU自带的好

网友C:
加显卡加5450 人才啊···

网友:
我说实际很不相信这些数据用着好就是好。不在意得分。因为很难跟上潮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显卡加5450 人才啊···

加显卡纯属娱乐,本来以为随便价格啥破显卡cpu会更高分的,结果适得其反

网友:
加的独立显卡太低端了,所以说不要看淘宝上那些组装的打着独立显卡的噱头

网友:
鲁大师是鲁智深的鲁,很鲁的。

网友:
可能集显好过你的独显

网友:
时代在发展,集显早就可以吊打亮机显卡了

网友:
加了独立显卡为什么鲁大娘扫描里面没有显卡?难道是驱动问题?带的集显性能马马虎虎,从分数看接近9600GT节能版的一半。

网友D: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驱动没有安装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驱动没有安装正确?

驱动大师自动安装驱动了的,在其它电脑也试过,这显卡就那么三四千分。赶不上好点的集成显卡

网友:
5450。。。。。。。。这个看看高清就好了,拿来跑分。。。。。。

网友E:
难道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驱动没装好?

装好驱动的  显卡就那个熊样子,但会拖累CPU的得分我意想不到的

网友:
很正常,娱乐大师拔显卡cpu分数会上去

网友:
鲁大娘的分分数看看就好吧

网友:
如果看清用核显就行了,5450玩游戏会比你这核显好一点点,不过也太低端了,建议买个二手的GTX650才150左右

网友(2016-05-11):
鲁大师有时候测试也不准的。

网友F:
拔掉独显以提高显卡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拔掉独显以提高显卡性能。

低端显卡我看加不加都无所谓了,使用没啥区别,还耗电。好点的集显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以为你加到了那些刷出来的假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