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5000元预算有什么电脑主机配置推荐?

楼主(2016-04-11):
希望高手们能给点意见指导,谢谢!!

楼主:
要台式电脑配置

网友:
有很多,去京东看看做参考

网友:
京东模拟装机,5000了应该上INTEL平台,

网友:
外设高,内部配置低,配置低了,外设相应就提高
你是需要外在好看用着舒服,还是配置强劲不在乎外观

楼主:
我主要是用来玩玩英雄联盟游戏

楼主:
继续请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大家

英雄联盟我建议上i7 主板用800左右的 硬盘三星固态250g 显卡最低750ti 内存四代16g 预算下来也就5000了

网友:
直接上四代内存机  4位数字6开头的CPU

网友:
英雄联盟需要这么好的配置?500RMB足以应付了,剩下4500学习下技术吧。
intel E6300 +二手拆机技嘉板子+4G内存=260
,二手服务器电源+机箱=100
二手拆机无修GTS250显卡=90
------------------------------------------------------
450+50块的饮料和的士费=500

网友:
我给你配置!
i5 4590
技嘉B85M
金士顿两条4g
三星120g固态
七彩虹750ti
西部数据1t
航嘉500瓦电源
显示器AOC24寸
其它你自看着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