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制作失败

楼主(2016-04-12):
根据有关矿石收音机线路图制作了一台,但没有声音。用电烙铁触碰线圈天线有咔咔的声音,但没有电台。问这离收到电台还有多远?谢谢!(俺用的是军用2200欧姆耳机)

网友A:
我愿提供无线电杂志上的矿石收音机图。
请回答?

网友B:
上你制作的电路图, 实物图看看, 线圈和可变电容很重要, 还要好天线, 环境信号比较强才容易成功, 如果环境信号弱, 线圈和可变电容, 二极管要好, 最佳匹配才行.

网友:
用了天地线吗?天线用的材质和高度与长度怎样?这是关键的关健!

网友:
天-----地-----最关键。一般原件-----焊接不会出错,仔细检查,一定会有声的。

网友:
收音机不见不散好;
请看
无源矿石机 1958年

网友:
最好能有图有真相,上传自己制作的矿石机和天线照片,大家才能望闻问切,这样轻描淡写几句,不太好对症下药。

网友:
要点在良好的天地线, 附近电台信号的强弱最好用普通收音机先试收听一下......

网友C:
这种军用耳机李版主测试过多次,灵敏度比较低,除非离电台比较近。这种耳机适合于怀旧收藏,现在一般用灵敏度较高的舌簧耳机容易成功,如SC2一300,SHH一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愿提供无线电杂志上的矿石收音机图。
请回答?

好哇,我正需要矿石收音机图。(刚才我下乡了所以没有及时回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军用耳机李版主测试过多次,灵敏度比较低,除非离电台比较近。这种耳机适合于怀旧收藏,现在一般用灵敏 ...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你制作的电路图, 实物图看看, 线圈和可变电容很重要, 还要好天线, 环境信号比较强才容易成功, 如果环境信 ...

我就是按照矿石收音机巡游的哪位老师的图做的短波矿机。只是苦于没有3DB场管用了一只2AP9。没有地线只有天线。

网友:
挺好的,不错,给力

网友:
天线多长?矿石机的天线要长,最好接上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