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这几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6-04-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猜是将电网杂波消除

网友:
叫备用半桥, 也就是当功率管引起击穿 整流桥连带击穿的时候通过这个备用半桥保持机器内地线的时钟在O点位,保护内部电路用的,加速保险烧断作用,

网友:
烟版的解释很到位,学习了,正常情况拆掉那几个二极管电路也应该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就是什么叫 备用半桥,为什么查不到相关资料,

  电子技术基础功底就是那么多, 神奇的事就是用这些基础单元叠加出不同凡响的神奇电路 这种 简单保护也就是设计师随意一想, 并没有太多的奇幻理论,  归根结底还是扎实基础功底的灵活变通。 也不是每个电路单元都能有个雅号的,更少有人为这种去分析研祥。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电磁灶啊?不常见的二极管设计,版主给了很合理的解释,一般电磁灶,开关电源之类的在这个位置大都会设计安装氧化锌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安规电容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用的高反压二极管吧,好像是过电压保护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要用307二极管2个串联?用一个不行吗,

为什么用两个二极管而不用一个? 这个是有道理的,  整流桥内部每个臂都是一个二极管,单边压降都是0.7V左右,  备用半桥如果也是用一个二极管, 很显然整机的主电流就会走压降小的那一个二极管,结果 问题就来了  这个二极管会出现电流很大的其情况,所以串联两个 提高导通电压,做隔离,机器正常的时候 电流走整流桥 出现异常后 这个才开始工作, 也就是为了有个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动力车版主的加分!,您为什么不说两句?!俺也很想听听您的高见!!!!用一个r307不行吗?!!!!

无烟超版    梁吉铭先生   是电磁炉专家级人物,我就不要班门弄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