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办法更换手机尾插

楼主(2016-04-12):
  自己用了将近3年的三星S7568常被小孩拿去玩微信什么的,变得很卡,有时接电话都反应不过来。春节前私下存来换手机的1000块钱已在论坛上换回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参数测量仪,台表几件大家伙了。决定再连接三星Kies刷机一次将就用。
手机虽能充电,但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发现新硬件后却提示无法正确安装驱动程序,摇晃尾插连接偶尔能装上驱动程序,看来要换尾插了。拿到手机店花30块钱可能10分钟就搞定,但手机太落后了,见不得人,决定买来尾插自己换。这个版块有一个关于更换手机尾插的帖子,本想将过程写了跟贴在后面,但很难找到原贴,就自己开个贴了。
出门顺路花10块钱买了两个尾插回来。专业维修的懂得掌握风枪的火力火候,直接吹焊很快就能拆下。我不熟悉就只能用比较笨但保险些的办法,将尾插分散拆下。尾插背面还有一个HOME主菜单键,用风枪吹怕掌握不好会将它烤坏。
  用电子剪将尾插的铁壳剪开,近3年的积尘有点吓人。剪开铁壳后尾插的塑料芯子只有一排引脚与电路板连接,加点焊油,堆锡很容易就焊下来了,残留的铁壳分成两半,与电路板各有两个引脚连接,烙铁直接加热铁壳也很容易地将引脚的焊锡熔化,再将它拔出。
  将尾插的4个过孔补锡后吸空,并将尾插的数据引脚焊点也清理干净。焊接新尾插就比较容易了,我用的是70块钱2磅的本市生产C1规格焊锡。本来有一小管PPD标助焊剂,12块钱,有强烈树脂味的,对焊接密集引脚的东西很有帮助,一时找不到就用普通焊油了,幸好烙铁头仍能将引脚之间多余的焊锡粘走。
  用8块钱的放大镜检查焊接情况可以,就将电路板弄干净,装好后顺利连接三星Kies软件刷机了。
  这个就是菜鸟换尾插的笨办法。高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请出来讲一讲吧。

网友:
手机尾插 我觉得就是一个挫!! 那么大的线,  就靠这点零星连接, 也亏这些工程师想得出来,耳机线怎么不做方口的?

网友A:
拆时用用风枪吹下来我已经会了!就是焊上去不知为什么很难,也是用楼主的那种圆头烙铁,但效果要么引脚不上锡,要么引脚粘连!有时间换恒温焊台加刀头练习一下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时用用风枪吹下来我已经会了!就是焊上去不知为什么很难,也是用楼主的那种圆头烙铁,但效果要么引脚不上 ...

  我用的是10块钱4支的二手一字头,焊锡虽然不是什么千住,阿尔法,70块钱一大坨,但很容易熔化,焊接效果很好的。开始焊接DVD解码集成电路时,引脚粘连很难处理,后来发觉是焊锡和烙铁头太差。现在我用网购5块钱一大罐的中性焊油助焊,也很容易将DVD解码集成电路引脚粘连的焊锡粘走。用松香水效果会好一些,但清理太麻烦了,松香烧黑了也不好看焊接情况。12块钱买的PPD焊油,实际容量不到一个小指大小,但助焊效果很好,对付尾插引脚粘连很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块钱4支的二手一字头,焊锡虽然不是什么千住,阿尔法,70块钱一大坨,但很容易熔化,焊接效 ...

谢谢老师指点!和您所说的一样!我有时也用松香酒精溶液,的确流动性变好了!但是一旦烧黑后,就更难焊接了!同时黑乎乎渣渣的很难观察!最惨是松香溶液如果放的时候不小心流入插座内部后,干结后,这插座就插不了插头啦!以前在坛内看见有贴子介绍有种专门用于SMD的助焊剂,流动好,无腐蚀,不干结,很高级的样子!不知是不是老师所说的PPD,关注一下!!

补充:不知那种助焊剂更好用,松香溶液虽然好!但也有缺点!对付这种小东西不擅长。刚上网搜了一下,不知那种BGA焊油是否合适。用PPD关键词搜,居然搜出金鸡焊宝!以前用过,腐蚀能力棒棒的!!铜绿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指点!和您所说的一样!我有时也用松香酒精溶液,的确流动性变好了!但是一旦烧黑后,就更难焊接 ...

  PPD是一个牌子,手机配件店有很多这个牌子的螺丝刀和其它维修手机用的工具,耗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PPD是一个牌子,手机配件店有很多这个牌子的螺丝刀和其它维修手机用的工具,耗材。

T宝上!好像4元钱有一大盒,150克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技术的,不敢弄

网友:
充电尾插更换的确是个麻烦事,之前我这台大神f2也是通病尾插脱焊了,想动手换还是不敢,最后直接买一块尾插电路板回来整体换了,也不贵,多几元钱而已

网友:
  拆卸时用铜质扁焊头,导热效率高,待焊锡融化后顺手一甩,或用牙刷快速刷掉,安装时再尖头。楼主的武器也该换换了,烙铁头不干净怎能上锡呢。上锡时分两次,第一次只要能粘住,第二次在每个焊点用牙签蘸点松香水加热后焊点又圆又亮。注意焊这种小件时加热不要时间过长,最好烙铁接好地线,或关掉电源。

网友:
初学菜鸟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曾经弄了一次,杯具焊锡连到一起了

网友B:
有焊枪几分钟就搞定了,先用铝胶带把其它怕受热的原件盖上,后面也粘上,把热风枪调到380度左右,直接加热尾插,一定要来回晃动风枪,二三分钟就可把尾插拆下,往回焊也用风枪,先在焊盘上加一点焊油或松香水,最好把新尾插先用烙铁上一层焊,先用焊枪加热焊盘,等锡化后,用镊子把尾插抄回去,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尾插不用定位,直接焊回去就正好。

网友:
我也刚刚换了红米NOET的尾插,但手机没有楼主的用了三年才换,可见楼主的机还是很好的原装尾插,但我在手机市场买的尾插0.3元一个,自己有热风枪吹下很方便,再用烙铁整理下焊盘,新的尾插先上好锡,再用热风枪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块钱4支的二手一字头,焊锡虽然不是什么千住,阿尔法,70块钱一大坨,但很容易熔化,焊接效 ...

我还是用的5元的焊油

网友:
我觉得还是风枪好用些。最主要还是后面的要搞好。而且受热要均匀。板子一定固定好。不然吹开了就掉了。那可惨了。

网友:
老眼婚花,是看不清这么小的另件的,.我用视频展台放大看着焊

网友:
我都用风枪吹下来的,然后再吹个新的上去,楼主这个办法也很稳妥。

网友:
花钱焊接最低30呢

网友:
楼主的办法很实用,电路板焊盘完整无损!一个热风枪也要好几百!好多人没有购买,焊接的时候,烙铁头一定保证干净,搭锡可以搞点松香在引出线上,烙铁可以带走焊锡,多重复几次,我都是自己换的,外面换要30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和指点。我手头没有备用机,怕用热风枪搞坏了尾插背面的按键,就用这个比较保险的办法。上次那个金色的送话器坏了,直接到手机店花30块钱换的。我用的烙铁头是一字型的,不是圆形的。烙铁头镀层没有氧化,因为只用它的尖头焊接,就懒得清理它了,只要用湿海绵或者干棉花轻轻一擦,很光亮的。

网友:
有焊枪并且熟练使用肯定效率和效果就理想了,对于我们这群业余选手就只能跟楼主一样了,前几天坛里收了一组太阳能充电宝换了插口,步骤一样一样滴,图片都差不多!

网友:
能拔脓就是好膏药

好手艺

网友:
都是焊完再后面用点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焊枪几分钟就搞定了,先用铝胶带把其它怕受热的原件盖上,后面也粘上,把热风枪调到380度左右,直接加热尾 ...

楼主说了,风枪用不好,其实也没那么难的

楼主:
  几天后有朋友拿来两只三星手机和一只移动手机,都是尾插坏了。尾插背面没有按键,又是备用机,我大胆用热风枪直接吹,用快克热风枪开380度,大概20秒钟就可取下尾插。但用热风枪直接焊接尾插失败了,报废新尾插一个,看来还要继续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