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400W的AB类功放

楼主(2016-04-12):
不知有合适的电路没。。。MOS管选哪个比较合适呢

网友A:
400w的话,按AB类最高70%的效率,至少需要600瓦以上的供电功率,如果4欧负载,需正负50以上的供电电压。8欧的话,需要正负60V以上的供电电压。

功率管至少需要额定电流20A以上。当然你可以功率管并联,来满足。mos管,大功率三极管这个随你的喜好吧.

这种电路,一些老的电子杂志上很多,网上也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w的话,按AB类最高70%的效率,至少需要600瓦以上的供电功率,如果4欧负载,需正负50以上的供电电压。8欧 ...

网上搜了些感觉没找到靠谱的,不知您这边有好推荐的地方查找吗? 想用MOS来做

网友:
直接收一个二手专业功放  400W可能做不出来HIFI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w的话,按AB类最高70%的效率,至少需要600瓦以上的供电功率,如果4欧负载,需正负50以上的供电电压。8欧 ...

P=(U^2)/R——>  U=开平方(PR),但是,这个U是有效值!所以对于4Ω负载来说 供电电压>±56.6V,峰值电流≮14.2A; 同理,对于8Ω负载来说供电电压>±80V,峰值电流≮1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2)/R——>  U=开平方(PR),但是,这个U是有效值!所以对于4Ω负载来说 供电电压>±56.6V,峰值电流≮ ...

对的
我只是输出瞬时功率上到那么大  请问您这有现成的较成熟的电路可供参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
我只是输出瞬时功率上到那么大  请问您这有现成的较成熟的电路可供参考吗?

这么大的AB类功放其热量很大,要足够大的散热器才行。不是十分必要的话还是上数字功放好些。
俺这里没有你要的成熟电路。事实上,本人没有收集电路的习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去自行设计电路,那样才有挑战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AB类功放其热量很大,要足够大的散热器才行。不是十分必要的话还是上数字功放好些。
俺这里没有 ...

haha您说得也对  设计才有挑战才能学习~

网友:
输出功率400W×2/4Ω、 200W×2/8Ω,电源变压器容量1000VA,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遥不可及,要做到高性能也是可能的。

网友:
意义不大,做大功率并不难,难的是做好,不需要单纯追究功率大。

网友:
     追求大动态也是Hi-Fi的内容,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大功率就只能用于AV放大,人为地将它与Hi-Fi对立起来。
     能不能做到Hi-Fi,关键在于设计者的水平,而与大功率无关。

网友:
输出瞬时功率400W的话HI-FI功率小于50W,士50伏100W的电源就够了

网友:
末级电路采用BTL的输出方式,做到400W很容易的。

网友:
呵呵,你还不如收一个玩呢,玩腻了,拆了再玩

网友:
楼上的建议可以考虑,收个二手的首先变压器就有啦,先琢磨着研究改造有经验啦在大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