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一个单管机

楼主(2016-04-14):
最近跟单管机较上劲了,主要是因为手中有几个小接线盒,除了装单管机其他派不上用场;其次是想把所见到的单管机电路都装一遍;再就是单管机元件少,制作周期短,能够较快地满足“成就感”( )。
这款单管机机型依然是个空白(我暂时称之为“音频变压器单管机”),是前段时间在我们这个专栏的帖子里看到的。当时试装在调试板上,现在把它正式安装进小盒子里——在调试板上跟在小盒子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前者是散兵游泳,后者则是一个团结和谐的整体!
本单管机所用元件:
1、9014三极管;
2、2ap9二极管*2;
3、203p可变电容器、10微法电解电容、0.01微法、0.025微法电容、2700p云母电容;
4、56k电阻、33k电阻串47k可变电阻;
5、音频变压器:E19矽钢片,用0.07线径漆包线,初级绕900圈,次级绕2700圈,比例1:3。
6、磁环高频扼流圈:外径14mm磁环,用0.1线径漆包线绕20圈,电感4毫亨左右;
7、磁棒线圈:在外径15mm塑料软管上,用0.07*14股漆包线绕70匝、7匝、3匝(再生);
8、3.7v供电。

音量足够大,但在低端(高端?)有些微混台现象,也许与我调试不到位有关。曾尝试再加一个输出变压器,结果音量反而变小,故放弃使用。

网友A:
玩调频吧单管或者多管吧,中波干扰太大了

网友A:
说句心里话,中波机器玩玩也就算了,实用还是调频的吧?

网友:
与时俱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心里话,中波机器玩玩也就算了,实用还是调频的吧?

接收建议,正有此意(一根20公分长的银线,正在快递的路途中,我想尝试超再生调频)。不过调频,除了超再生调频外,还有其他调频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缺少一份电路图。

电路图是本专栏一个矿友发的图片,不太清晰,但能看清。原图是锗管,我改成了硅管,再生改成了微调电容,微调电容一端接集电极,一端接再生线圈,再生线圈另一端接地。其他元件的容值和阻值都做了相应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调频吧单管或者多管吧,中波干扰太大了

可能是我这里信号较好,中波的四个强台信号都很清晰响亮,干扰也不大,特别是单管机,磁棒短(灵敏度相对低些),除了电台,基本没有其他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上刚起床后听了中波将近一个小时,先拿出牡丹942听,听40多分钟,知名品牌的台式机在听5分钟,蝴蝶H757 - ...

哈哈,阁下在各种机器传播的信号中很是享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心里话,中波机器玩玩也就算了,实用还是调频的吧?

感谢加分鼓励!

网友D:
在组装图里没有见到那个微亨级的10K型高频线圈用在哪儿了?

网友E:
这个输入变压器耦合线路比来复式要好些,毕竟高低频隔离了

网友F:
手工精湛,可惜中波灵敏度受磁棒长度影响较大,这么短的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精湛,可惜中波灵敏度受磁棒长度影响较大,这么短的磁棒......

磁棒短的确影响接收效果。好在使用耳机听,所以音量已富富有余,有两个强台声音还震耳。我安装过的这几个单管机都是这样,音量足够大(如果不用输出变压器,我试过,音量小不少,但音量小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用了输出变压器之后,不仅音量提高,而且音质改善明显,声音饱和度好,悦耳动听。这与我用手机耳机有直接关系。如果用高阻耳机,输出变压器就可以免了),个别强台震耳,还得把磁棒方向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开关右侧绿色底座的小电容,容量是多少的,起怎么作用,是调谐电路里的原件吧

4~27p微调电容,起再生作用,同时增强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输入变压器耦合线路比来复式要好些,毕竟高低频隔离了

这个电路与来复式相比,音量大小差不多,但选择性比来复式差一些,有些微混台现象(这一点我没有把握,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调试好),背景“干净程度”不如来复式,也不如68-1型,这一点比较确定。至少用9014是这样,音量宏大,但“背景”不清净,636型和68-1型,在没有电台时,几乎听不到杂音,甚至会产生没有开机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组装图里没有见到那个微亨级的10K型高频线圈用在哪儿了?

你指的是哪个10k高频线圈?有个磁环高扼圈,没有你说的这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组装图里没有见到那个微亨级的10K型高频线圈用在哪儿了?

回头看了一下,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那个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带磁芯的电感线圈(中周),买来的时候的确只有微亨级别,但是我给拆了,重新用0.07漆包线在各个绕组里累计绕了300圈,每组绕了60圈,测电感1.4毫亨左右,调试时用了一下,电感不达标,有啸叫声,没有用;后又用了磁环,4毫亨左右,效果不错。下一步拟用0.06线径漆包线,再绕500圈试试看。

网友:
做得真好,就是板上的洞洞太多了

网友:
又见新军老师作品,高频变压器、扼流圈换了做法,很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G:
看到老师近期做了这么多的作品,做工精湛,制作过程讲解很详细,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管机越做越好了,最后会不会做成调频调幅单管机的?

谢谢鼓励!只要可能,我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十年前做过的单管机,不错。我第一台单管机装响后,激动的一晚没睡着,躺在床上听了一个通宵。

心情可以想见,都有类似体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老师近期做了这么多的作品,做工精湛,制作过程讲解很详细,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多谢!

老师不敢当,在这里我就是菜鸟。我就是闲不住,喜欢动手,敢于尝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高频扼流圈,做单管机的美梦一直没有实现

你上次不是在帖子里展示过两个高频扼流圈吗?其中一个就可以用,另一个稍加改造也可以用。

楼主:
感谢版主及各位老师的鼓励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看了一下,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那个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带磁芯的电感线圈(中周),买来的时候的 ...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