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维修功放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或者声音不对路,特别是一些老机器,不妨检查一下...

楼主(2016-04-15):
如果维修功放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或者声音不对路,特别是一些老机器,不妨检查一下电解电容。图片是网上收集的,觉得是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就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前些天朋友找我说热水器加热的时候乱响,温度显示闪动,忽冷忽热的,请帮忙看看。抽空去看估计和显示无关,问题在电脑板上或电源板上,拆开看了看,听到继电器抖动的声音,判定可能电源不稳,拆下来带回测试,电压12V正常,5V正常,后来带负载(电炉)12V立即下降,继电器抖动,5V拨动,测试25v1000uf容量基本消失,更换成32V1000vf,一切正常。

网友:
比我想象的厉害!真没想到名牌电容,也会坏得这糟糕!以后碰到不明状况,多看下电容

网友:
学习学习电容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网友:
长时间使用,电容是有生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液往往已经渗透到线路板内,遇到潮湿气候就犯病!

嗯  很多二手的电器  长时间不用 放坏了 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一通电就啪一声 玩完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朋友找我说热水器加热的时候乱响,温度显示闪动,忽冷忽热的,请帮忙看看。抽空去看估计和显示无关, ...

嗯   热水器多是使用单层线路板  元件都是些 DIP 封装的   坛友也检查得比较细心  一下子您能准确的找出问题所在  实在难得  看来 只要功夫好 到哪都是英雄    我是要好好跟大家多多学习  以后才能像坛友那样  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问题 也能快速分析解决  电器都是有设计使用年限的 记得上次看新闻 咱们民用的手机设计使用年限是2年  一些重要单位部门 会设计使用些 年限较长的 含金量较高的 电路板及其元件  记得香港港铁铁路系统   好像是用了一二十年了   估计那些元件 是非常好的   在前不久才更新升级  估计很多老外 用手机 两年过后  不管好坏  都丢了 而咱们 。。。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多品牌的电容漏成这样子,好可怕。用ESR表在线测量,可以把这些外观看上去没有问题,但实际已经有问题的电容揪出来。

网友:
很好的贴子。

网友:
谢谢分享。电解电容的确容易变质损坏

网友:
我上个月刚修好一台惠普示波器,也是电解电容漏液。

网友:
好教材图文并茂,这个还是新鲜的好

网友:
这个也是很好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