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讨厌的万用表改可锂电供电,不再烦恼换电池,很实用。

楼主(2016-04-15):
话说万用表好用但是又不常用的工具,问题最蛋疼的那该死的9V的电池,偶尔想用的时候打开表一看,低电量标志已经等着了,譬如9V的电池测出16V来,吓死人了。
就这样一年下来换要换十个八个电池了,烦死了。为了改变这烦恼的情况再出现,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家里N多的淘汰手机锂电池,虽然手机锂电只有4.2V,只要搞个升压板,万用表工作时需要的9V电压不是问题。

来吧,打开万能的淘宝!!!搜索升压板..........等灯等灯!
找到一个体积很小的升压板了,而且同一家还有充电板,也是体积很小,太好了!连运费才7元!果然是万能的淘宝啊!!! 由于手机的锂电都有充放电保护板,所以没有选择体积较大但带充放电保护的充电板。

升压板和充电板到手了,考虑好位置之后就从原来的电池仓盖子上开始动手,开好充电口就可以把充电板固定起来。为了更好的固定,在充电板上焊了两截铜线出来做加强固定用。升压板先用热熔胶(白色的)在两边定好位置,再用AB胶固定。这种3吨型AB胶确实好用!没有任何味道,固化后比一般的AB胶强N倍!
把锂电接上升压板调试好输出电压,先大概接近9V,等装好之后再精确调试输出电压为9V,这个不是很重要
为了防止升压板空载电压会偏高,接上一个残废的测试表看看,升压板的输出电压不变,不错。
升压板不带负荷的时候大概消耗0.3ma电流
再来测试看这表的实际耗电量如何,起码有个参考。

再接上测试表看看待机的消耗电流,0.39ma这么小?有点意外。
再搞大点看看,差点3ma,很小啊,不错!
好了,这下可以接着装电池和开关等等了

比试比试看怎样安放锂电好,一般的万用表后面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放下锂电。
接着可以固定电池,引出电源线了。
体积小的升压板就是方便,用热熔胶固定在电池仓了就好。
还是电池仓位置,先开好孔,等会摇头开关的手柄从这里伸出去。这个电源开关还是必须的,虽然万用表有自动关机功能,但是升压板会继续耗电,有必要切断电池的输出。
用AB胶固定好摇头开关(忘了照图),把充电板的线也接好就可以装好电池仓的盖子了。
看!不错吧,随时可以充电,这下不用再为电池烦恼了
来看看正面,多了个开关,还是多功能的,带充电指示。

*********************************************************************************************************
其实到今天为止已经陆续使用和待机有一个星期左右,真心好用哇!

网友A:
淘宝上有卖和6f22一样大的锂电充电电池的,带着充电电路升压电路

网友B:
这样子不省力气,还要充电。直接买个两节AA或者AAA电池的表更省事。9V电池的表适合家用,一个月用一回,或者使用免费电池的地方,例如公司,学校之类,几个电池的费用可以超过表本身。

网友C:
怎么看上去使用起来更麻烦了。

网友D:
两个锂电池串联就行,简单,易做

网友E:
有USB的9V充电电池买一个更省事,关键享受的是改装的过程,并不是省多少钱。

网友F:
我用3个小锂电串联, 装进9V原来的壳里, 在四位半表一直用着,  实践证明用着挺好, 表也很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30638-1-1.html

网友G:
一年下来换要换十个八个电池?早叫你们换成用两颗 5 号或 7 号电池的表,就是不听 我还经常忘了关表的,2010 年放进去的电池,现在都 2016 年了,没换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两串锂电池就行。一年充电一两次就行了。

我的 UT33A,6 年都不用换电池,一年充一两次我都觉得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的 UT33A,6 年都不用换电池,一年充一两次我都觉得烦

这表一年也用不了几回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表一年也用不了几回吧?

一年用不了几回的是这些 UT33A 是我日用的表,还经常忘了关

网友J:
9V电池确实挺烦人的。锂电这么发达了厂家还是抱着老9V不放。很难理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年用不了几回的是这些  UT33A 是我日用的表,还经常忘了关

赤果果地炫耀啊。貌似washu大神是在计量部门工作?技术监督局?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赤果果地炫耀啊。貌似washu大神是在计量部门工作?技术监督局?

没有,我卖家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我卖家具的

卖家具的要这么多好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9V电池确实挺烦人的。锂电这么发达了厂家还是抱着老9V不放。很难理解。

前面不是说了吗,有用两颗 5 号或 7 号电池的表,我非常推荐给你那种一年换十个八个以上电池的人,然而他们就是不买

btw. 下面这款万用表可充电的,我记得有几位坛友用的就是这款   那些不愿意用两颗 5 号或 7 号电池的表又不愿意一年换十个八个以上电池的,我觉得可以推荐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年用不了几回的是这些  UT33A 是我日用的表,还经常忘了关

漂亮死了。。。

网友K:
不知干扰大不大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写得很好,如果家里有象楼主一样的表,还是改改好用,但是另一位坛友,说的U33A直接用7号电池的,更省事,就是不知道U33A和胜利890D,哪个性能更好,如果U33A,性能不比890D差的话,那肯定是直接买U33A,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面不是说了吗,有用两颗 5 号或 7 号电池的表,我非常推荐给你那种一年换十个八个以上电池的人,然而他 ...

请问一下,除了刚才说的U33A用7号电池的表,还有哪些用5号或7号,且性能还行的,至少和U890D相当的表,请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干扰大不大

怕干扰?外挂两个18650,除了样子难看点其他都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据说升压有干扰,最佳方案,使用一串2的保护锂电板,2个锂电串联8.4万用表可以使用,充电也方便。9V直充。

网上有现成的产品,何必这么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两串锂电池就行。一年充电一两次就行了。

我的AG U1253B,一块电池用不了多久,假如一年充一两次电就够了,就没有用锂电的必要。

网友:
干扰的作用不可小视!我有一笔记本电源和鼠标,单独使用没问题,一起用鼠标就失灵

网友:
用锂电池挺不错的

网友:
充电口有触电的危险,测高压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我不是说了,数字表只适合用来校表,谁叫你们不思学习指针表,如果使用指针表的话,一颗电池可以用好几年,再也没有忘记关机的烦脑了。

网友M:
两个锂电串联,8.4V左右,充满电用到你忘记这表是用电的。我的数字表全改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因为手上手机锂电多,无线电爱好就是折腾,这不,捡到3个破烂对讲机,配齐,都花费400多了。一想是有点不 ...

是的,折腾的成分多,可能我年龄大了,感觉有时是买别人做好的东西,比较划算,本来一直想做一台胆机,想想自己金加工不行,做出来肯定不像个玩意,还是买别人做好的算了。如果自己做家里又多出一堆“垃圾”。

网友:
其實不是用光, 是忘記關機, 耗光
試驗性質, 玩樂一下
現在完全不關機, 就可以了
測量時要記得按一下, 不然低電壓, 測量會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3个小锂电串联, 装进9V原来的壳里, 在四位半表一直用着,  实践证明用着挺好, 表也很准.
http://www.cr ...

我也是这样的三块电池直接使用。

网友:
看起来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年用不了几回的是这些  UT33A 是我日用的表,还经常忘了关

我去,一个都不认识,专业

网友:
我的就是2块锂电串联的

网友:
楼主的这种做法值得赞扬,改装的好,省钱,楼上说淘宝有卖改好的电池,请问10块钱能下来吗?

网友:
路过看看,楼主挺能捣腾的

网友:
两块锂电串联要外挂,还是买块9V镍氢或7.4V锂电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不省力气,还要充电。直接买个两节AA或者AAA电池的表更省事。9V电池的表适合家用,一个月用一回,或者 ...

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很全 不同的环境 有不同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是一块289之类的也这样干吗

值钱的 表 就不建议了  因为那么贵得表都买的起  换多几个问题 也是小儿科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两串锂电池就行。一年充电一两次就行了。

这个方法不错 可以采用 谢谢坛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据说升压有干扰,最佳方案,使用一串2的保护锂电板,2个锂电串联8.4万用表可以使用,充电也方便。9V直充。

嗯 不错的注意  这样比较方便 充电器 也比较好找  回头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上去使用起来更麻烦了。

可能做的过程 有点累  这是一次性投资  长期获利  呵呵   先苦后甘嘛   方法可能还欠缺不够完美 还得坛友多提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卖和6f22一样大的锂电充电电池的,带着充电电路升压电路

真是好消息  坛友可以给个链接吗 我去看看 好的话 考虑再改进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锂电池串联就行,简单,易做

嗯  这个方法很多坛友都这么说  看来 真是很不错的注意  看来我还要再找一快电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USB的9V充电电池买一个更省事,关键享受的是改装的过程,并不是省多少钱。

嗯  看来 找到了 知音     DIY  本是东手  创作  享受过程 增加实践经验   如果单纯购买  那就没必要 去DIY了 有钱直接大把电池买  最好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3个小锂电串联, 装进9V原来的壳里, 在四位半表一直用着,  实践证明用着挺好, 表也很准.
http://www.cr ...

朋友这么早就用这方法了  真是羡慕 谢谢朋友吧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比我以前买的好多了,带升压、保护、充电功能,全部整合9V电池壳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据说升压有干扰,最佳方案,使用一串2的保护锂电板,2个锂电串联8.4万用表可以使用,充电也方便。9V直充。

锂电3.7V标准,2个串是7.4V,你8.4V是怎么串的?你是按最高电压4.2V算的?

网友:
我也是用两块锂电串联的。我这块表是7106芯片的,电压低于6.8V才不能工作,双锂电池串联足够了。
我的方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25638

网友:
我用二锂电,用一3*2开关作串并转换,使用时开关拨向串联,充电时拨为并联,用普通手机座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好消息  坛友可以给个链接吗 我去看看 好的话 考虑再改进一下 谢谢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aDAEFu&id=520540354892&ns=1&abbucket=12#detail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我用3个小锂电串联, 装进9V原来的壳里, 在四位半表一直用着,  实践证明用着挺好, 表也很准.
http://www.cr ...

10多伏供电,表没有问题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O:
10多伏供电,表没有问题吧???

这个要看表的芯片和电路。7106最高耐压是18V。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看表的芯片和电路。7106最高耐压是18V。

谢谢~~~我一会也改个试试,我用的是优ULI-T UT58E的万用表,你帮忙看一下可以改吗??

网友:
我的维希特VC99就是国产货,硬芯不是牛屎,自动手动功能转换,温度,频率,占空比,电容都可以测量。两节7号电池供电,天天用,电池寿命超过一年。

网友I:
引用 网友O:
谢谢~~~我一会也改个试试,我用的是优ULI-T UT58E的万用表,你帮忙看一下可以改吗??

UT58E用的7129芯片,芯片资料上给的参数是,最大电压15V(V+~V-),推荐工作电压9V。
一般用6F22 9V电池表,可以用两个锂电池串联,基本也可以用三节锂电池串联。自己可以试一下看,反正三串也不会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I:
UT58E用的7129芯片,芯片资料上给的参数是,最大电压15V(V+~V-),推荐工作电压9V。
一般用6F22 9V电池 ...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我卖家具的

气象站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据说升压有干扰,最佳方案,使用一串2的保护锂电板,2个锂电串联8.4万用表可以使用,充电也方便。9V直充。

对,升压有干扰,还有待机空耗电,我比这低功耗节能多了升压(待机小于10uA)都早就弃之了。现在搞两个小锂比这个好多了,充电就在原9V仓,方便快捷不扰外观。不过不能9V直冲,都是DC4.2V独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卖和6f22一样大的锂电充电电池的,带着充电电路升压电路

这有空耗,对于使用不频繁的表等想用的时候就没电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一年下来换要换十个八个电池?早叫你们换成用两颗 5 号或 7 号电池的表,就是不听  我还经常忘了关表的 ...

33A这样的小自动表做炮灰好像力显不足,曾经无误无辜夭折一个。AAA电池是比较耐用,我改锂电容量不比AAA小,一样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两个锂电串联,8.4V左右,充满电用到你忘记这表是用电的。我的数字表全改这样。

......

网友G:
引用 网友P:
33A这样的小自动表做炮灰好像力显不足,曾经无误无辜夭折一个。AAA电池是比较耐用,我改锂电容量不比AAA小 ...

炮灰表就是拿来夭折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炮灰表就是拿来夭折的嘛

你大侠有RMB额,我工薪族拮据呀,话说33A的也要60-80大洋呢。当年还是实体店买的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