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VC组合收音头供电问题

楼主(2016-04-15):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JVC MX90BK组合的收音头(vfd显示屏),由于供电是功放部分提供,网上只有功放部分线路图,连线定义:
11:NC
10:DCS(4.0)(是否总线控制?)
9:+12v
8:(日文意思是灯丝)
7:TUNER RCH(右声道)(-20.2)
6:(日文意思是灯丝)(-20.2)
5:singnal GND(信号地)
4:+5v
3:TUNER LCH(左声道)
2:logic GND(数字地?)
1:-BPT(-29.1)
接上12V,5V屏幕不亮,摸AM天线有反应,不接5v,断通12V地后FM会自动搜台,1分钟左右没有声音。请问怎讲接法才能独立使用?谢谢

网友:
专业能手上吧

网友A:
1:NC
10:DCS(4.0)(是否总线控制?)应该为开关机控制
9:+12v
8:(日文意思是灯丝)                灯丝交流3--5V
7:TUNER RCH(右声道)(-20.2)
6:(日文意思是灯丝)(-20.2)   灯丝交流3--5V
5:singnal GND(信号地)
4:+5v
3:TUNER LCH(左声道)
2:logic GND(数字地?)
1:-BPT(-29.1)                        显示屏负压

以上只是按字面猜测。
楼主还是拍个照好一点,一般常见的分体组合经适当改造还是能独立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C
10:DCS(4.0)(是否总线控制?)应该为开关机控制
9:+12v

正解,灯丝加3-5V交流,屏负压加上才能有显示的。12V是主电源,5V供PLL电路的,但是可能还要用到CPU控制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灯丝加3-5V交流,屏负压加上才能有显示的。12V是主电源,5V供PLL电路的,但是可能还要用到CPU控制信 ...

估计是,按照定义接上电,还是不能启动,按键不动作,屏幕不亮。不知如何改?

网友A:
10:DCS(4.0)(是否总线控制?)应该为开关机控制  如果只有一根控制线,90%是高低电平控制

你的机估计没电源开关的吧?跑一下PCB线路,测绘出10引出端电路,应该可以解决。MPU常用的就只有NEC,SONY,TOSHIBA等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DCS(4.0)(是否总线控制?)应该为开关机控制  如果只有一根控制线,90%是高低电平控制

你的机估 ...

收音机有启动键

网友:
按功放部分的电源接口把电源全部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其中有些是收音输出信号的。

网友:
荧光屏的驱动,一定要加载灯丝电压,也就是交流20v左右的电压。

楼主:
按图中定义接电,可惜还是不能启动,正常点亮荧屏。想直接用多圈控制VT调谐,但LA1266的13脚控制AM/FM转换STRQ不知怎样控制的